直升飞机安检经验把危险消除在起飞前

楼主(2012-12-11):
最近看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受伤以及被受伤的魔友或观众。大家应该对直升机的危险性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如何规避,把危险降到最小,除了我们平时说的小心,谨慎,我想还有非常多的例行飞机安检动作需要做,这就是飞前检查。个人入魔一年,总结尚有欠缺,请魔友们一同分享各自经验,惠及大众,规避危险。

本人玩电直,油直请其他魔友补充:

1.机体安检;

1).机体螺丝检查,重点部位:大桨夹内部螺丝至少10次上空,检查一次,防射桨;中联,大齿盘螺丝检查松紧及是否有弯曲;主旋翼基本球头螺丝,用手轻拉几个连杆或球头,看虚位情况,经常可以发现松动的螺丝;微管支撑杆,是最容易因震动而松动的,每次必查;尾旋翼告诉部位螺丝以及尾螺距拉杆部位轴承螺丝,经常容易松动,双推的上下紧固螺丝。另外,关于电机的齿轮紧固螺丝,同样需要经常性的检查或更换。
2).机体拉杆及球头扣检查,重点部位,通常球头拉杆,最容易受损的是经常拆卸的拉杆以及受力较大的部位,如大桨夹连杆和球头,球头扣由于胶体件,经常受伤后,首先是缺口或裂纹,需要经常用手测试虚位的办法,拉一拉或轻按这些拉杆或球头,有些事需要在日光下才能发现。
3).机体电力连接件检查,机体电力接口部分,包括电调到电机,电调到接收,接收到舵机,陀螺等首先检查物理连接以及线缆是否有走线干扰或破损。
4).上电自检,检查陀螺仪是否初始化正常,灯常亮,声音正常,舵机动作正常到位。
5).皮带检查,看一圈皮带是否有纤维拉线,或皮带干裂老化迹象,若如此需要及时更换。
6).轴承检查,部分轴承在震动中检查,其余重点部位,如大桨夹,尾桨夹轴承,可以通过手动旋转桨夹,看顺滑程度/虚位情况即可判断,旋转有堵塞,或有阻尼感,不用想了,赶紧更换轴承。
7).舵机动作检查,基本上电后,看是否有舵机抖舵,或无动作,操作杆波动,看动作是否到位,除油门,飞行模式外。另外,尾舵中立点一旦存储,不要再用控上微调调整。

2.接收及控安检;
1).检查上电过程中,接收机指示灯闪烁状态,以及自检完成后是否正常匀速间歇闪烁,电机自检声音是否有异常;
2).检查遥控器的剩余电力状况及对应的飞行模型名称,参数等,有时,个人做了特别的设置,尤其是多个飞机的玩家,经常忘记或忽略了先前的油门,曲线设置,造成事故;
3).遥控杆,舵机动作检查,首先检查基本通道工作是否正常,除了3D模式,不要随便开,切记。
4).最好过一段时间,或有大的机体电器件更换后,最好重新对频。
5).上电前,首先检查操作杆,尤其是油门以及飞行模式开关,飞行模式及油门锁定开关,通常的控都会提示。

3.检查震动状况
1).首先上电小油门查看,飞机震动情况,尤其是主旋翼,是否同心,看刹车盘螺丝。
2).正式上空前,地面加油门,即可听到震动的旋翼声,有双桨和没有双桨时,旋翼声差别很大,一个细腻,声音平静,一个有明显气流受阻的摩擦声;有双桨震动会急剧增加,请勿在高飞。
3).检查尾旋翼的震动情况,首先看是否同心,再看机体的震动情况,震动剧烈的话,不要上空,更不要开3D。

4.电池检查
经常有魔友用用过的电池,当新电池上空飞行,有几个办法,飞前电量检查,或增加电压告警蜂鸣器,另外电池到电调的T插,也经常容易多次插拔而松动,或焊接不当而导致空中掉电,需要用手轻按检查有无松动。

上述是一年内,飞电直,修电直都曾经遇到或解决过的安检问题,希望对广大魔友有所助益,规避直机的危险,成为你真正的hobby。
欢迎魔友们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像入魔发展中!!!!

建议先入固定翼,有基础再直升机,直升机技术难度大

网友(2014-03-15):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