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k教你买大脚:)

楼主(2012-12-16):
很多人买大脚时,在考虑价格以外,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哪款在综合性能上比较优秀呢?”——其实性能是个很专业的词,其实每款车都可以设置到竞赛性能很好——只看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来改造和设置它。个人感觉买车用性价比、用途和配件供应三个指标来衡量比较合适。

下面就目前比较新款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几个大脚车(LST/savage/revo/mta4/南大)的选购来说点东西,不一项一项比,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怎么衡量,无法决断的,包括我自己,呵呵

一、首先说性价比

性价比我认为主要是车的结实程度和原厂的配置。

1、结实
主要应该了解该车的大齿、A臂、转向杯、传动轴、轮毂等位置的坚固程度,其中A臂、转向杯和轮毂是要重点考察的部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非变态使用状态下都要坏的地方:Savage的原装轮毂一定会坏;S25电启动单向轴承一定会坏;LST的A臂很容易坏;revo前差速器油封一般都要坏;南大原装电镀轮毂容易坏;

还有其他不非常普遍,但是在玩玩抬头、跳跃后容易发生的损坏如:
● Savage:摔的话容易扫大齿、烂引擎座。撞的话容易弯狗骨、爆避震筒。
● REVO:A臂、推杆容易撞坏,建议备一份
● mta4:A臂、转向杯容易撞坏,应该备一份,手拉启动器也该备一份。
● 南大:大齿、手拉启动器应该备一份
● LST:大齿应该备一份

所有车如果没有仔细安装,或者不爱惜,狂玩抬头和跳跃,都容易扫齿、烂差速、断狗骨、爆避震。目前我们听过或者试过的情况总结如下:
● SS:扫大齿(很多很多例);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狗骨(很多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 REVO: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联体狗骨(暂未听说);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暂未听说)
● MTA4:扫大齿(数例);烂差速零件(记忆中有);断CVD(一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 LST::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暂未听说);断CVD(暂未听说);烂中波箱(暂未听说);撞断避震(一例)

关于这部分,我的建议是:再好的车都是要坏的,把文章看下去,考虑配件供应为上!

2、原厂配置
主要考虑该车的引擎系统、电子设备、传动部位的配置。

● 引擎系统:当然是进口的好,极数当然越大越好,电启动当然比手拉好,启动机启动又比自带电动机的电启动方式好。
● 电子设备:三通当然比两通好,FM比AM好,液晶比没液晶好
● 舵机:金属齿比普通舵机好,速度快当然更好,双舵机转向当然比单舵机转向好。
● 传动部分:传动轴方面cvd比联体狗骨值钱,联体狗骨又比狗骨值钱;中波箱有倒档当然比没有倒档好,金属齿当然比塑料齿好!

2.1、引擎系统

A、发动机
按发动机市场价格排序的话,大致是:LST/Savage->revo/mta4->南大
● LST采用mach.26引擎,26级,纯启动机启动,级数最大,性能最好,价值最高
● Savage采用HPI原厂25级引擎,手拉启动,性能良好,价值高
● Mta4采用原厂21级引擎,手拉+启动机启动
● revo采用15级引擎,自带电动机的纯电启动
● 南大采用台湾名厂的25级引擎

很多人会问哪个引擎的性能更好,其实所有品牌大脚所配备的引擎,都能提供该车在场地赛中必须的性能。不要以为revo的15级引擎就比LST的26级在比赛中慢了多少,当然这不是说换用高档引擎追求最高竞赛性能是钱烧得荒,我的意思是在目前国内玩家的水平和场地情况下,所有原装引擎基本都OK了!

B、排气管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引擎和排气管对于大脚车的低速扭力有很大影响。大功率引擎当然扭力更厉害,lst/savage/南大能抬头大家都不希奇,但是revo和MTA4抬头还是很多人会惊讶的。说起排气管,其实也是影响到你钱包厚度很重要的一点,一根升级排气管至少又是几百哦....

● LST排气管目前测试已经很不错,有人专门买它的排气管去配picco26竞赛引擎
● Savage排气管低速扭力不好,很多很多车主都换掉了它,基本是必换的
● MTA4排气管也有很多很多车主换掉,以求更好性能
● REVO排气管还行,但是即使想换,也暂时没升级件可换
● 南大暂时没听说有升级排气管的

这部分我的个人意见是:先考虑排气管所增加的预算,并且同步考虑引擎系统的稳定性和扭力。一般大家都先换必须要换的排气管,换引擎一般是三个追求:1、引擎坏了,比较少见;2、扭力不够,如REVO;3、钱包太厚要减肥,这点在SS和MTA4上表现得比较多。

关于引擎系统我的结论是:LST和南大的引擎系统没什么好换的!一个太好一个太超值!

2.2、遥控器:
● LST:配JR XR3三通道FM遥控器,是目前大脚车中最高配置,但是一般车主都会想换成3PK.....
● Savage SS:无遥控器,可以自己配喜欢的
● Savage S25:配hpi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Revo: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MTA4: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南大:配Sanwa的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南大车因为便宜,少有听说换掉遥控器的。

可以总结说只要超过3500的车,没有人到后来会舍得用几百块的AM遥控器操控它,这基本是所有人的心理!

但是我的个人意见是:其实LST配的JR XR3这个等级的遥控器已经够用,搭配4000块左右的车虽然还是不够面子,但是技术上不显得有缺陷,已经不会象HPI、REVO、MTA4的遥控器那么丑怪,而且没有了AM遥控器抗干扰差的缺点,最重要的是买一台3pk,够买3台JR xr3的,三台JR xr3可是可以老婆、儿子和自己一块玩三台车哦!而且要一台3pk控制三台车,还要多花几百块,再买两个接受机和两对晶体呢!

遥控器个人认为最重要是手感要好,性能要好,而且最好多点参数可以设,不要辱没了昂贵的大脚车。没必要狂热追求最高档!

2.3、舵机:
● LST:配双金属齿大力舵机转向,大力油门舵机,场地测试基本已经够用,转向力量、油门反应和刹车力量都比其他原装车效果好。
● Savage SS:推荐用sanwa VX金属齿大力舵机做转向,Futabu 9字头大力舵机做油门,否则转向和刹车会不够力!
● Savage S25:配了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务必更换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否则不够力。油门舵机也请换一个大力的,否则刹车不够力!
● Revo:双舵机转向,速度和力量都基本够。油门舵机我们都换了0.1秒左右的大力舵机,要不油门反应慢....
● MTA4:配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配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油门舵机换不换由你。
● 南大:配8KG金属齿大力转向舵机,转向和刹车都勉强够,换不换由你,看大家情况基本都没换,也跑得很欢。

关于舵机我的建议是:先了解好更换大力舵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换两个舵机花掉1000块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2.4、传动部分
● LST:全车CVD、带倒档、金属齿波箱,不用搞它了!
● Savage SS/S25:全车狗骨,无倒档,加倒档另加一个舵机和一个倒档模块的预算吧。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虽然有坏的,但是比较少见!HPI的塑料质量好得很!
● REVO:全车塑料联体狗骨,虽然老担心它坏,但是一直没坏。全塑料齿中波箱,带倒档。有玩抬头烂了中波箱的,暂时没有配件,正在哭呢:)
● MTA4:全车CVD,带倒档,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有烂过的,有配件修好了,应该属于个别情况
● 南大:普通狗骨,无倒档,暂时还没有倒档模块可加。齿波箱没听说烂过

关于传动系统我的意见是:其实CVD虽然值钱,但是狗骨的性能也不是不好,没必要多纠缠。尽量挑选金属齿波箱的车吧!另外没法加倒档但是你偏偏就喜欢有倒档,那请割爱!

网友:
支持!受累了“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