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做飞翼

楼主(2012-12-29):
飞翼模型以前做过一个,由于当时选材和加强还属于探索阶段,故此做的飞翼强度不足,几次猛烈地炸机后,整个飞翼的机翼由加强碳杆处向上弯曲,飞起动作来忽上忽下,很不稳定,加之以前用的都是廉价的电机,质量真是没有保证,在这里还是奉劝各位童鞋,上廉价电机还不如再加几个钱来个朗宇电机,好在做工没得说,F3A上的朗宇2212就连炸了几回,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虽说把飞翼拆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飞翼还是比较适合外出旅游或出差时随车携带,毕竟它携带方便,占空间少,飞起来要多暴力有多暴力,要多飘有多飘,即能过瘾又能休闲!所以在寒冷的季节里外出飞行的机会少之又少,还不如用这段时间在好好做一个飞翼,图纸和机型还是用大家都比较常用的,它的性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做完后不用太多时间就能调好飞了。在这里还要感谢周哥给我们提供的飞翼雏形,记得当时第一架飞翼就是周哥帮我热切割的,我们圈子里不少飞翼的图纸翼型也是参照周哥先前样式制作的,这样使我们少走了弯路。好几架飞翼在空中狂吼,大家飞行起来也别提多过瘾了。童鞋们和周哥都是用的马头工艺,我一直用的是外蒙皮贴反光胶带纸,感觉重量要比马头工艺轻,整体外观也不错,真正的银(淫)机,哈哈!
一步一步传制作过程,拍的照片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对飞翼太熟悉了!
飞翼的选材用的是泡沫箱子,之所以用它,就是看上了它的强度,依照飞翼的投影形状先切出形状!
用层板画好翼型,用曲线锯锯下来。用的是克拉克Y翼型。
用吉他1弦通12伏电,将锯好的翼型粘到泡沫两端,具体步骤就简化了,切法不同,总之要慢不要停顿的切!
切好2个机翼后粘合,胶干了用水砂纸沾水打磨。
打磨到用手摸着很细腻,没有大的坑为止!
在电烙铁头绑上铁丝,用尖嘴钳弯出机翼加强碳杆的形状(我这里弯成的是后来掏舵机时用的形状,碳杆的比这个细)
这是掏碳杆槽的性状,要是怕掏的槽深浅不一,就用耐热的直尺比着掏。
掏碳杆槽中。
掏好的槽,长的那根已经沾好了,这里要提醒大家,涂泡沫胶一定要粘接面的俩面都要涂,稍等片刻再粘。
飞翼前部切下十厘米宽,粘上那种儿童地板用的泡沫块,修正好形状。这里还可以看到碳片粘接的前缘加强条,后缘也要粘!
粘好加强条的飞翼。
由前到后粘胶带(以前成浩在网上买的胶带不好用,还比较贵,结果我们舍近求远,在滦平的一家水暖店被我2元钱淘到真品,粘度还挺大,贴上后效果刚刚的!)
粘好一半的飞翼,怎么样,很亮吧!
粘好的成品,刀锋的感觉!
副翼是2毫米轻木蒙的胶带纸,两端的垂尾是KT板蒙的垂尾。贴纸还是用的旧飞翼的,可以见到画好的舵机位置。
用后铝弯出电机座,打出减轻槽,电机是黑的,把它也喷成黑的!
电机和电调之间少了香蕉插,减轻了重量!
安好舵机,电机(电机安好后要微微上翘)之后用烙铁掏电机槽,大小比着电池来,我常用1300的电池!
挖好电池槽,粘好绑带,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背面粘了2块格子贴纸,飞起来好区分正反,飞翼飞起来还是蛮快的。
用饮料瓶剪了个座舱,喷成黑色,留出四条腿粘上粘扣!
追加一张机尾照片,可以看到电机,电机座,电调的安装。
参照B2轰炸机画的刻线,整体就此完工,期待试飞!
发一张和小樊飞的照片,手里拿的就是已经离我远去的飞翼,以作纪念!
飞翼配置如下------2208朗宇2600KV电机,5030新西达桨(这个桨用桨夹还要扩孔),辉胜9克舵机2个,30A电调,1300毫安3S电池,整机加电池起飞重量400多克!

网友(2013-09-30):
你们是不是太会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