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败家记录贴!

楼主(2013-04-17):
每个魔友每年的不可避免的炸鸡丢机损失各种设备,现在开贴希望会员们把每天的炸鸡记录,损失情况和具体钱数在这里做一个记载。

看看一年我们俱乐部要败掉多少钱。

楼主:
4月17日

损失8寸马刀浆一根 5元

4月18日
损失马刀浆一根 5元
损耗泡沫胶一管 10元

网友:
4月6日飞丢天行者一架,带500mw图传,三叶草天线,狗2全套。55003s电池。146ip接收机。

4000元

网友:
4月14日损失郎宇x2212 2450kv电机俩,天行者40A电调一个。桨无数。

300元

网友:
4月20日损失郎宇a2212 1400kv电机一个。8x6桨5根

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月14日六级风损失猎鹰一架,5200mah3S电池两块。

是5200mah4s电池两块。。

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止目前败家排名

第一名 六级风
第二名 飞天狼

同学们再接再厉啊!

楼主:
4月20日飞丢找回

损失8寸奖一根
数字金属舵机烧毁一个价格不明

网友:
5。1之前,飞炸X5飞翼两架,一架老胡炸,一架我炸。损失几百呢。忘了。多钱了

网友:
5月16日,O艇撞大坝上了,防弹布的船体都干裂大口子了。船体价值2000。。

网友:
5月16日,麻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1w图传的天线根开裂。。损失图传一个,价值500块。

楼主:
最近没什么损失,主要忙着出手头不用的设备回收大米换新装备做准备

网友(2013-06-15):
fx61正式退役。飞机加设备700块。

楼主:
x5上周拍地,损失摄像头一个200
泡沫胶1罐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来貌似没什么损失。。

那就说说购置设备的损失吧,严格来讲购置的设备基本上就可以算做损失了

楼主:
本人购置哪吒一套2250,电机4个600,电调500,狗3云台800,微单云台挂件4000,永不退旗osd200,微歩400,

8500左右

楼主(2013-08-14):
今天损失8寸螺旋桨一根,1.2发射天线一根,

网友(2013-10-04):
败家。。。拆毁一个futaba s3003舵机,实验改正反向,第二个改成功了,损失55

网友:
2011年8月,第一次飞上天,太紧张了,一直全油飞行,都不知道左右怎么控制了,直接全油撞在水泥柱子上,损失:XXD 2212电机、鹰之舞舵机2个、花牌2200ma电池一个,飞机是自制的,粉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