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提示“low voltage”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08):
有二块电池充电时提示“battery check low voltage”,即低电压。

在网上找到的解决办法是:

充电方式转换成NiMH,充20-30秒,然后再转成LiPO 平衡冲,充电器就能识别出来了,正常充电了。

测试后可行。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3-11-02):
我之前的过放太狠了 镍氢也没救回来。。

网友(2014-01-10):
3s,4s的还可以,一般电池放电不能超过2.8V,如果超了就会怀孕了,这个办法6S的电池一般就不好使了,电压太高了啊。希望还是注意点好。

网友:
太低电压镍氢模式也不行了,救不回来了,我之前有一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