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相关定义及说明

楼主(2013-09-22):
电池容量单位的意思:以1000mAH为例,意为以1000 毫安的电流进行连续放电,可以放电1小时 (1000mA=1A)

放电倍率C值:指当前电池的放电电流与电池自身容 量的比值 公式为:该电池在带正常负载的情况下的持续放电电 流/该电池的有效容量 如:一块1000mAH的电池 如果它能在正常负载下能 持续的以10A的电流进行放电,那么,它的当前的放电 倍率就是10C 相应的,当容量一定时,放电速度的加快,放电的时长 也就会相应的减短.

理论上的最大放电时间(单位:分钟)=电池容量/(电池 容量/60*(平均的放电电流/电池容量)) 实际的最大放电时间应该保守一点,以防止电池过放.

电池放电倍率与电池容量的关系 最大放电电流=电池容量*电池放电倍率 电池容量的增加或电池放电倍率的增加,都可以提高 该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 如:1000mAH的电池 如果有20C的放电能力,那么,就 可以连续的以20A电流进行放电. 如果只有8C,那么, 最大放电电流也就8A. 电池容量/电池C值/电池重量的关系 就以目前大陆所销售的电池来说,电池的重量会跟着 电池的容量增加而有所增加,电池的C值的增加也会 让电池的重量有所增加,不过不是太明显.

航模用锂电容量和C值的选择 因为不同的模型的使用电流不同,请根据当前模型的

楼主:
最大需要电流来选择所使用的锂电池.

网友:
新手,啥都需要

网友(2014-03-16):
回个帖子,下班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