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UBEC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9-22):
夏天的环境温度很高,一般电 调上集成的BEC是线性稳压三 端,温度很高,尤其是在使用 3S电池组时,当BEC需要输出 5V电压2A电流时,需要消耗 10W以上的功率。 如果我 们把电调BEC部分分离出来, 可以大大降低电调的使用温 度,提高电调的可靠性! 普通标准接收机,一般都有独 立的电源插口,在上使用外置 BEC时,把电调原来输出的舵 机插头红线挑出来空置,电调 的舵机插头插入接收机的油门 通道,外置BEC板的舵机插头 插入接收机的电源插口或者是 空置的插口上即可! 小接收机一般没有独立的电源 插口,在上使用外置BEC时, 如果遇到接收机插口不够用 时,需做以下处理。BEC的电 源入线和电调电调电源入线并 接,然后把电调和BEC的舵机 插头红线挑出来,BEC的舵机 插头红线插到到电调舵机插头 原来红线位置,即可按正常电 调使用。BEC的舵机输出头和 原电调舵机头的红线空置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