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常用材料的一点常识

楼主(2013-09-23):
EPO发泡塑料
EPO是特殊聚合工艺生产的一种共聚物,组成和结构独特,由30%的聚乙烯和70%的聚苯乙烯组成。PE组分主要分布在粒子的外层,促进颗粒之间的塑化和结合,PS组分主要分布在粒子的内部,对于泡粒结构具有良好支撑作用。
EPO最大程度地综合了PEPS的优点,如图所示。与EPS在外力的冲击下极易碎裂和产生碎屑不同,EPO冲击后不会产生碎裂和碎屑,表观质量好,具有出色的抗冲击性,特别是其多次跌落冲击性能。
NOVA Chemicals生产,商标名ARCEL
--------------------------------------------------------------------------------------------------------------------------------------------------------------------------------------------------------------------------------------------------------------------------------------
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
EPP Expanded polypropylene ):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
是一种性能卓越的高结晶型聚合物/气体复合材料,以其独
EPP泡沫
特而优越的性能成为目前增长最快的环保新型抗压缓冲隔热材料。EPP制品具有十分优异的抗震吸能性能、形变后恢复率高、很好的耐热性、耐化学品、耐油性和隔热性,另外,其质量轻,可大幅度减轻物品重量。EPP还是一种环保材料,不仅可回收再利用,而且可以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白色污染。
EPP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IT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离子彩电、精密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开始大量采用EPP作包装材料。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在汽车工业中的大量应用:汽车保险杠、汽车侧面防震芯、汽车车门防震芯、高级安全汽车座椅、工具箱、后备箱、扶手、底垫板、遮阳板、仪表盘等(据统计数据反映:目前每辆汽车平均用塑料100~130kg,其中应用EPP塑料约4~6kg)。
--------------------------------------------------------------------------------------------------------------------------------------------------------------------------------------------------------------------------------------------------------------------------------------
可发性聚苯乙烯板(EPS泡沫)
EPS板(又称苯板、泡沫板)是可发性聚苯乙烯板的简称。是由可发性聚苯乙烯原料(Expandable Polystyrene)经过预发、熟化、成型、烘干和切割等工艺制成。它既可制成不同密度、不同形状的泡沫塑料制品,又可以生产出各种不同厚度的泡沫板材。广泛应用于建筑、保温、包装、冷冻、日用品,工业铸造等领域。也可用于展示会场、商品橱、广告招牌及玩具之制造。 2EPS板保温体系是由特种聚合胶泥、EPS板,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称和饰面材料组成。集保温、防水、防火,装饰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建筑构造体系。该技术将保温材料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不占用室内空间,保温效果明显,便于设计建筑外形。 3EPS泡沫是一种热塑性材料,每立方米体积内含有300--600万个独立密闭气泡,内含空气的体积为98%以上,由于空气的热传导性很小,且又被封闭于泡沫塑料中而不能对流,所以EPS是一种隔热保温性能非常优良的材料。 用途:用于建筑内外墙保温、地热采暖、冷库、冷藏室、轻体房、低温箱、保鲜箱 产品规格(mm):尺寸:1250×6000×600 1000×2000×500 厚度:0.5-600 注:按用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 技术指标 密度(kg/m3):15-30 导热系数(W/mh):0.041 抗拉强度(kg/m2):2.5-3.5 尺寸稳定性使用温度(℃):+70。目前,我国EPS年产量已达50万吨。
--------------------------------------------------------------------------------------------------------------------------------------------------------------------------------------------------------------------------------------------------------------------------------------
KT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
kt板结构图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在广告方面的用途一是用于产品宣传信息发布的展览、展示及通告用装裱衬板,另外就是被大量应用于丝网一次印刷,特别适合用于大范围统一宣传活动使用。尺寸:从0.9m1.2m宽都有,一般是2.4m长。
成分结构
主要成分为:聚苯乙烯(英文:polystyrene
kt板板芯的颜色常用的有白色和黑色,其实也有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等颜色。不过一般国内没有需求所以没有厂家会去生产。不过出口kt板中会有这种些彩色的kt板。
分类
KT板从目前比较成熟的生产工艺可分为冷复合与热复合,这两种不同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对应的称之为(冷复合板)冷板和(热复合板)热板。
冷板
首先是板芯发泡:原材料是PS颗粒,但是由于冷板大都是单层板芯,所以要进行双次发泡,第一次发泡厚度一般为3.5mm左右,熟化半个月后,再进行第二次发泡,把芯放到设备上发泡到5.0-5.2mm左右,第二次发泡后就可以
KT板应用实例
直接涂胶贴合。
然后粘贴面皮:面皮的基材是PVC,一般为0.08m-0.1mm0.9×2.4的小板现大多用0.08-0.1mm面皮,1.2×2.4的大板一般用0.16mm的面皮来加强板的挺度,由于面是PVC,芯是PS材料,所以选择的一定要是中性胶水,胶水在面皮和板芯同时涂胶相互粘贴,粘贴要经平板液压机(十吨以上)挤压,24小时以上方可取出切边修整包装出货。
起泡:面皮与板芯起泡,原因分析
KT
1、板芯熟化期太短;2、中性胶水有问题或是涂胶有过错;3、成板后有太阳直射或紫外线光照射。常见的起泡是由于面皮过薄,经太阳直射后起泡,写真画面与面皮极少有起泡,从理论上分析极不易起泡。
热板
1、通过设备把PS颗粒发泡成2.5mm-3.0mm板芯(一次发泡),此时的板芯是卷材,一般为500米,此时的板芯要在常温下存放半月(熟化期),使板蕊的一些废气排放出去。
2、贴面
在设备同时放上两大卷已拉伸好的PS面皮和两大卷熟化好的板芯,通过设备的模具使让他相互融合贴在一起,形成整板。面皮的厚度大约在0.01m
3、整包
把贴好面的板在设备上时就裁成2.4m长,裁下后再进行修边,整成0.9×2.4的整板打包出厂。
1、起泡表现:指写真画面贴在KT板上,不用几天画面开始起拱,形成水泡状。
形成的原因有:1、板芯的熟化期短;2、表面的PS面太薄;3、画面背胶的胶水与PS面有反应(有一些胶水有此类情况)
2、形成的过程
KT板应用实例
由于板芯的熟化期远不止半月,半个月只是相对的,更何况几乎所有的厂家只存放几天,根本不会到半个月,此时的板芯是还一直在化学反应会产生很多的气体,加之表面的PS面太薄,根本无法挡住气体向外挥发。而画面虽经表膜机覆压看视平整,其实仍有气体未排完,此时在原有气体的地方后面又有板芯的挥发气体就形成泡。
以上介绍已经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其实kt冷板和kt热板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复膜的工艺那里和板面膜本身的区别,冷板为pvc膜,复合膜工艺为冷复合。热
板膜是ps 膜,复合工艺为热复合。 至于说第一次ps颗粒发泡出来的板材的厚度的差别现在的工艺上已经不存在了,前几年ps原材料价格贵,08年开始原材翻倍的跌价,一般厂家也不会在那里做偷工减料的文章,现在kt板厂家发泡片材出来的片
KT
材除了厚度,更重要的是片材的克重,这才是决定板芯硬度关键。
其他分类
kt 目前除了冷板和热板分类外,也可以分为:丝印kt板、裱画kt板、纸面kt板、高密度kt板、彩色kt板、出口级kt板、背胶kt板等
丝印kt板:工艺要求表面平滑,面皮ps膜只要要求4c以上,裱膜必须通过丝印油墨测试才能使用。不适合用于裱画,裱画厚同样会短时间起泡。属于热复合板。
裱画kt板:也属于热复合板,主要是解决热板ps膜薄的情况加厚裱膜到6c以上,适合中
KT
短期质量要求高的广告制作,同样也会起泡,只不过起泡时间比普通板会长一些。
纸面kt板:属于冷复合板,按卡纸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命名,看不同的厂家的叫法,市场上也没有统一的名称。常用的面的纸有:白面灰低卡纸、纯白卡纸、黑色不同克重的纸和卡纸、彩色纸等。
高密度kt板:一种硬度可以达到木夹板一样的硬度,不过厚度只能到5mm。主要用来做出口级写字板。以及一些发泡板玩具。
彩色kt板:一般国内市场上说的彩色kt板都是面为彩色芯一律都是白色。出口的也有板芯和面一样颜色的彩色kt板。彩色的面可以是ps膜也可以是彩色的纸面。
出口级kt板:这种板一般板的质量会比国内的kt板好很多,多数为纸面kt板。通常规格为:A1;A2;A3;A4等小规格。
国外一般用来做海报板、写字板、促销广告展示板等。最大特点不允许有起泡和变形的情况出现。
背胶kt板:kt板本身单面或者双面背胶。所有kt板都可以做成背胶板。 国内不常用。
三、总结:
1、起泡热板的起泡大都是因为熟化期短、面皮过薄导致,冷板起泡大都是因为生产时的涂胶不好或太阳直射过长导致。
2、价格比较:热板价格低,主要是因为生产期短、用料少、生产量大而形成的,而冷板恰恰相反。
3、目前KT板面膜上的种类比较多,常见的有PS面、纸面、背胶面等类型。
4kt板都是用在室内广告多,一般对板的要求就是保证不起泡和不变形。 真正能做到不起泡的kt板还是卡纸kt板。但是卡纸kt板有通病,在空气容易吸水,就容易变形。目前在市场上有一种改良过的一种kt板叫塑纸板,用特殊的纸面+够硬的板芯冷复合而成。能在长时间内不起泡不变形。(:并非市场上的比较低档的纸塑板)
应用领域

主要应用广告行业、标识标牌行业,以及在建筑装饰行业、文化艺术及包装行业、印刷行业、cosplay道具中广泛应用。
--------------------------------------------------------------------------------------------------------------------------------------------------------------------------------------------------------------------------------------------------------------------------------------
KT
写真膜
飞机修饰的目的是为了让飞机好看,如果买不到专业的图纸或成型的飞机,好多朋友都是自己想办法让自己的爱机更加漂亮或威武. 这里我说一些自己在广告店里了解的一些关于喷绘和写真的话题. 喷绘和写真是有区别的,喷绘多用于室外,写真多用于室内.当然不是绝对. 先说喷绘吧,其主要用于室外大型图案的制作,由于在很大的广告牌或是门头广告上一般用不到手指头大小的字.因此图案追求的是个大概轮廓,一般3-5米长的广告精度在150左右就够了.这种广告一般是让你记住广告本身. 写真主要用于室内的图案,长度一般不超过3.写真可以很细腻的表现图案的内容,有的可以看见毛发和毛孔.这上面喷照片的话,1.2米长的照片和在相馆的同样大小的相片,站在两米左右看,效果就基本一样了.(所以,有朋友需要放大照片挂墙要求不是特高完全可以用写真代替相馆的照片,价格会让你有惊喜的.本人试过) 扯远了. 下面说说模友在做飞机贴膜中选择写真或喷绘的优缺点,到广告店做贴图,店主就不会把你当门外汉,自然价格就不会乱报. 写真时模友一般使用背胶图(除了中国几个顶级城市可以做象矿泉水瓶表面的包装纸一样轻薄,其它包括好多省会城市都没有.当然价格贼贵),背胶是把背胶纸张喷绘打印好后在上面再压一层粘膜(冷表膜),也就是你拿到手的背胶图有3,撕掉一层贴在飞机上还有两层.但画面图像很清晰(分辩率72就可以了,再高就没必要).缺点是不防晒(紫外线照射后要变色),如果外面一层膜掉开图形也不防水,且重量较重. 喷绘的话,模友一定要选冷表膜(在一般的城市我还没见到比它更轻的材料,如果模友有更合适的材料话,告诉我我将不胜感激),冷表膜其实就是背胶上面的防水膜,好多人甚至广告店都不知道这上面可以喷绘的,如果你到广告店做喷绘首先问老板能在冷表膜上喷绘不,如果不行就撤,以免耽误时间.冷表膜喷绘时喷绘机上有风扇,喷好后10-20分钟就能用,而且不掉色,雨淋都没事.精度一般分辩率150(
这样也没写真清晰,没办法性质决定的)就能达到模友的要求了,缺点就在这.优点就是比写真轻约1/3,飞机能省几克都是好的啊.而且画面不掉色防晒防雨. 最后说价格吧.两种价格都差不多,看你喷的图多少和你所在的城市有关.一般在15-25/平方米,一架飞机就1个平方左右,你可以在上面设计一些图标同时喷,也就1平方米的钱,做到物有所值,物尽其用吧.
----------------------------------------------------------------------------------------------------------------------------------------------------------------------------------------------------------------------------------
环氧树脂涂装
环氧树脂(A) + 硬化剂(B),其实讲白点也就是一种 AB 胶。 由于塑钢液为浓稠状,不好直接涂抹,故需以酒精稀。 调制比例约为 A : B : 酒精 = 1 : 1 : 2 (酒精可依需求减少) 建议一次最多不要调超过半个纸杯,一架飞机分正反面两次涂。 操作时间约 40 分钟,完全硬化约 6 小时。 硬化后保丽龙的飞机会有巴尔沙木飞机般的硬度与烫纸包覆的质感。 依小弟使用后的心得是,除非你是存心要捏破它、故意去砍树或直接番石榴, 不然会一直油油亮亮到你不想飞它!
------------------------------------------------------------------------------------------------------------------------------------------------------------------------------------------------------------------------------------------------------------------
D

Depron是一种闭孔聚苯乙烯泡沫,出厂标准样式为板张,又称D板。它重量极轻,且防潮。 从最初作为铺设地板的高性能隔热板材,到现在Depron已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如食品包装等。在2005年举办的M.A.V.世界挑战大赛上Depron被首次运用于模型制作,由于它重量轻韧性高的特点,现在Depron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模型领域,许多顶级模型工厂已经普遍采用Depron作为板材原料,他们均认为Depron将是未来轻型航模的首选材料。 Depron有两种颜色(白色和灰色),以及两种不同类型:Depron ClassicDepron Aero。在模型制造中,Depron Classic可代替轻木用于模型建设,如航空和航海模型。Depron Aero则是F3P飞机模型的最佳材料。 Depron的优势 不同于轻木,Depron没有纹理,所以不易开裂。 每张同规格的Depron板材都拥有同样的重量和均匀的密度,以便达到最佳的平衡及性能,这对制造模型非常重要。Depron非常轻,密度最小可达到28kg/m3,同时又保持很高的强度。因为特殊的结构,Depron很容易切割及铣削,加工后表面光滑干净。Depron损坏后可进行修复再次使用,修复方法简易。 Depron AeroDepron Classic15%,且性能不变。世界F3P冠军Martin Müller强烈推荐使用Depron Aero 就实际的使用而言,D板是一种有韧性的“KT” D板的弱点:不易涂装。
----------------------------------------------------------------------------------------------------------------------------------------------------------------------------------------------------------------------------------
泡沫胶
一种橡胶。又称海绵橡胶。海绵状多孔结构的硫化橡胶。有开孔、闭孔、混合孔和微孔之分。可制成软橡胶或硬橡胶制品。质轻、柔软、有弹性、不易传热。具有防震、缓和冲击、绝热、隔音等作用。用合成橡胶制成的还具有耐油、耐老化、耐化学药品等特点。广泛用于汽车、飞机、化学、日用品等工业,用作保温、隔音、防震材料,以及制座垫、床垫、医疗机械、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等。可由生橡胶中加起泡剂(如碳酸铵、尿素、偶氮二异丁腈等)或上浓缩的胶乳经搅拌鼓入空气,再经硫化而成。
一种橡胶,又称海绵橡胶,其特点是不腐蚀泡沫模型,海绵状多孔结构的硫化橡胶。有开孔、闭孔、混合孔和微孔之分,可制成软橡胶或硬橡胶制品。质轻、柔软、有弹性、不易传热。具有防震、缓和冲击、绝热、隔音等作用,用合成橡胶制成的还具有耐油、耐老化、耐化学药品等特点。广泛用于汽车、飞机、化学、日用品等工业,用作保温、隔音、防震材料,以及制座垫、床垫、医疗机械、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等。可由生橡胶中加起泡剂(如碳酸铵、尿素、偶氮二异丁腈等)或上浓缩的胶乳经搅拌鼓入空气,再经硫化而成泡沫胶的用途及特点。用途:
本胶适用于各种软质材料自粘和与硬质材料的互粘。如泡沫、海绵、皮革、PVC软材、KT板、塑料膜、软质纤维等与硬质材料:铁皮、铝板、有机板、玻璃、木材、石材、瓷砖等的互粘,适用于装饰及广告公司钢结构工程和办公用品黑板的使用。

特点:
泡沫胶

本胶化工原料合成产物,采用无苯混合溶剂,属环保型产品,无特殊异味,表干快,贴得牢,耐水耐候性好等特点。
使用方法:
泡沫胶使用不当会对应用物品造成腐蚀,需注意正确使用:

1.粘合面去尘,保持清洁;
2.涂胶后,晾20秒,然后合拢,瞬间牢固;
3.由于气温、湿度不同,晾晒时间也不同,可观察方法是,晾5秒,然后每隔一秒把粘合面碰一下拉开,待看到出现拉丝的现象后,再等3秒,合拢;
4.粘接力强,不脱落。
注意事项:
严禁用香蕉水、苯类溶剂、醋酸乙酯、油漆稀释剂稀释、洗刷。

泡沫胶的去除方法
方法一:
可以用浓度高的稀释剂---香蕉水清洗,但是材质不能是表面为油漆的,要不会把油漆的颜色也跟着一起刷掉。用刷墙用来和和水泥的小铁铲讲附着在胶表面的那层泡沫刮去不用担心会刮花,然后用油刷蘸香蕉水在刷掉泡沫后的胶上,先腐蚀一会儿,12分钟后,用刷子以打圈的方式来刷,胶就会脱落了。最后的清洗才是比较麻烦的呢,最后还要用干净的水来擦干净。

方法二:
粘在衣服上的泡沫胶可用牙膏清洗。而残留在门上的泡沫胶可用开水烫洗。

方法三:
用风油精涂上后稍等片刻,再擦拭干净,但有油性。

方法四:
用吹风机吹一下使黏胶软化,使其的黏著力变弱,就可以较轻易的清除。如果还有一点小痕迹,就用清除指甲油的去光水来擦拭。

----------------------------------------------------------------------------------------------------------------------------------------------------------------------------------------------------------------------------------
丙烯颜料
丙烯颜料是用一种化学合成胶乳剂(含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丙烯酸、甲基丙烯酸,以及增稠剂、填充剂等)与颜色微粒混合而成的新型绘画颜料。
目录
丙烯颜料属于人工合成的聚合颜料,发明于20世纪50年代,
丙烯颜料
是颜料粉调和丙烯酸乳胶制成的。丙烯酸乳胶亦称丙烯树脂聚化乳胶。丙烯树脂有许多种,如甲基丙烯酸树脂等,因此,丙烯颜料也有很多种类。国外颜料生产厂家已生产出丙烯系列产品,如亚光丙烯颜料、半亚光丙烯颜料和有光泽丙烯颜料以及丙烯亚光油、上光油、塑型软膏等等。
丙烯颜料与油画颜料的不同点
1)可用水稀释,利于清洗。
丙烯颜料
2)速干。颜料在落笔后几分钟即可干燥,不必像油画作品那样完成后需等几个月才能上光。喜欢慢干特性颜料的画家可用延缓剂来延缓颜料干燥时间。
3)着色层干后会迅速失去可溶性,同时形成坚韧、有弹性的不渗水的膜。这种膜类似于橡胶。
4)颜色饱满、浓重、鲜润,无论怎样调和都不会有”“的感觉。着色层永远不会有吸油发污的现象。
5)作品的持久性较长。油画中的油膜时间久了容易氧化,变黄、变硬易使画面产生龟裂现象。而丙烯胶膜从理论上讲永远不会脆化,也绝不会变黄。
6)丙烯颜料在使用方式上与油画的最大区别是带有一般水性颜料的操作特性,既能作水彩,又能作水粉用。
7)丙烯塑型软膏中有含颗粒型,且有粗颗粒与细颗粒之分,为制作肌理提供了方便。
8)丙烯颜料有轻微的毒,但对人体不会产生伤害。只要小心不要误食就行了。
注意
丙烯画应在丙烯底涂料(GESSO)制作的底子上绘制,不要用油质底子作画。材料专家也不主张丙烯与油画色混合使用,尤其不要在丙烯底子上画油画,这主要是为了作品的永久性保存。丙烯与油画颜料之间并没有不良反应,交替使用时,其附着力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本帖已出续集,

1.白乳胶/聚醋酸乙烯胶粘剂
由醋酸与乙烯合成醋酸乙烯

可常温固化、固化较快、粘接强度较高,粘接层具有较好的韧性和耐久性且不易老化

特点

  本品是一种水溶性胶粘剂,是由醋酸乙烯单体在引发剂作用下经聚合反应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粘合剂。通常
  称为白乳胶或简称PVAC乳液,化学名称聚醋酸乙烯胶粘剂,是由醋酸与乙烯合成醋酸乙烯,添加钛白粉(低档的就加轻钙,滑石粉,等粉料).再经乳液聚合而成的乳白色稠厚液体。

用途

  聚醋酸乙烯乳液黏合剂的缺点是耐水性和耐湿性差,易在潮湿空气中吸湿,在高温下使用会产生蠕变现象,使胶接强度下降;在-5℃以下储存易冻结,使乳液受到破坏。本品以聚乙烯醇与甲醛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为改性剂,使乳液的耐水性和抗冻融性能有所改善,扩大了乳液的应用范围。白乳胶可常温固化、固化较快、粘接强度较高,粘接层具有较好的韧性和耐久性且不易老化。可广泛应用于粘接纸制品(墙纸),也可作防水涂料和木材的胶粘剂。木质材料粘接。它是以水为分散剂,使用安全、无毒、不燃、清洗方便,常温固化,对木材、纸张和织物有很好的黏着力,胶接强度高,固化后的胶层无色透明,韧性好,不污染被粘接物;乳液稳定性好,储存期可达半年以上。因此,广泛地用于印刷装订和家具制造,用作纸张、木材、布、皮革、陶瓷等的黏合剂,还可作酚醛树脂、脲醛树脂等黏合剂的改性剂,用于制造聚醋酸乙烯乳胶漆等。
工艺流程

  1.将聚乙烯醇粉末在去离子水中溶化完全,过滤。(可选用PVA-1788 2488等)
  2.将聚乙烯醇胶水投入不锈钢反应釜(也可用搪瓷反应釜,只是搪瓷釜的传热效果不及不锈钢反应釜),再加入乳化剂OP-10,开动搅拌机,使之混合均匀。

  3.将聚醋酸乙烯酯单体总量的15%(6.9)与过硫酸钾配方量的40%(0.036)加入不锈钢反应釜中,继续搅拌,并开始升温。当温度升到60-65℃停止加热。其中要注意,引发剂过硫酸钾应先用纯水兑成8%~10%的水溶液,分多次加完。

  4.在引发剂的作用下,虽停止加热,但温度自行升高,当温度在65℃以上时,反应釜的回流装置开始出现回流。当温度升到80℃以上时回流逐渐减弱。此时从反应釜的滴加斗中,进行聚醋酸乙烯酯单体的滴加,滴加速度应控制在每小时滴加总量的10%左右(4.6左右)。在反应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反应温度,在反应釜夹套中加入冷却水来控制反应温度,不高于80℃。

  5.在加醋酸乙烯酯单体的同时,也加入引发剂,每小时加入量为配方量的4.5%左右。

  6.醋酸乙烯酯和引发剂都应控制在8h左右加完。由于引发剂的作用,反应较强烈,单体加完后,反应温度会自行上升,当上升至93℃左右时,保温30min。聚合反应基本完成。

  7.打开冷却水,使不锈钢反应釜内温度降低,降到50℃以下时,加入碳酸氢钠水溶液(应预先溶化10%浓度)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pH值调到6~7为止。

  8.不锈钢反应釜的搅拌机始终不能停,当冷却至室温时,得白乳胶成品,停止搅拌,放料、包装。

  9.当白乳胶成品的黏度过大、耐水性差时,可适当减少配方中聚乙烯醇的用量。

  10.若白乳胶乳液稳定性差,可适当减少配方中一些引发剂的用量,太少时会不引发,造成单体难聚合。

  11.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用量不可过多,不要超过单体的10%,否则白乳胶成品的胶粘性下降,且增加了成本。它主要 作用是增加乳液的韧性和降低乳液的成膜温度。

  12.如果白乳胶成品的泡沫较多,可加入适量消泡剂。

  13.引发剂过硫酸钾的用量和添加时间应注意掌握,当开始出现回流时,若回流量大,表明引发剂没起到作用,单体过多,应停止加单体,可酌情增加一些引发剂,当回流正常时再加单体。

  14.用上述白乳胶配方及制作方法生产的白乳胶为白色均匀的乳状液体,固体含量50%左右,pH值约为5

  另外,此白乳胶成品还可添加801胶水、锐钛型钛白粉生产改性白乳胶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与传统聚醋酸乙烯乳胶的使用方法一样,本品耐冻融,耐老化,粘接强度优良,储存期长。
  1 木材含水律应控制在8-15%,过高过低会影响粘合质量。

  2 对基材表面进行处理,使基材表面无油污、灰尘和其它杂质。粘接面必须充分接触。

  3 涂胶应均匀适量。

  4 可室温固化也可加热固化,最高温度不宜超过120°固化时间因温度不同而不同,可根据实际情况定。

  5 加压时,压力要足够,加压要均匀,应加压1.5小时以上,卸压后应陈放一段时间。为达到更好的粘合效果,最好是卸压后放置24小时再进行加工,72小时进行测试。

  6 可与一些树脂混合使用,像脲醛树脂、酚醛树脂、三聚氢氨树脂等,以改善自身的不耐水性和蠕变性等。

主要技术性能

  外观 乳白色,无异物
  固体含量
46-50
  黏度
≥1.5-4
  PH
6-8
  干强
7-9
  湿强
2-4
  凝胶温度
≤0-3
  颗粒度
2-3
  游离醛
0.5
改性白乳胶水的种类

AE-05DB与其混合
  方法:将AE-05DB添加到白乳胶水中,按白乳胶水/AE-05DB=1:1的比例混合使用,混合后可保存30天以上。
  特性:

  (1)增强特殊材料的复合强度及耐水性;

  (2)降低气味,减低黄变性;

  用途:

  (1)实现白乳胶水复合海棉、EVA、涤纶布;

  (2)省去两面复胶的麻烦,并降低总成本。

AE-05PA
与其混合

  方法:将AE-05PA与白乳胶水,按1:2的比例混合;
  特性:

  (1)增强背胶自粘性;

  (2)增长背胶粘性的保持时间;

  (3)提升背胶耐水性、耐老化性。

M-87
与其混合

  方法:M-87先与水混合,然后添加到白乳胶水,按M-87//白乳胶水=1:20:205的比例混合使用;
  特性:

  (1)特殊材料复合时,快速增稠用;

  (2)高效能增稠,用量少;

  用途:适合调配低成本帮鞋用白乳胶水。

白乳胶产品性能

  (1)白乳胶具有常温固化、固化较快、粘接强度较高,粘接层具有较好的韧性和耐久性且不易老化等的一系列优点。可广泛应用于粘接纸制品(墙纸),也可作防水涂料和木材的胶粘剂。
  (2)它是以水为分散剂,使用安全、无毒、不燃、清洗方便,常温固化,对木材、纸张和织物有很好的黏着力,胶接强度高,固化后的胶层无色透明,韧性好,不污染被粘接物。

  (3)还可作酚醛树脂、脲醛树脂等黏合剂的改性剂,用于制造聚醋酸乙烯乳胶漆等。

  (4)乳液稳定性好,储存期可达半年以上。因此,可广泛地用于印刷装订和家具制造,用作纸张、木材、布、皮革、陶瓷等的黏合。

白乳胶注意事项

  1、粘接操作时,使用温度不得低于7摄氏度;不耐高温,超过95摄氏度,将导致胶层强度下降。
  2、根据不同用途,白乳胶可用水稀释,但需先将它升温至超过30摄氏度,并用高于30摄氏度的水缓慢加入搅拌均匀方可使用,不可用10摄氏度以下的冷水稀释。

  3、开始使用后,应将盖子盖严,为了防止结皮,可洒一层水,使用时搅拌均匀。并且在使用前加入少许盐酸,可提高固化速度。

  4、可与其它疏水性树脂混合配成双组份产品,提高产品粘接强度、耐水性和耐热性,缩短固化时间。

  5、白乳胶总体是安全的,但不能吞入或溅入眼睛。若不慎碰入口中或眼睛,马上使用大量的清水冲洗。

  6、勿将白乳胶倒入河道或下水道,以免造成污染或下水道阻塞,使用后剩余物,静置存放,待干燥成膜后以固体废弃物处置。

  7、贮运:必须储存于阴凉、干燥、温度在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严密罐保质期在12个月以上。储运时应轻装、轻放,防止倒置、挤压和暴晒。

白乳胶用途和原料

  1. 用途
  本剂是以醋酸乙烯酯、聚乙烯醇、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辛醇、过硫酸铵等为原料组成的白乳胶,广泛用于木器、胶合板、水泥砂浆、纸张、布、皮革等的粘接,它使用方便、粘合力强,生产工艺比较简单。缺点是低温时使用性能较差。

  2. 原料

  (1)醋酸乙烯酯:又名乙烯基醋酸酯,简称醋酸乙烯,无色可燃性液体。有强烈香味。其蒸气对眼有刺激性。不溶于水,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用于制乙烯基树酯和合成纤维。也用于制橡胶、油漆、粘合剂等。在本剂中用作粘合剂。

  (2)聚乙烯醇:由聚醋酸乙烯酯经皂化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白色或奶黄色粉末。具热塑性。根据皂化程度不同,产物可溶于水或仅能溶胀。主要用作聚乙烯醇缩醛类树脂的原料,也用作粘合剂、分散剂等。本剂中用作粘合助剂。选用工业品。

  (3)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无色液体。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中。

  是制塑料、合成橡胶、人造革等时的增塑剂。也是香料的溶剂和固化剂。在本剂中用作增塑剂。选用工业品。

  (4)辛醇:辛醇有正辛醇及各种异构体。这里指的是2-乙基己醇-1。无色液体,有特殊气味。溶于水和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中。本剂中用作溶剂。选用工业品。

  (5)过硫酸铵:无色单斜晶体。有时略带浅绿色,溶于水。受热则分解,有强氧化性。用作漂白剂、氧化剂、脱臭剂等。本剂中用作聚合引发剂。选用工业品。

白乳胶特点

  1、对多孔材料如木材、纸张、棉布、皮革、陶瓷等有很强的粘结力,且初始粘度较高。
  2、能够室温固化,且固化速度快。

  3、胶膜透明,不污染被粘物,并且便于加工。

  4、以水为分散介质,不燃烧、不含有毒气体,不污染环境,安全无公害。

  5、为单组份的粘稠液体,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6、固化后的胶膜有一定的韧性,耐稀碱,稀酸,且耐油性也很好。

它主要被用在木材加工、家具组装、卷烟接嘴、建筑装潢、织物粘结、制品加工、印刷装订、工艺品制造以及皮革加工、标签固定、瓷砖黏贴等,是一种环保型的胶黏剂。

2.
硝基漆
简介
  硝基漆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木器及装修用涂料。硝基漆的主要成膜物是以硝化棉为主,配合醇酸树脂、改性松香树脂、丙烯酸树脂、氨基树脂等软硬树脂共同组成。一般还需要添加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二辛酯、氧化蓖麻油等增塑剂。溶剂主要有酯类、酮类、醇醚类等真溶剂,醇类等助溶剂、以及苯类等稀释剂。硝基漆主要用于木器及家具的涂装、家庭装修、一般装饰涂装、金属涂装、一般水泥涂装等方面。
硝基漆发展概述

  硝基漆的出现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国于1935年开始生产和应用,当年美国生产硝基漆产量已达4230万加仑(16000万立升)。硝基漆以它的干燥快、装饰性好、具有较好的户外耐候性等特点,并可打磨、擦蜡上光,以修饰漆膜在施工时造成的疵点等独特性能,非常畅销。当时只有硝基漆可以喷涂,适合大面积施工。美国杜邦公司的产品曾为世界第一条汽车车身涂装流水线采用。
  50年代以后,随着涂料行业技术力量的发展壮大,国内涂料企业有条件改进老产品,研制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添置新设备,使硝基漆的生产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发展也较为迅速。当时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硝基底漆和腻子、硝基工业漆(内用硝基磁漆)、汽车喷漆(外用硝基漆)、木器漆、铅笔漆、皮革漆、塑料漆等。70年代以前,它属于装饰性好的高档涂料产品,产量逐年增长。到80年代中期,我国涂料产品按18大类进行统计后,它的产量和涂料合计总产量之比,还是相对稳定的。

  近年来,随着涂料行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批批新产品先后研制成功,许多合成树脂涂料相继涌现出来。为使涂料产品适应和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要求,原化工部在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方案时提出:"限制前四类(油脂漆、天然树脂漆、酚醛漆、沥青漆),改造两类即硝基漆、过氯乙烯漆,使其质量进一步提高,发展合成树脂漆"。合成树脂漆的发展也挤掉了一部分硝基漆的市场。例如:60年代初,北京红狮涂料公司前身北京油漆厂与北京汽车修理厂合作,在国内首家将北京的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使用硝基漆涂装改为氨基醇酸烘漆,装饰质量和耐候性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大大延长这些车辆的维修时间。

产品优点

  优点是装饰作用较好,施工简便,干燥迅速,对涂装环境的要求不高,具有较好的硬度和亮度,不易出现漆膜弊病,修补容易。缺点是固含量较低,需要较多的施工道数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耐久性不太好,尤其是内用硝基漆,其保光保色性不好,使用时间稍长就容易出现诸如失光、开裂、变色等弊病;漆膜保护作用不好,不耐有机溶剂、不耐热、不耐腐蚀。
硝基漆产品说明书

一、组成:
  由硝化棉、醇酸树脂、颜料、增塑剂及有机溶剂等制成。
二、特性:

  漆膜干燥快,平整光亮耐候性较好,缩短施工周期,提高生产效率。
三、用途:

  适用于机床、机器设备及工具的保护装饰。
四、技术要求:
HG/T2277-92

项目 指标

容器中状态 搅拌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细度um≤ 20
施工性 喷涂二道无障碍

干燥时间 表干min≤20
实干
h≤4
漆膜颜色及外观 漆膜平整光滑,符合标准样板及其色差范围

柔韧性mm≤ 3
附着力(级)
≤ 2
五、施工参考

  1、使用前将漆搅匀,如有漆粒或杂质,必须进行过滤清除。
  2、用硝基稀料,调整施工粘度,以空气喷涂为主。

  3、施工前应将被涂物表面彻底清理干净。

  4、空气湿度大,漆膜易出现发白现象,应加入硝基防潮剂调整油漆粘度。

  5、施工时间以10min左左为宜。

  6、配套底漆:硝基底漆,过氯乙烯底漆。

六、运输、贮存

  1、产品在运输时,应防止雨淋、日光曝晒,避免碰撞,并应符合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
  2、产品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隔绝火源,远离热源的库房内。

3.水性漆
水性漆就是以水稀释剂、不含有机溶剂的涂料,不含苯、甲苯、二甲苯、甲醛、游离TDI有毒重金属,无毒无刺激气味,对人体无害,不污染环境,漆膜丰满、晶莹透亮、柔韧性好并且具有耐水、耐磨、耐老化、耐黄变、干燥快、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使用在:木器、金属、塑料、玻璃、建筑表面等多中材质上。
  水溶性漆是以水溶性树脂为成膜物,以聚乙烯醇及其各种改性物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水溶醇酸树脂、水溶环氧树脂及无机高分子水性树脂等。
水性漆分类

  凡是用水作溶剂或者作分散介质的涂料,都可称为水性漆。水性漆包括水溶型、水稀释型、水分散型 (乳胶漆)3种。
1.
水溶型

  水溶型是以水溶性树脂为成膜物,以聚乙烯醇及其各种改性物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水溶醇酸树脂、水溶环氧树脂及无机高分子水性树脂等。
2.
水稀释型

  水稀释型是指后乳化乳液为成膜物配制的漆,使溶剂型树脂溶在有机溶剂中,然后在乳化剂的帮助下靠强烈的机械搅拌使树脂分散在水中形成乳液,称为后乳化乳液,制成的漆在施工中可用水来稀释。
3.
水分散型

  水分散型主要是指以合成树脂乳液为成膜物配制的漆。乳液是指在乳化剂存在下,在机械搅拌的过程中,不饱和乙烯基单体在一定温度条件下聚合而成的小粒子团分散在水中组成的分散乳液。将水溶性树脂中加入少许乳液配制的漆不能称为乳胶漆。严格来讲水稀释漆也不能称为乳胶漆,但习惯上也将其归类为乳胶漆。
发展

基本认识
  油漆已经在消费者中深入人心,已经成了一个很平常的东西,很多消费者对于油漆了解的还是很少,包括一些销售油漆十几年的老板对于油漆的危害都不是很了解。油漆只能在涂刷过后一个月后才能入住,消费者以为这个时候油漆就没有毒性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没有刺激性气味只是甲醛挥发到了人的生理所能接受的程度,而油漆固化剂和稀释剂中所含的苯,甲苯,游离TDI还在挥发,这些东西要完全挥发干净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些芳香烃物质对于婴儿小孩及未出生的小孩的智力发育是有很大影响的,游离TDI还具有致癌的危险,在欧洲发达国家很早就禁止了油漆的使用。
发展阶段

  大体而言,水性漆技术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代水性漆以丙烯酸为主要原料,其优点是耐水、耐候性能好,是目前水性漆生产企业推向市场的主要产品。其缺点是综合性能一般,化学性能比较低(例如耐醇耐碱性能较差),硬度、耐磨度等物理指标较低,这也是大多数人认为水性漆不好的原因所在。

  第二代水性漆以丙烯酸和水性聚氨酯的复合物为主要原料,不但继承了第一代丙烯酸产品耐候性、施工宽容度好的优点,同时也提高了水性漆的硬度,但是化学性能仍然比较低,目前国内也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可以生产,是水性漆中的中档产品。

  第三代水性漆以丙烯酸改性水性聚氨酯为主要原料,在第二代水性漆产品的基础上,又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综合性能,铅笔法则测试硬度可以达到2H以上,充分满足了日产需要;耐磨性能甚至超过油性漆,使用寿命、色彩调配方面都有明显优势;更重要的是化学性能稳定,耐醇耐碱性较前两者大大增强,为水性漆中的高档产品,目前该技术被国内外少数几个厂家所垄断。

  虽然水性漆有环保漆膜效果好等优点点,但单组份水性漆在硬度,和耐高温等性能上和双组份油性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用在餐桌和地板上就非常容易表现出其在性能上的不足。这一功能上的缺陷导致了水性漆的发展。

  市场上的假双组份水性漆,就象苹果手机一样,山寨版的产品往往层出不穷。在朝日还没推出双组份水性漆之前 ,市场上就有部分的小涂料厂开始推出了所谓的双组份水性漆,那其实就是一种油漆的改良产品,虽然其硬度等都提高了不少,但其和普通油漆一样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违背了水性漆以环保无毒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初衷。

真假辨别

  1.真正的双组份水性漆无论是主剂还是固化剂在开罐后都是基本闻不出气味的或是只有非常轻微的气味。2.真正的双组份水性漆是用清洁的自来水稀释的.如果还需要专用的稀释剂或是酒精类的物质来稀释那就一定不是了.3双组份的水性漆也属于非危险化学品而假的双组份往往是易燃的危险品.4看环保指数:其是否含有苯 重金属 和高含量的VOC 等有毒物质.
性能礰署
:
  具有优良的涂膜性能几乎和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具有相同的涂膜性能,耐热性能耐溶剂性能耐药品腐蚀性耐磨性能都非常好,可以保持长时间坚韧的涂膜效果。涂在桌面上可以放置盛有沸腾水的茶壶(即可以耐100℃温度,同时涂在地板等处也可以发挥其强耐擦痕的涂膜特长。是面向DIY消费者的环保安全型水性双组分清漆非常环保的水性清漆,没有溶剂清漆的刺鼻的气味。也不易燃,消防上也是没有危险非常安全的产品。不含有日本厚生劳动部指定的剧毒物质。(生产时不使用二甲苯苯类甲醛等指定的14种有害物质
)
变黄性能

  是无变色的聚氨酯清漆,涂刷在白色面上也不会呈现黄色。

  双组分聚氨酯清漆的性能测试比较表

测试的涂料 朝日涂料 市场上一般品牌 市场上一般品牌 备注

试验项目 水性双组分聚氨酯 油性单组分聚氨酯 油性双组分聚氨酯
透明度 完全透明 透明 透明

硬化剂的危险物区分 非危险品 1类石油溶剂

主剂的危险物区分 非危险物 2类石油溶剂 1类石油溶剂

稀释液 溶剂型稀释剂 专用溶剂

变黄性
○ × ○
不粘性 ○ 100℃、石墨

涂膜外观流平度 ○ ○ ○
涂膜光泽度 60°镜面光泽度

铅笔硬度 3H H 3H
耐碱性 ○ ○ ○ 5%氧化钠水溶液

耐酸性 ○ ○ ○ 5%硫酸
耐冷热转换性能 ○ ○ ○
耐溶剂腐蚀性 ○ ×脱离

耐污性 ○ ○ ○ 蜡笔、酱油、调料、油性笔

对地板的附着性 × ○
标记说明:优等 ◎>○>>▲>× 劣等

概要

  种类: 超耐久水性双组分聚氨脂清漆
  成份: 主剂:水性聚氨酯合成树脂、水

  硬化剂:水性聚氨酯合成树脂、助剂。

  干燥时间: 常温表面干燥:30分钟~1小时 (标准涂刷量
:80~100g/m2)
  标准涂刷次数: 2

  标准涂刷面积: 吸水性较强的木材面:2.5~3.2
(600g)
  吸水性不强的木材面:3.7~4.7
(600g)
  颜色: 高光透明和哑光透明

  用途: 木制桌面、木地板面、复合木地板、木楼梯、木制家具以及其它室内外木制品表面的涂刷。

特长

  ◎高环保清漆。属于水性清漆。高环保气味低,作业时没有危险性,也没有强列得刺激气味。
  ◎涂膜具有良好的耐热耐磨耐药品腐蚀性能。几乎和溶剂型聚氨脂清漆具有相同的涂膜性能,可以保持长时间坚韧的涂膜效果。

  ◎强耐热性能可以涂在桌面上放置盛有沸腾水的茶壶(即可以耐100℃温度),同时涂在地板等处也可以发挥其强耐擦痕的涂膜特长。

  ◎是无变黄的聚氨脂清漆,遇紫外线和可视光也不会变黄的聚氨脂清漆,涂刷在白色面上也不会泛黄。

  ◎具有防滑功能,也适合于涂刷楼梯和走廊等处。

应用技巧

  随着水性漆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对大家的生活,想必大家对水性漆也不会很陌生了,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水性漆的使用小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去帮助。
  1、水性木器涂料类型和应用技术

  通过对市场上销售水性木器漆产品的分析,按基料的品种来分析水性木器漆的应用技术大致有以下几类:

  ①丙烯酸酯型:其中有苯丙乳液、丙烯酸酯(改性)乳液,适宜做底漆、哑光面漆。这种基料所做涂料相对成本较低,硬度一般,不易产生缩孔,但成膜性能较差、光泽差,不宜做高光漆。耐磨性差,消泡困难,一般拼混使用;②聚氨酯分散体:包括芳香族和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后者的耐黄变性优异,更适于户外。它们成膜性能都较好,自交联光泽较高、耐磨性好、不容易产生气泡和缩孔。但硬度一般,价格较贵,适合于做亮光面漆、地板漆等;③丙烯酸改聚氨酯分散体:包括有芳香族、脂肪族聚氨酯与丙烯酸酯分散体的混合物,兼具了上述两类的优点,成本比较适中,可以自交联亦可用于双组分体系,硬度好、干燥快、耐磨、耐化学性能好、黄变程度低或不变黄,适合于做亮亚光漆、底漆、户外漆等;

  ④水性氨酯油:属单组分,类似油性氨酯油,氧化还原干燥型,成膜时需加入催干剂,干燥较快,光泽好、硬度好、耐磨、耐水性好,适合做亮光面、地板漆;⑤水性双组分聚氨酯:一组分是带-OH的聚氨酯分散液;二组分是水性的固化剂,主要是脂肪族的。此两组分混合后施工,通过交联反应,可以显着提高其耐水性、硬度、丰满度,光泽亦有一定的效果,综合性能较好,涂料不易黄变,尤为适合于户外涂装。

  2、产品技术现状

  市场上的水性木器涂料从包装上看,有单组分与两组分之分,其中单组分占据绝大多数;从货源看,有原装进口产品,有国外品牌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有国内厂家自行研发生产的产品。其中以前二者居多,后者销售份额较少。通过对国外品牌、合资品牌、国产产品的一些分析测试,其产品性能综合如下。

  ①产品外观:有乳白色的、微黄的,亦有微红色的粘稠状;

  ②固体含量:一般在30%45%,相比溶剂型的要低许多;

  ③耐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水性氨酯油比芳香族/丙烯酸乳液型要好很多;

  ④耐酒精性:其趋势基本与耐水性相同;

  ⑤硬度:以丙烯酸乳液型最低,其次芳香族聚氨酯为中等,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及其双组分聚氨酯、氨酯油为最高,并随着时间的延长,其硬度会逐渐增加,尤其是双组分交联型。但硬度增长慢且较低,远不如溶剂型。铅笔硬度能达H的已很少;

  ⑥光泽:亮光的很难达到溶剂型木器涂料的光泽,普遍低20%左右。其中以双组分的较高,而氨酯油、聚氨酯分散体次之,丙烯酸乳液型最低;

  ⑦丰满度:由于固体含量的影响,差别较大,加之本身固体含量低、丰满度较差,固含量越高,丰满度越好,双组分交联型比单组分好,丙烯酸乳液型较差;

  ⑧耐磨性:以氨酯油与双组分交联型为最好,其次为聚氨酯分散体,再次为丙烯酸乳液型;

  3、水性聚氨酯漆的应用技术

  水性聚氨酯漆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环保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也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其最大优势就是从应用技术上解决了国内消费者比较注重于漆膜的丰满度、手感与硬度、对漆膜的耐热、耐烫、耐醇、耐水、耐污染性能;

  突破了水性木器漆的弱点;而且水性聚氨酯漆在施工时不易产生气泡,易打磨,不易受气温与湿度的影响,为了全面解决水性木器漆的市场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意事项

  现在市场上还存在一部分伪水性漆.使用时需要专用稀释水等等,对人体危害很大。
4.
航空层板

航空层板制作主要材料采用桦木或椴木,经过渗胶、浸渍、干燥、热压等工艺压制而成。该产品主要用于飞机制造内装饰、工装模具、高档客车内装饰、航空模型制作、无人驾驶飞机及水上运动器材,其主要特点是:强度高、抗水性好、弯曲角度小、抗震性好。

5.轻木

轻木,木棉科(Bombacaceae)乔木,学名Ochroma pyramidaleOchroma lagopus。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材质特轻。木材外表与白松或椴木相似。
种中文名:轻木
种拉丁名:
Ochroma lagopus Swartz
种别名 :百色木,巴萨尔木

科中文名:木棉科

科拉丁名:
Bombacaceae
属中文名:轻木属

属拉丁名:
Ochroma
国内分布:云南及台湾热带地区栽培

国外分布:印度群岛、墨西哥南部至秘鲁、玻利维亚等热带的 低海拔地区

简介

  干燥的轻木每立方尺仅重68(2.73.6公斤)。浮力约为软木的二倍,适于制造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具有很好的弹性,也是包装家具等物品和制造机器座垫的优良防震材料。它还具有较好的绝缘性,可用作保温箱、冰箱和冷藏室的隔热材料,并且是制造装运固体二氧化碳容器的良好材料。还可用在飞机的座舱中和制作飞机与船舰模型。
轻木种子纤维在商业上称为草鸭绒或兔子爪,用作床垫和坐垫的填料。轻木纤维与一些其他种子纤维的混合绒,常作植物纤维出售。

  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盛产轻木,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材,两个人抬起来快步如飞。轻木比做软木塞的栓皮栎还要轻一半,是世界上最轻的树木。每立方米仅重115公斤。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以抬起约等于自身体积8倍的轻木甚至更多。

  轻木是木棉科、轻木属中唯一的一种常绿中等乔木。一株10年生的轻木可高达16米,直径5060厘米。叶宽心脏形,交互生长在枝条上。花大,色黄白,着生于树冠上层。结长圆形蒴果,里面有绵状的簇毛,由五个果瓣构成。种子倒卵形,淡红色或咖啡色,外面密被绒毛,像棉花籽一样。

  轻木原产南美洲及西印度群岛,当地人称它为巴尔沙木巴尔沙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筏子,用轻木做筏子具有特别大的浮力,可载运更多的东西。

  轻木是世界上最速生的树种之一,一年就可长到五六米,直径513厘米。由

于它体内细胞组织更新很快,植株的各部分都异常轻软而富有弹性。轻木又称百色木,属于木棉科、轻木属。是一种常绿乔木。一株10-12年生的轻木商可达16-18米,胸围1.51.8米。其树干挺直、树皮栋褐色。其tfL宽心脏形,片片单叶在枝条上交互排列,叶的边缘具有棱状的深裂。花长得很大,是白色的,着生在树冠的上层。果实称作蒴果,长圆形,里面有绵状的簇毛,由5个果瓣构成。种子是倒卵形的,呈淡红色或咖啡色,外面密被绒毛,犹如棉花籽一样。

  这种树木比用来作软木塞的栓皮栋还要轻两倍。一根长l0米,合抱粗的轻木,就连一个妇女也能轻易地把它扛起来。干燥的轻木比重只有0.10.2,由于它导热系数低,物理性能好,既隔热,又隔音,因此是绝缘材料、隔音设备、救生胸带、水上浮标及制造飞机的良材。又由于其木材容量最小,不易变形,体积稳定性较好,材质均匀,容易加工,因此也可制作各种展览模型及塑料贴面。此外,其种毛尚可作枕、褥的填充材料。

特征

  木材的基本特征为边材浅黄白色,心材绿或浅绿,久则变浅。原木端面,绿色斑点密布。径切面显深浅不同的绿色,有细长的深绿色或深褐色条纹;如果为弦切面,由年轮组成的轮廓轻木地板
纹理十分明显。绿色沉积物在心材部分的管孔及薄壁组织中均有分布。木材新切面清香扑鼻,锯解时芳香四溢,木屑呈绿色且发粘,浸水水色也为浅绿或深绿色。含水率16%时,气干密度为1.30g/cm3。干燥十分不易,一般采取阴干的办法。加工后木材表面油性较强,光泽耀眼。
作用

  干燥的轻木比重只有 0.10.25。它能隔热,又可隔音,是绝缘材料、隔音设备、救生用品及制造飞机的良材。
  据说,15世纪时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那以后,欧洲殖民者争先恐后地派军队占领美洲地盘。西斑牙军队到厄瓜多尔时,军人们看到在流往萨摩岛的奔腾咆哮的河流中,有七个土著姑娘乘着一种特殊木头扎成的木筏,冒着狂涛激浪漂流而下,木筏时而在浪尖上,时而沉入水花中,但始终都不会沉没,感到十分惊奇。后来,军人们还发现,这种木头特别轻,防腐性能好,当地手工艺人用它制造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和工艺品,很受人们欢迎,往往供不应求。于是,西班牙军人第一次把这种木材叫做轻木。后来,轻木被运到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并逐渐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且广泛用于航空、航海、隔音、隔热、室内装饰等方面,效果特别好。

  轻木不仅木材特别轻,木质细白,虫不吃,蚁不蛀,而且生长迅速,树干

又高又直,分枝少,叶片大而圆。在热带雨林里,它宛若着紧身短衣筒裙、系银腰带、撑着绿纸伞的傣族少女,窈窕美丽,亭亭玉立。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引种试种轻木,目前,云南、广东、福建、海南、台湾等省区已大面积引种轻木。

轻木、白塞木(Balsa wood

  白塞木(balsa wood)又名轻木,产于非洲热带地区,是一种很轻的天然木材。在显微镜下,白塞木的细胞个体很大,但是细胞壁很薄。它的木质纤维仅占总体积的40%,固态物含量极低。生长中的白塞木细胞中充满了水,它的树干长得又直又硬,就好象被充满了气的汽车轮胎一样。白塞木含水量相当于它自身木质纤维重量的5倍,被砍伐后要彻底烘干,整个干燥过程需要2周,直到木材的含水量达到6%。干燥后的白塞木密度为385kg/m3

  白塞木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木材,它通常只被少量地运用。当它被用于汽车制造业中,成为了美国汽车文化一个标志。雪佛莱跑车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上的 Corvette汽车的地板是用白塞木的木芯制成的。这是一种类似于三明治结构的人造板。白塞木内部蜂窝状的构造,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汽车

的震动和噪音,而且还增强了汽车地板的强度。

  理查德布鲁门(Riccardo Blumer,意大利建筑师、家具设计师),用白塞木做出了一把仅重1300克的椅子。那把让他出名的“Laleggera”椅,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表(图4、图5、图6)。在木芯骨髓的上下两个面各有一层薄木片,它们分别有效承担着就坐者的压力。两层木片中间的中空部分注入了聚氨酯(PU),以防止椅面受力时下陷。椅面上的玻璃纤维织物被透明树脂粘合,这种工艺不但不影响椅子的重量,而且在保护了椅面的同时增加了椅子的强度。布鲁门把白塞木椅发展成了一个包括不同型号的桌子、凳子和长凳的系列产品。白塞木椅制作过程是一个减法的过程,即先把白塞木片胶合在一起,然后再根据椅子的外形制作,直到这些木片被雕刻成合适的外形和厚度。椅子没用任何金属连接结构件,木材的表面覆盖着的玻璃纤维织物和透明环氧树脂,这样既增加强度又不会掩盖掉木材的纹理。椅子的设计还充分考虑了叠放和运输的问题。该椅在1998年赢得了金圆规奖(CompassodOro),通过白塞木,椅子展示了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结合使用的效果。

用途

产品用途:轻木帆船、飞机模型、木塔、桥梁、轻木冲浪板、消闲商品店、影视道具、仿真雕塑、鸟类咀嚼玩具、船身、原尺寸飞机、护根、陆用交通工具、科学研究、赛车、拼图板、军事模型、工程规划(沙盘模型)纪念品、收藏品及其它领域。
6.乳胶漆
乳胶漆:Emulsion Paint. 乳胶漆又称为合成树脂乳液涂料,是有机涂料的一种,是以合成树脂乳液为基料加入颜料、填料及各种助剂配制而成的一类水性涂料。根据生产原料的不同,乳胶漆主要有聚醋酸乙烯乳胶漆、乙丙乳胶漆、纯丙烯酸乳胶漆、苯丙乳胶漆等品种;根据产品适用环境的不同,分为内墙乳胶漆和外墙乳胶漆两种;根据装饰的光泽效果又可分为无光、哑光、半光、丝光和有光等类型。
辨别真假乳胶漆的方法
  1、看。真的乳胶漆看上去比较油嫩,有光泽,开桶上面漂浮薄薄类似机油的乳胶剂。大约有一毫米。假的乳胶漆会票一层薄薄水。而且漆带蓝头
  2、闻。真的乳胶漆有淡淡的清香办有类似泥土味。假的乳胶漆泥土味重 带刺鼻,或者没有一点味道。

  3、抹。真的乳胶漆抹上去特别细腻,润滑。假的乳胶漆涩,有颗粒感。

  4、刷。真的乳胶漆刷起来顺滑,而且遮盖力强。假的没有遮盖力,而且干了以后没有太大的硬度。

  还有我的经验告诉我 真的弄到手上要洗好长时间才掉,假的洗的时候不用太麻烦。

编辑本段乳胶漆定义

  在我国,人们习惯上把合成树脂乳液为基料,以水为分散介质,加入颜料、填料(亦称体质颜料)和助剂,经一定工艺过程制成的涂料,叫做乳胶漆,也叫乳胶涂料。
乳胶漆优点

  1、环保
  以水为分散介质,没有机溶剂,运输贮存不存在爆炸和火灾的危险问题。

  2、施工方便

  可以刷涂、辊涂、喷涂。

  3、涂膜干燥快

  4、透气性好

  5、耐水性好

  6、性能能满足要求

粉末乳胶漆

  1 健康环保
  省去了为达到涂料性能而添加的各种液态化工有害成膜、分散、润湿、流平、防腐防霉等助剂。

  2 运输和贮存方便

  普通涂料中约含20——50%的水,而粉末涂料中,这部分水要到现场使用时才加入,也就是说, 这部分水既不需要运输,也不需要贮存。另外,含水的涂料,当运输和贮存的温度低于0℃时,往往会冻坏,而乳胶粉末涂料不存在此问题。

  3 不需防腐剂

  传统液态涂料中,既有水,又有细菌的食粮,容易被细菌污染。因此,为了防止变质,要加防腐剂,而乳胶粉末涂料无细菌污染问题,不需防腐剂。

  乳胶粉末涂料有这么多优点,生产工序与传统涂料一样,也需要高速分散机。但在粉体混合,颜料分散,设备选用,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及贮存等各个生产工艺、制造环节都比传统涂料复杂得多。故长久以来,墙面彩色粉末涂料也没有流行起来。

按特性分类

水溶性内墙乳胶漆
  水溶性内墙乳胶漆无污染、无毒、无火灾隐患,易于涂刷、干燥迅速,漆膜耐水、耐擦洗性好,色彩柔和。水溶性内墙乳胶漆,以水作为分散介质,无有机溶剂性毒气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透气性好,避免了因涂膜内外温度压力差而导致的涂膜起泡弊病,适合未干透的新墙面涂装。
水溶性涂料

  水溶性涂料价格低廉,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和保护性。生产工艺简单,所用的资源丰富,原材料易得,耐擦洗性不如乳胶漆,一般在10次以下,易起皮、脱落、开裂、起泡,耐候性差。在农村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溶剂型内墙乳胶漆

  溶剂型内墙乳胶漆,以高分子合成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必须使用有机溶剂为稀释剂,该涂料用一定的颜料、填料及助剂经混合研磨而制成,是一种挥发性涂料,价格比水溶性内墙乳胶漆和水溶性涂料要高。此类涂料使用易燃溶剂在施工中易造成火灾,在低温施工时性能好于水溶性内墙乳胶漆和水溶性涂料,有良好的耐候性和耐污染性,有较好的厚度、光泽、耐水性、耐碱性,但在潮湿的基层上施工易起皮起泡、脱落等。
通用型乳胶漆

  通用型乳胶漆代表一大类通用型乳胶漆,适合不同消费层次要求,是目前占市场份额最大的一种产品,最普通的为无光乳胶漆,效果白而没有光泽,刷上确保墙体干净、整洁,具备一定的耐刷洗性,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典型的是一种丝绸墙面漆,手感跟丝绸缎面一样光滑、细腻、舒适,侧墙可看出光泽度,正面看不太明显。这种乳胶漆对墙体比较苛刻,如若是旧墙返新,底材稍有不平,灯光一打就会显示出光泽不一至,因此对施工要求也比较高,施工时要求活做得非常细致,才能尽显其高雅、细腻、精致之效果。
抗污乳胶漆

  抗污乳胶漆是具有一定抗污功能的乳胶漆,对一些水溶性污渍,例如水性笔、手印、铅笔等都能轻易擦掉,一些油渍也能沾上清洁剂擦掉,但对一些化学性物质如化学墨汁等,就不会擦到恢复原析,只是耐污性好些,具有一定的抗污作用,不是绝对的抗污。
抗菌乳胶漆

  人们对健康洁净的生态化居住环境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对抗菌功能的产品也越来越重视。抗菌乳胶漆除具有涂层细腻丰满、耐水、耐霉、耐候性外,还个有抗菌功能,它的出现推动了建筑涂料的发展。目前理想的抗菌材料为无机抗菌剂,它有金属离子型无机抗菌剂和氧化物型抗菌剂,对常见微生物、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及酵母菌、霉菌等具有杀灭和抑制作用。选用抗菌乳胶漆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环境。
叔碳漆

  叔碳漆的基料是基于叔碳酸乙烯酯的共聚物。由于叔碳酸乙烯酯上有一个庞大的多支链的叔碳基团,对基料分子链起到保护作用,并具有溶剂性的增塑作用,因此叔碳漆具有出色的漆膜性能,同时具有优异的耐受性能、装饰性能、施工性能、环保健康性能,不含甲醛,VOC极低。纳米乳胶漆
编辑本段乳胶漆的材质与环保

  乳胶漆是水性涂料,它们的漆膜性能比溶剂型涂料要好得多,占溶剂型涂料一半的有机溶剂在这里被水代替了,因此有机溶剂的毒性问题,基本上被乳胶漆彻底的解决了。乳胶漆是以一些聚合物水溶液做成膜物质的,除水和安全无害的不同类型聚合物或聚合物之外,还含有小量乳化剂和微量未聚合的游离单体,游离单体是一些能挥发的小分子物质,存在不同程度的毒性问题,现在环保漆游离单体的浓度控制在01%以下,助剂的用量多的有2%3%;少的只占005%01%之间。现在劣质的乳胶漆有毒的游离单体浓度和助剂用量超标几十倍或几百倍,影响健康。现在常用的立邦、多乐士漆都已达到规定的环保标准是安全的。
乳胶漆的特点

  1 干燥速度快。在25°C时,30分钟内表面即可干燥,1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干燥。
  2 耐碱性好。涂于呈碱性的新抹灰的墙和天棚及混凝土墙面,不返粘,不易变色。

  3 色彩柔和,漆膜坚硬,表面平整无光,观感舒适,色彩明快而柔和。颜色附着力强,是粉刷墙面和天棚的理想涂料。

  4 可在新施工完的湿墙面上施工,允许湿度可达8—10%,而且不影响水泥继续干燥。

  5 无毒。即使在通风条件差的房间里施工,也不会给施工工人带来危害。

  6 调制方便,易于施工。可以用水稀释,用毛刷或排笔施工,工具用完后可用清水清洗,十分便利。

  7 不引火。因涂料属水相系统,所以无引起火灾危险。

怎样计算乳胶漆的用量

  房间面积(平方米)除以4,需要粉刷的墙壁高度(分米)除以4,两者的商数相加便是所需乳胶漆的公斤数。

  例:一间房间的面积为20平方米,墙壁高度为16分米,那么(20÷4+16÷4=9,即9公斤可以涂刷两遍。

乳胶漆性能谈

  覆遮性:覆遮性和遮蔽性是高质量乳胶漆的组成要素,代表了效果更好、时间消耗更少,用量更省的粉刷工作。
  附着力和易清洗性:良好的附着力可以避免出现裂缝和瑕疵;易清洗性确保了光泽和色彩的保持。因此它们是您选择乳胶漆时的重要参考指标。

  适用性:适用性好的乳胶漆在操作过程中不会引起气泡四处流溢、飞溅等状况,它会带给居室光滑的墙面。

  防水功能:弹性乳胶漆具有优异的防水功能,防止水渗透墙壁、损坏水泥,从而保护墙壁,并具抗菌功能。它具有良好的抗碳化、抗菌、耐碱性能。

编辑本段乳胶漆到底有没有毒
?
  据中国涂料协会的专家介绍,作为水性涂料的一种,乳胶漆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墙壁装饰材料之一。由于采用水作为涂料的溶剂,所以可以说乳胶漆是众多涂料中最具安全性的材料。乳胶漆中的几种主要成分,例如作为溶剂的水、颜料、乳液、填充剂和各种助剂中,都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尤其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产品,其使用的安全系数更高,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据该协会的秘书长杨桓女士介绍,目前能够生产乳胶漆的厂家很多。除了少数企业在防霉剂中使用了有机汞、在成膜助剂中使用了乙二醇等有害物质之外,绝大多数乳胶漆厂家都本着对使用者负责的态度,即使增加成本也不使用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但即使这些加入了有害物质的乳胶漆,其有害物质的含量也很小,只要注意涂刷后通风、在完全干燥后再入住,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消费者完全不必谈虎色变。

  另外,目前市场上有少数劣质的水性涂料,也打着乳胶漆的牌子上市销售。这种劣质涂料(优质涂料基本无毒)含有大量游离甲醛,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装饰材料。这种劣质材料的一大特点,其具有浓烈的刺激性味道,消费者很容易分辨。

  最后,有关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乳胶漆时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购买知名品牌的商品,购买真货,这样才能保证自身和家人的使用安全。

  弥盖细微裂纹:弹性乳胶漆具有的特殊弹张性能,能延伸及弥盖细微裂纹。

按用途分类

内墙乳胶漆系列
  哑光漆:该漆具有无毒、无味、较高的遮盖力、良好的耐洗刷性、附着力强、耐碱性好,安全环保施工方便,流平性好,适用于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安居工程、民用住房。
  半亚光:这个是目前家具漆的主要品种。

  亮光:这个是地板漆用的多

  丝光漆:涂膜平整光滑、质感细腻、具有丝绸光泽、高遮盖力、强附着力、极佳抗菌及防霉性能,优良的耐水耐碱性能,涂膜可洗刷,光泽持久,适用于医院、学校、宾馆、饭店、住宅楼、写字楼、民用住宅等。

  有光漆:色泽纯正、光泽柔和、漆膜坚韧、附着力强、干燥快、防霉耐水,耐候性好、遮盖力高,是各种内墙漆首选之品。

  高光漆:具有超卓遮盖力,坚固美观,光亮如瓷,很高的附着力,高防霉抗菌性能,耐洗刷、涂膜耐久且不易剥落,坚韧牢固,是高档豪华宾馆、寺庙、公寓、住宅楼、写字楼等理想的内墙装饰材料。

外墙乳胶漆系列

  哑光漆:该产品耐候性、耐紫外线较佳、干燥快、涂膜坚韧、遮盖力强、防霉、防水、具有时尚色彩,适用于饭店、医院、学校、公寓、住宅楼、民用住房、寺庙、写字楼的外装饰。
  丝光漆:涂膜平整光滑、质感细腻、具有丝绸光泽、耐紫外线较佳、有较强的耐沾污性和优良的附着力,而且以待霉防藻、流平性好,施工方便,是宾馆、公寓、住宅楼、寺庙、写字楼、商业楼、旅游景点等理想的外墙装饰材料。

  有光漆:光泽度高、耐紫外线佳、同时有较强的附着力和抗沾污性,防霉防藻,是高档宾馆、公寓、寺庙、住宅楼、别墅、写字楼最为理想的外墙装饰材料。

  高光漆:具有保色性好、抗粉化,高耐候性,强遮盖力、高附着力,高防霉抗菌性能,耐雨水冲刷,不变色、光亮如瓷,是专为水泥基墙面而研制的一种理想的外墙用面漆。

  玉石漆:表面平滑,品位高雅,触感如鹅绒般轻柔光滑;洁净亮丽;具有特殊肌理效果;施工随意,但漆膜坚硬;耐水、防潮;环保清新;色泽恒久亮丽;抗污、防霉;抗碱、抑菌。爱尔玉石婚房漆是采用纳米玉石粉和韩国纯丙乳液为主要成份精制而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肌理效果和鹅绒般轻柔光滑感的内、外墙装饰环保涂料。其卓越的性能和高贵典雅的装饰效果彻底颠覆着传统产品,全面提升居室装修品质。

其它特种漆

  高弹漆:有卓越的抗裂性能,涂膜表面交联后,具有优良的弹性和延伸率,可弥盖墙壁表面已有的或将产生的裂纹;具有超强的抗沾污性和涂膜耐洗刷性,防水防潮、抗菌防霉、耐碱,是一种高贵的外墙装饰材料。
  彩石漆:涂层立体感强,庄重典雅、美观大方,耐老化,先进造价低,经济实惠,适用于机关团体、宾馆饭店、民用住宅、公共场所等外墙建筑喷涂装饰。

  固底漆:超强的渗透力可有效地封固墙面,耐碱防霉的涂膜能有效地保护墙壁,极强的附着力,可有效防止面漆咬底龟裂,适用于各种墙体基层使用。

  高光防水罩面漆:涂膜光亮如镜,耐老化,极耐污染,内外墙均可使用,污点一洗即净,耐擦洗可达10000次以上。适用于厨房、卫生间、洗澡堂等易污染的场所。

乳胶漆的选购

  在装修中,只要是涉及到墙面的问题,大家都离不开乳胶漆,这是一种涂料,一般分为水性漆和油性漆。乳胶漆则是水性漆的一种。主要应用于家庭内外墙的涂刷,是和消费者接触最多的涂料品种。现在市场上的乳胶漆真是乱花渐入迷人眼,品牌、规格、档次、功用和色彩都各有不同。
  价钱上,5升装从几十元到四五百元不等;功能上,从耐擦洗、覆盖裂纹到抗霉抗菌,乳胶漆更加全效了;色彩上,赤橙黄绿青蓝紫,想要什么颜色,调色机都能给您调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选购还是涂刷都挺费心。品质、环保、价钱样样都要操心。在此,成都瑞丽家居装饰为大家的选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大家在选购乳胶漆时更省心,施工时更舒心。

  通过比较试验看市场乳胶漆选购,可能消费者最关心的是环保和价格。乳胶漆的环保指数最重要的是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含量。国家标准规定,每升乳胶漆中VOC含量不能超过200克。为了方便消费者选购乳胶漆,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四省市消协,做了83种内墙乳胶漆产品的比较试验。

  品牌涂料环保较放心。根据发布的结果表明,乳胶漆环保性能基本达标,全部样品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可溶性重金属的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甲醛含量只有一个样本超过国家标准上限要求。因为试验所用的83个样本分别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城市的19家建材市场或超市购买,涵盖了国际、国内的主要知名品牌和地方品牌,以及相同品牌不同价位的产品。所以,注重环保的消费者,大可优先选购品牌乳胶漆。价格越高并非性能更好。而消费者关心的价格问题,根据试验结果显示,并非价格越高,性能指标越好。市场上乳胶漆的价格差别较大,83个样本的每升价格从7~117元不等。以价格最高的每升117元样本和每升63.5元的样本相比较,环保性、遮盖能力、耐污渍性、耐霉菌性等各项性能的测试结果并没有大的区别。而部分单价相差较大的两种商品,在性能指标比较上也是各有优劣。

  在选购此类产品时,应以良好的性价比作为选购标准。消费者应根据房间的不同功能选择相应特点的乳胶漆。如卫生间、地下室最好选择耐霉菌性较好的,厨房、浴室选择耐污渍及耐擦洗性较好的产品;选择具有一定弹性的乳胶漆,对弥盖裂纹、保护墙面的装饰效果有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多功能产品等。此外通过检验还发现,由于涂料产品各种性能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会相互制约,对于市场上流行的多功能产品,可能单一性能并不突出,但综合性能一般较好。

综述

  涂料本身是半成品,如果想要达到最完美的最终效果,除了涂料本身的质量以外,施工也起到关键的作用。选择正规有信誉的家装公司当然有质量保证。但一些马路游击队很容易让消费者陷入涂刷陷阱。
陷阱一 低价诱惑

  现在油工的报价是越来越低了。有的油工报价每平方米16元到18元全包(包含涂料价格和工钱),如果只是单纯的涂刷更是低到6元至7元。吴勇先生提醒消费者,过低的报价莫要轻信。如果真正按照这些价钱涂刷,有时候连涂料的成本都不够。而正常的涂刷报价装修公司一般是30元左右(包含涂料的价格)。低价陷阱一般通过低价诱惑消费者,然后通过拿回扣、找各种理由预支工钱后撂摊等手法弥补低价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价廉并不能保证物美。另外您也可以找厂商,现在有些涂料厂商也提供涂刷的增值服务。
陷阱二 偷梁换柱

  乳胶漆一般分为底漆和面漆。如果想要涂刷墙面,正常的涂刷流程为先作墙面处理——刮腻子,然后再刷底漆和面漆。底漆主要起封固防碱的作用。而现在有的油工喜欢在底漆上做手脚。因为刷完底漆后会刷面漆覆盖,业主根本看不到底漆的效果。吴经理就碰到一个案例,油漆工利用业主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盯装修的机会,将业主购买的5240元的有抗碱功能的漆换成18180元的低端产品。业主在短时间内难以察觉到墙面有何变化。最后受损失的还是业主。业内人士提醒:如果业主有空,可以在涂刷施工时看着油漆工开桶。乳胶漆开桶后再更换就很困难。
陷阱三 偷工减料

  乳胶漆是水性漆。施工时要通过添加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涂料品牌不同,添加水的比例从10%30%不等。而有的油工为了省事或节省涂料,故意将水的比例加大,最高的添加超过50%的水。掺水的后果是乳胶漆的遮盖能力大大降低,根本起不到弥盖裂纹、保护墙面的作用。业内人士提醒:掺水通过目测和触摸较易发现。
陷阱四 以假乱真

  品牌乳胶漆桶市面回收价是很高的,很多小工厂制作出的乳胶漆灌入该桶,在市场占有相当大的分额。甚至在专卖店也有人做手脚,那么怎么能避免该类问题呢。提醒:一般以假乱真都是用相当廉价的乳胶漆,消费者只需要抱起桶晃一下就能感觉到内部不均匀,这种方式不需要开封检验。到专卖店,选择新款乳胶漆也是一种方法。切记,乳胶漆送到场,找有经验的老工人或者工头检验一下。
选购细节

  选购细节决定多彩品质,如果想要选择最适合房屋装修风格的乳胶漆,在选购乳胶漆时,还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
细节1 一看二掂三动手

  一看就是看外包装和环保检测报告。一般乳胶漆的正面都会标注名称、商标、净含量、成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各品牌乳胶漆标注的保质期1年到5年不等,尽可能购买近期生产的产品。现在一般的品牌乳胶漆都有环保检测报告或检测单。消费者看清楚检测单能对乳胶漆的环保性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检测报告对VOC、游离甲醛以及重金属含量的检测结果都有标准。国家标准VOC每升不能超过200克;游离甲醛每公斤不能超过0.1克。
  二掂是掂量分量。一般来说,质量合格的乳胶漆,一桶5升的大约为7公斤左右;一桶18升的大约为25公斤左右。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将油漆桶提起来,正规品牌乳胶漆晃动一般听不到声音,很容易晃动出声音则证明乳胶漆黏度不足。

  三动手是动手开罐检测。优质的乳胶漆比较粘稠,呈乳白色的液体,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没有异味。否则说明乳胶漆有质量问题。还可以在手指上均匀涂开,在几分钟之内干燥结膜,结膜有一定延展性的都是放心涂料。

细节2 缤纷色彩应注意

  现在的乳胶漆色彩早已不是以前单调的白色,许多消费者更愿意用缤纷的色彩点亮生活。在色板和涂料桶上,消费者所看的颜色和最终在墙面呈现的效果并不一定相同。因为涂料的颜色不仅受光线的影响,还受涂刷区域的影响。当一种颜色涂刷大块区域时,色彩通常会加重,这样您可以选择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编辑本段品质简易鉴别方法

涂料的流平性能
  使用木棍或小勺将涂料搅拌均匀,然后将小勺提至高处,观察涂料流下来的姿态,若是成块状一块块的掉落,则流平性能不好,若涂料成线状流落,则说明涂料具备一定的流平性能。其二,将涂料按施工手册的配比兑水,将其用硬毛刷涂布在不吸收表面上,待其干燥后,涂膜表面越平整的流平性能越好。
涂料的施工性能

  将涂料按施工手册配比稀释,用羊毛刷在不吸收表面涂刷,用心感受,手感越顺畅的则施工性能越好。需要说明的是,在某些高档漆里,生产商为了使涂料在墙上使用时达到良好的丰满度,常常加入助剂控制涂刷的厚度。这些助剂加入涂料中,拽刷子的感觉。但这是否就代表施工性能不好,就是仁者见仁的事了。
涂料的遮盖能力

  找一张干净的旧报纸,在其铅字大小,密度较为均匀的地方用手指将涂料尽量涂薄,待其干燥后观察铅字的模糊程度,铅字越模糊的,说明该涂料的遮盖力越高。这种方法,更适合于两个不同涂料的对比。
涂料的PVC高低的判别

  PVC指的是涂料中粉料体积含量与胶乳体积含量的百分比。在某些情况下,PVC越低代表涂料的机械性能越出众。仍然找一张旧报纸,将未稀释的涂料按照一般涂刷厚度涂布在报纸上,待其充分干燥后,将报纸慢慢折叠,仔细观察涂料表面的变化,当涂料表面一出现细微裂纹即停止折叠,记录此时报纸折叠的大致角度,内角越小的说明其PVC越低,其机械性能也就越好。其二,将涂料均匀地涂布在不吸收基面上,如玻璃,待其充分干燥后,用指甲用力将涂膜划破,观察其碎裂物的状态,若是呈粉状剥落则说明其PVC较高。
涂料的耐洗刷性能

  将涂料按照施工手册比例稀释、涂布在坚实的基面上,正常保养一周以上,用深色湿毛巾轻轻擦拭,在毛巾上出现明显白色印记之前,擦拭的次数越多,则表示涂料的耐洗刷性能越好。若是低档工程类涂料,则需要保养更长时间。
  以上资料,依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编写。疏漏之处,难以避免,敬请指正。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方法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当作实际依据来判别涂料的好坏,若要进一步判定,需要进行更准确更客观的实验室测试。

纳米乳胶漆

  近几年市场新推出新一代乳胶漆产品,比如堡狮龙涂料的纳米乳胶漆。纳米乳胶漆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纳米复合涂料,是指一些颜填料以纳米尺寸分散在涂料混合体系中,合并涂料的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纳米复合涂料能大幅度提高抗老化性、耐洗刷性、耐水、附着力、光洁度、抗沾污性(涂膜的自洁能力)、杀菌、防霉、抗澡等性能,是新一代高科技含量的绿色环保产品。由于纳米涂料采用纳米级单体浆料及纳米乳液、纳米色浆、纳米杀菌剂、纳米多功能助剂等系列纳米材料生产,与现有乳胶漆所用原料相比有无可比拟的超细性和独特性,其产品综合性能和质量大大优于其同类产品,且成本低于传统乳胶漆产品,与传统乳胶漆比具有以下特点: 1 利用纳米材料的双疏机理,使涂层的水分有效的排出,并阻止外部水份的侵入,使涂膜具有呼吸的性能。
  2 利用纳米材料的特殊功能和其微分子结构,与墙体的无机硅质和钙质发生配位反应,使墙体和涂膜形成牢固的爪状渗适,使涂膜不会脱落,不起皮,有高强的硬度和耐洗刷性。

  3 利用纳米材料的超双界面的物性原理,有效地排出粉尘及油污的侵入,使墙体有良好的自洁功能。

  4 利用纳米材料的光催化技术,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有高效的分解和消除作用,并能降低分解紫外线的辐射,使涂层的抗老化能力增强,具有净化空气的性能。

  5 利用纳米材料的激活技术,使堡狮龙纳米涂料形成抗菌涂层可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菌等细胞膜的破坏作用,从而有效地杀灭或抑制细菌的繁殖。

  6 独特的环保性:常温常压生产,无毒、无味、无污染、属水溶性环保型。

  7 极强的粘结性:对砂浆、混凝土、石材、石棉板、木材、金属等建筑材料有很强附着力。

  8 优良的高耐候性:南、北方,高、低温均适用。在潮湿的基面上亦可施工,抗冻型可在0οC-25οC低温中施工、存放不变质。

  9 由于纳米级粉体材料极细(已接近分子结构),很难分散(始终浮于水面上)使涂料在生产中分散轻松自如,可吸收和折射UVC紫外线,使用寿命10—15年以上。

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1、在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产品包装文字中的施工说明,以获得可靠和满意的涂装效果
  2、在开始操作和使用前尽量打开所有门窗,确保施工区域有足够的通风条件

  3、如是过敏性皮肤,应在使用中过程中始终佩戴防护用具;若不慎沾染眼部,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寻求医疗救助

  4、不要让儿童或宠物进入施工区域,并将产品放置于接触不到的地方;如不慎沾染,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寻求医疗救助

5
、有效分隔、覆盖和遮蔽木质品与墙面的区域,更好地维护施工现场的清洁,避免混乱的施工操作,并按照先施工木器漆,待干燥后再施工乳胶漆的施工顺序来操作

7.清漆
清漆,又名凡立水,是由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在加上溶剂组成的涂料。由于涂料和涂膜都是透明的,因而也称透明涂料。涂在物体表面,干燥后形成光滑薄膜,显出物面原有的纹理。
介绍
 是不含着色物质的一类透明涂料,光泽好,成膜快,用途广。主要成分是树脂和溶剂或树脂、油和溶剂。涂于物体表面后,形成具有保护、装饰和特殊性能的涂膜,干燥后形成光滑薄膜,显出物面原有的花纹。
  清漆作为家庭装修中现场施工的最主要漆种是有其特有的原因的。聚酯漆对于施工环境和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而清漆则不然。以涂刷过程中流坠常产生的漆泪为例,聚酯漆在涂刷过程形成的漆泪一旦凝固很难再溶解,而清漆的流平性很好,出现了漆泪也不要紧,再刷一遍,漆泪就可以重新溶解了。

  清漆主要分油基清漆和树脂清漆两类,具有透明、光泽、成膜快、耐水性等特点,缺点是涂膜硬度不高,耐热性差,在紫外光的作用下易变黄等

应用范围

  清漆可用于家具、地板、门窗及汽车等的涂装。也可加入颜料制成瓷漆,或加入染料制成有色清漆。也用来制造瓷漆和浸渍电器,也可用于固定素描画稿、水粉画稿等,起一定防氧化作用,能延长画稿的保存时间。
种类

分为分油基清漆和树酯清漆两大类,前者俗称"凡立水",后者俗称"泡立水"

常用的清漆

  1、酯胶清漆(又称耐水清漆):由干性油与多元醇松香酯熬炼,加入催干剂、200号油漆溶剂油调配而成。漆膜光亮,耐水性好,但光泽不持久,干燥性差。 用于涂饰木材面,也可作金属面罩光。

  2、虫胶清漆(又名泡立水、酒精凡立水,也简称漆片):将虫胶溶于乙醇(酒精95度以上)中即成。干燥快,可使木纹更清晰。缺点是耐水性、 耐候性差,日光暴晒会失光,热水浸烫会泛白。专用于木器表面装饰与保护涂层。

  3、酚醛清漆(俗称永明漆):由干性油酚醛涂料加催干剂、200号油漆溶剂油制成。干燥较快,漆膜坚韧耐久,光泽好,耐热、耐水、耐弱酸碱,缺点是漆膜易泛黄、较脆。用于涂饰木器,也可涂于油性色漆上作罩光。

  4、醇酸清漆(又称三宝漆):由中油度醇酸树脂溶于有机溶剂加入催干剂制成。干燥快,硬度高,可抛光、打磨,色泽光亮。耐热。但膜脆、抗大气性较差。用于涂饰室内外金属、木材面及醇酸磁漆罩光。

  5、硝基清漆(又称清喷漆、腊克):由硝化棉、醇酸树脂、增韧剂溶于酯、醇、苯类混合溶剂中制成。光泽、耐久性良好。用于涂饰木材及金属面,也可作硝基外用磁漆罩光。

  6、丙烯酸清漆:由甲基丙烯酸酯与甲基丙烯酸共聚树脂、增韧剂溶于酯、醇、苯类混合溶剂中制成。耐候性、耐热性及附着力良好。用于涂饰铝合金表面。

  7、聚酯酯胶清漆:由涤纶下脚料、油酸、松香、季戊四醇、甘油经熬炼后,加入催干剂、200号油漆溶剂油、二甲苯制成。白干、漆膜光亮,用于涂饰木材面,也可作金属面罩光。

  8、高性能清漆:诚美涂料生产的高新性能清漆[1]采用氟碳树脂,超耐候颜料,多功能助剂等组成。AB组分包装涂料具有超耐久、低污染、耐各种辐射等优点,其坚硬致密的保护层,能防止混凝土的炭化。

  9、氟碳清漆:诚美涂料生产的氟碳清漆[2]是以氟树脂为主要成份的常温固化型双组份氟碳清漆,具有超耐候性和耐持久性寿命长等优异性能,可用于多种涂层和基材的罩面保护。适用环氧、聚氨酯、丙烯酸、氟碳漆等上光罩面与装饰保护作用;对金属、木材、塑料、古文物、标志性建筑、仿金属外墙的罩面。

施工工艺

  1、上着色油或调色油(注:仅限于有变色要求的工程,这道工序普通的工程都不需要。
  2、刷清漆保护底漆 (如果没有1款工序的话,即这道是第一道工序)

  如果是保持原色进行刷清漆的话,那么在材料购进工地后就必须清洁表面并立即进行第一遍的保护底漆。底漆一般也是使用面漆。清漆面层刷漆必须在墙漆进行之前处理。

  3、清理木器表面灰尘和污物。

  4、用砂纸把板面或者木线条表面打光。

  5、刷第一遍漆。

  6、干透后用经过调配的色粉、熟胶粉、双飞粉调合成腻子把诸如钉眼和树疤掩饰掉,以使与本色一样。

  7、干透后用细砂纸把色粉粗糙的部分打磨光,这一遍很关键,一定要把表面打光。

  8、刷一遍漆。

  9、干透后打细砂纸磨光

  10、刷一遍漆(即一遍漆后加一遍细砂纸打光,如此类推。如果有专用底漆的,把第一遍漆改为专用底漆
)
  11、先湿布把木器表面抹湿,然后用砂纸湿水后打磨表面,俗称水磨。

  12、刷最后一遍漆。

  一般来说,算上最后一道漆,共需要刷面漆约为48遍方会有较为优质的效果。面层油漆越多遍越好,但一般不宜超过10遍。

8.玻璃纤维布
玻璃纤维方格布是无捻粗纱平纹织物,是手糊玻璃钢重要基材。方格布的强度主要在织物的经纬方向上,对于要求经向或纬向强度高的场合,也可以织成单向布,它可以在经向或纬向布置较多的无捻粗纱,单经向布,单纬向布。无捻粗纱roving是由平行原丝或平行单丝集束而成的。无捻粗纱按玻璃成分可划分为:E-GLASS无碱玻璃无捻粗纱和C-GLASS中碱玻璃无捻粗纱。
  玻璃纤维布Fiberglass fabric
  玻璃纤维织物,玻璃纤维织带,玻璃布

Glass Fiber Cloth or Fabric and Tape
1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织物(玻璃纤维方格布)

  生产玻璃粗纱所用玻纤直径从1223μm。无捻粗纱的号数从150号到9600号(tex)。无捻粗纱可直接用于某些复合材料工艺成型方法中,如缠绕、拉挤工艺,因其张力均匀,也可织成无捻粗纱织物,在某些用途中还将无捻粗纱进一步短切。

  对方格布的质量要求如下:①织物均匀,布边平直,布面平整呈席状,无污渍、起毛、折痕、皱纹等;②经、纬密,面积重量,布幅及卷长均符合标准;③卷绕在牢固的纸芯上,卷绕整齐;④迅速、良好的树脂透性;⑤织物制成的层合材料的干、湿态机械强度均应达到要求。

  用方格布铺敷成型的复合材料其特点是层间剪切强度低,耐压和疲劳强度差。

2
、玻璃纤维毡布

  (1)短切原丝毡 将玻璃原丝(有时也用无捻粗纱)切割成50mm长,将其随机但均匀地铺陈在网带上,随后施以乳液粘结剂或撒布上粉末结剂经加热固化后粘结成短切原丝毡。短切毡主要用于手糊、连续制板和对模模压和SMC工艺中。对短切原丝毡的质量要求如下:①沿宽度方向面积质量均匀;②短切原丝在毡面中分布均匀,无大孔眼形成,粘结剂分布均匀;③具有适中的干毡强度;④优良的树脂浸润及浸透性。

  (2)连续原丝毡 将拉丝过程中形成的玻璃原丝或从原丝筒中退解出来的连续原丝呈8字形铺敷在连续移动网带上,经粉末粘结剂粘合而成。连续玻纤原丝毡中纤维是连续的,故其对复合材料的增强效果较短切毡好。主要用在拉挤法、RTM法、压力袋法及玻璃毡增强热塑料(GMT)等工艺中。

  (3)表面毡 玻璃钢制品通常需要形成富有树脂层,这一般是用中碱玻璃表面毡来实现。这类毡由于采用中碱玻璃(C)制成,故赋予玻璃钢耐化学性特别是耐酸性,同时因为毡薄、玻纤直径较细之故,还可吸收较多树脂形成富树脂层,遮住了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如方格布)的纹路,起到表面修饰作用。

  (4)针刺毡 针刺毡或分为短切纤维针刺毡和连续原丝针刺毡。短切纤维针刺毡是将玻纤粗纱短切成50mm,随机铺放在预先放置在传送带上的底材上,然后用带倒钩的针进行针刺,针将短切纤维刺进底材中,而钩针又将一些纤维向上带起形成三维结构。所用底材可以是玻璃纤维或其它纤维的稀织物,这种针刺毡有绒毛感。其主要用途包括用作隔热隔声材料、衬热材料、过滤材料,也可用在玻璃钢生产中,但所制玻璃钢强度较低,使用范围有限。另一类连续原丝针刺毡,是将连续玻璃原丝用抛丝装置随机抛在连续网带上,经针板针刺,形成纤维相互勾连的三维结构的毡。这种毡主要用于玻璃纤维增强热塑料可冲压片材生产。

  (5)缝合毡 短切玻璃纤维从50mm乃至60cm长均可用缝编机将其缝合成短切纤维或长纤维毡,前者可在若干用途方面代替传统的粘结剂粘结的短切毡,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连续原丝毡。它们的共同优点是不含粘结剂,避免了生产过程的污染,同时浸透性能好,价格较低。

3
、玻璃纤维布

  以下介绍的是以玻璃纤维纱线织造的各种玻璃纤维布,玻璃纤维织物。

  (1)玻璃布 我国生产的玻璃布,分为无碱和中碱两类,国外大多数是E-GLASS无碱玻璃布。玻璃布主要用于生产各种电绝缘层压板、印刷线路板、各种车辆车体、贮罐、船艇、模具等。中碱玻璃布主要用于生产涂塑包装布,以及用于耐腐蚀场合。织物的特性由纤维性能、经纬密度、纱线结构和织纹所决定。经纬密度又由纱结构和织纹决定。经纬密加上纱结构,就决定了织物的物理性质,如重量、厚度和断裂强度等。有五种基本的织纹:平纹plan(类似方格布)、斜纹twill(一般+-45)、缎纹statin(类似单向布)、罗纹leno(玻璃纤维网格布主要织法)和席纹matts(类似牛津布)

  (2)玻璃纤维带 分为有织边带(光边带)和无织边带(毛边带)主要织法是平纹。无碱玻璃纤维带常用于制造高强度、介电性能好的电气设备零部件。

  (3)玻璃纤维单向布,单向织物 其中单经向织物是一种粗经纱和细纬纱织成的四经破缎纹或长轴缎纹织物,其特点是在经纱主向0度上具有高强度。也有玻璃纤维单纬向布,有经编和机织两种织法,特点是粗纬纱,细经纱,玻璃纤维纱都在纬向喂入,90度纬向具有高强度。

  (4)玻璃纤维立体织物 立体织物是相对平面织物而言,其结构特征从一维二维发展到了三维,从而使以此为增强体的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和仿形性,大大提高了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和抗损伤容限。它是随着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等部门的特殊需求发展起来的,目前其应用已拓展至汽车、体育运动器材、医疗器械等部门。主要有五类:机织三维织物、针织三维织物、正交及非正交非织造三维织物、三维编织织物和其它形式的三维织物。立体织物的形状有块状、柱状、管状、空心截锥体及变厚度异形截面等。

  (5)玻璃纤维异形织物 异形织物的形状和它所要增强的制品的形状非常相似,必须在专用的织机上织造。对称形状的异形织物有:圆盖、锥体、帽、哑铃形织物等,还可以制成箱、船壳等不对称形状。

  (6)玻璃纤维槽芯织物 槽芯织物是由两层平行的织物,用纵向的竖条连接起来所组成的织物,其横截面形状可以是三角形,矩形,蜂窝结构。

  (7)玻璃纤维缝编织物 亦称为针织毡或编织毡,它既不同于普通的织物,也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毡。最典型的缝编织物是一层经纱与一层纬纱重叠在一起,通过缝编将经纱与纬纱编织在一起成为织物。缝编织物的优点如下:①它可以增加玻璃钢层合制品的极限抗张强度,张力下的抗脱层强度以及抗弯强度;②减轻玻璃钢制品的重量;③表面平整使玻璃钢表面光滑;④简化手糊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增强材料可以在拉挤法玻璃钢及RTM中代替连续原丝毡,还可以在离心法玻璃钢管生产中取代方格布。

4
、组合玻璃纤维布

  把玻璃纤维布,短切原丝毡、连续原丝毡、无捻粗纱织物和无捻粗纱等,按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的增强材料,大体有以下几种:

  (1)短切原丝毡+无捻粗纱织物

  (2)短切原丝毡+无捻粗纱布+短切原丝毡

  (3)短切原丝毡+连续原丝毡+短切原丝毡

  (4)短切原比毡+随机无捻粗纱

  (5)短切原丝毡或布+单向无捻粗纱

  (6)短切原丝+表面毡

9.
原子灰
原子灰俗称腻子,又称不饱和聚酯树脂腻子,英文名:Poly-Putty Base, 是近20多年来世界上发展较快的一种嵌填材料,让一度落后的汽车板金修理业实现了跨时代的飞跃。HL-1原子灰、HL-2原子灰是由不饱和聚酯树脂(主要原料)以及各种填料、助剂经过精制而成,与硬化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具有易刮涂、常温快干、易打磨、附着力强、耐高温、配套性好等优点,是各种底材表面填充的理想材料。、改性树脂、颜料、填料、防沉降剂、钴盐引发剂阻聚剂等助剂,及固化剂(过氧化物)按重量比100:1.53调配而成的一种方便快捷的双组份新型嵌填修补材料。
简介
  适用范围:适用金属、木材表面直接刮涂或与各种底漆面漆配套使用

  产品特点:易刮涂、干燥快、不龟裂、不塌陷、易打磨

  填充性好,对底材附着力强

  涂膜平整、配套性好

  基 料:不饱和聚酯树脂

  混 比:原子灰主剂:硬化剂
= 40:1
  混 性:原子灰主剂与硬化剂易混合均匀

  光 泽:哑光

  干燥时间:(23±2℃,50%±5% 干燥40-60分钟可以打磨

  固 份:大于
98%
  闪 点(闭口):32.2℃特点

  与我国传统腻子如桐油腻子、过氯乙烯腻子、醇酸腻子等相比,原子灰具有灰质细腻、易刮涂、易填平、易打磨、干燥速度快、附着力强、硬度高、不易划伤、柔韧性好、耐热、不易开裂起泡、施工周期短等优点,在各行业,原子灰现在几乎都取代了其它腻子。

种类

  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性能要求,原子灰可分为汽车修补原子灰、制造厂专用原子灰、家具原子灰、钣金原子灰(合金原子灰)、耐高温原子灰、导静电原子灰、红灰(填眼灰)、细刮原子灰、焊缝原子灰等,可根据自己的要求选定最适合的原子灰产品。在油漆化工店、调漆店、油漆化工经销商、原子灰厂家等可购买得到适合的原子灰产品。
用途

  主要是对底材凹坑、针缩孔、裂纹和小焊缝等缺陷的填平与修饰,满足面漆前底材表面的平整、平滑。广泛应用于火车制造、轮船制造、客车制造、工程机械制造、机床机械设备制造、汽车修补、家具、模具、混凝土砼体类建筑物及各种需要填平修补的金属制品、木制品、玻璃钢制品等领域。
  原子灰的新用途,即原子灰用于制作吸塑模具的新用途,不但原料来源易,成本低,可在常温常压下成型,模具耐热性能好,机械强度高,不易变形,并且工艺简单,加工容易,重量轻,模身光洁度高,寿命长,模具修改容易,制造时间短,安装方便,利用其生产出的塑料制品脱模易、质量好,与现有技术相比,从性能和效果上更为理想。原子灰也可用为制作雕刻工艺品等。

使用方法

  1.被涂刮的表面必须清除油污、锈蚀、旧漆膜、水份,需确认其干透并经过打磨。
  2.将主灰和固化剂的按1001.53(重量计)调配均匀(色泽一致),并在凝胶时间内用完(一般原子灰的凝胶时间从5分钟到15分钟不等),气温愈低固化剂用量愈多,但一般不应大于1003,市场上的原子灰分有夏季型及冬季型,根据季节气温的不同使用不同类型的原子灰。

  3.用刮刀将调好的原子灰涂刮在打磨后的双组份底漆或已前处理好的板材表面上,如需厚层涂刮,最好分多次薄刮至所需厚度。涂刮时若有气泡渗入,必须用刮刀彻底刮平,以确保有良好的附着力。一般刮灰后0.51小时为最佳湿磨时间(水磨抛光,需待水汽干透后方可喷漆)。23小时为最佳干磨时间。打磨好后除掉表面灰尘,即可喷涂中涂漆、面漆、罩光清漆等后继操作。如对要求高的场合,在原子灰打磨后,还需刮涂细刮原子灰(红灰、填眼灰)以填平细小缺陷,再喷涂显示层并打磨来检查细小缺陷,然后再作后继喷涂。

使用效果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辆刚刚开进修理厂的汽车立刻就想将它修好开走。这样就使得汽车板金修理业走进了一个误区:追求过快的施工速度,使其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导致了有些被修车辆不久后车身嵌涂的原子灰有起泡、脱落等现象的发生。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应注意底部处理这一环节。被修补的部位处理是否清洁,直接影响到原子灰与车身金属之间的粘附性。应将被修补部位用砂布打磨,除去锈渍、旧漆及溶剂清洗不能除去的表面污物后,再用信那水进行脱脂处理,把表面灰尘、油污擦拭干净。待信那水挥发干后最好立即开始施工,以免被修表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重新受到污染。
  第二,要避免原子灰涂层局部过热。因施工环境温度过低或客户要求很急,许多施工人员都采用紫外灯辅助加热等方法,来提高原子灰的干燥速度,以缩短工期,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一定要注意到局部过热现象。由于原子灰硬化后的不溶不熔物是热的不良导体,局部过高的温度会使涂层的膨胀系数和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造成起泡等不良后果。经试验证明,一般烘烤温度应不超过80℃为宜。

  第三,不要追求较快的硬化速度。为了节省时间,要求原子灰硬化速度越快越好是所有使用者的一个通病,人们总是不断的要求原子灰厂家生产快速固化的产品,或者是多填加固化剂来提高固化速度。这样做是不科学的,因为快速固化的原子灰有可能在刮涂时就开始了交联反应,同时快速硬化也降低了原子灰对金属的缓蚀作用,降低了附着力。另外,多填加固化剂,不仅不能提高多少硬化速度,复加物还会对涂膜产生多种不良影响。所以,硬化速度太快是有可能降低原子灰附着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应当选用优质的产品。90年代中期,受市场利益的巨大诱惑,原子灰的生产厂家已比比皆是,规模有大有小,所生产的产品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所以,选择优质的原子灰也是保证施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尽可能选择生产规模较大并通过国家质量认证厂家的产品或进口产品。

  原子灰使用后出现不良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但绝大多数都可能是因为不正当的操作所造成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是原子灰自身质量问题所引发的。所以说任何物质都有它的局限性,不可任意为之,选用优质产品并且正确的使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严禁掺入天那水等溶剂来进行降低涂刮粘度,否则会引起涂层起泡、凹陷、龟裂等现象,但可以用天那水清洗涂刮工具。如需降低原子灰粘度,需向厂家购买配套的原子原树脂来进行调节。

  2.用后立即加盖,使用过的原子灰严禁装入原容器中。

  3.原子灰固化剂属危险化学品,原子灰须储放于阴凉处,远离热源、避免阳光、避免积压、碰撞等。

  4.在使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相关安全法规,要避免皮肤及眼睛与产品接触或吸入其蒸气,最好配戴上安全目镜及防护手套。

  5.一般原子灰自生产之日起,有效贮存期为六个月,特殊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