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好小子的不足之处

楼主(2013-09-23):
1,最大的问题在起落架太软了,变形 严重, 2,油门开大后,尾翼被风吹得发抖特 别严重,使飞机在空中特别不稳定 3,方向舵的连杆与碳杆上固定拉杆的 洞相差太远了,没法安装,只有把钢丝 向上折一点才行 希望厂家做一点改进把,这个应该很 简单的。。

网友(2017-04-19):
1\起落架软不是不足!!!
可以保护飞机本身,你要做的 是如何落的更轻一点,这样技术才能进步。
2、尾抖是必须的,机体结构决定,除非用V尾可能会好一些。
可以加碳杆做加强这样就稳定了。
3、固定拉杆反正早晚都会断,不如自己用笔芯粘!
不知道对你有用吗
好小子是神机,不死鸟,要好好玩!

网友:
起落架足够硬 暴力降落碎的就是飞机机体..... 平尾抖动可以碳纤杆补强 垂尾同样 拉杆这种小问题 稍微动动手就可以解决  拿到手一点不用改动就能飞的 我推荐大疆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