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飞机的方法

楼主(2013-09-24):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都是一路摔过来的~都很爱惜自己的飞机。关于修飞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下面我先来谈谈我的。希望能帮助大家,能让修过的飞机,和新的一样~起码,差距不太大~
 我飞轻木的飞机比较多,所以我谈谈木头飞机修复的经验吧。
 对于修飞机,有几个原则,首先是强度,其次是重量,然后是风阻,最后才是美观。

楼主:
机头是飞机受力比较大的部位之一,所以对于强度,一定要保证。保证强度的很好一个办法就是贴加强片。视飞机强度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加强片。碳片,桐木片,轻木片,甚至纸片,或者玻璃丝布,都是很好的选择。贴加强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木纹,或者纹理一定要和受力方向平行,和断口垂直,这样才是最结实的。然后,能在飞机里面贴一定不在外面贴,这样一个是美观,一个是风阻也比较小。实在不行了,就贴在外面,但是迎风面一定要记得打磨成圆弧形,这样有利于减小风阻。也相对来说更美观一点。至于胶水,我们这边很多人喜欢懒省事,一遇到比较难办的伤,就用302糊,我觉得这是很傻的决定。因为,如果再摔了,这个用302粘过的地方,就不好再修了。所以我从来都是选择502。502的最大优点就是轻。然后它还干的很快,对于提高修飞机的效率有很大帮助。合适的加强片,加上502修出来的飞机,比用302的轻,强度也不比302差,而且很美观。顺带说一下,防火墙的制作。一般都是用航空层板做的,但是如果摔坏了怎么办?前几次可以直接用502修就好。油动的记得要用酒精把飞机上的油都冲干净,晾干再用502粘。如果怕强度不够。可以用环氧树脂。如果实在修不了了那就果断换一个~小点的飞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1㎜桐木板,三四层,木纹互相垂直的用502粘在一起再裁成合适的大小就行了。比较大的飞机还是再买点层板来吧,桐木还是没有椴木硬度好的。如果整个机头摔的次数太多了,就要整个换掉,不要怕动作太大修不好其实这样修的话反而更简单。把坏掉的部分切掉,用同样材质同样厚度的木板,刻出原来的形状,然后,粘到切掉的地方,记得加强片哦~其实,形状不一样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拉力线一定要正,不能歪,不然飞机只会扭着飞了。至于右拉和下拉角,用垫片,垫到防火墙和电机十字架之间(或者发动机架)。修好了之后,用手拿着电机或者发动机,晃晃,如果不会松动,就算是强度还不错。达到了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头是飞机受力比较大的部位之一,所以对于强度,一定要保证。保证强度的很好一个办法就是贴加强片。视飞机 ...

修机翼。木头飞机的机翼一般都是木制结构加蒙皮居多。用锋利的刀子,把蒙皮裁开。裁开时注意,机翼都在蒙皮里包着,所以碎木钱一般都在蒙皮里,不容易丢,那就把它们小心的拿出来,找个小盒子放进去,别丢了。接下来就是玩拼图的时间了~把木片能拼回去的都拼回去,实在不行,还是刚刚说过的老办法,用木板刻。不过,翼肋是比较精细的,用桐木板,硬度比较大,还很薄,不好操作,我都用厚一点的轻木来刻。也不会增加额外的重量强度也不会很差,还比较好操作。以上的方法可以用来修翼肋和前缘后缘这些受力不是很大,而且比较分散的部件的。修复机翼主梁的话,就一定要很小心很注意了。因为翼梁是机翼受力可以说最大的部分,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是,把能拼起来的部分尽量拼起来,在所有的接缝处贴加强片。小的飞机还是,1㎜桐木可以,打飞机可以考虑用环氧树脂贴碳片,或者用玻纤布。一定要记得,贴的加强片要尽量是一整片,不要断断续续,把损坏的部分用一整片加强片贴好。还要注意,要把粘接面打磨一下,502胶层太厚了,反而粘的不牢。全部粘好后,把裁掉蒙皮的那块,用新的蒙皮蒙上。推荐个简单的方法,把透明胶带粘上去,粘好了用吹风机的热风一吹,和蒙皮的效果差不多。但是强度要差一些。是所以这个只能总在比较小的“伤口”上。至于更大的,还是老老实实用蒙皮吧。记得收高温哦

楼主:
修机身,尾刁翼的技巧。
1,加强片尖端要做成个角,不要平的。
2,如果需要填缝隙什么的,可以用木屑加502,巨结实!!!
3,如果需要加固防火墙,可以把木条削成这样的三角形,重量轻,加固效果好。
4,油动飞机的玻璃钢头罩,需要开孔的话,可以用剪刀先剪个大概的形状,接着用砂纸卷成卷,来打磨,把所有的尖角都打磨成圆的,这样不容易震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