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修复和扩流

楼主(2013-09-24):
      经常是MOS管冒烟,但下面的控制板是好的。可自制MOS板,配上插座,插上后即可修复和扩流。
用的都是废铜烂铁,焊功又极差,让大家见笑。

网友(2015-04-05):
怎么没有具体介绍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样重量会增加不少吧——焊锡很重

网友(2015-10-12):
奇怪的升级系统,看帖子都不行

网友(2016-01-23):
这家伙 要是焊锡化了直接短路起火了

网友(2018-05-29):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支持DIY 早日改成无敌电调

网友(2019-08-03):
楼主这波操作猛如虎,只不过要是能把具体操作流程发出来就更好了,这样又能节省一大笔钱了

网友(2021-05-29):
能把具体操作流程发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