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KT板的认识,有助于模友的正确选择——转自qd2008

楼主(2013-09-24):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在广告方面的用途一是用于产品宣传信息发布的展览、展示及通告用装裱衬板,另外就是被大量应用于丝网一次印刷,特别适合用于大范围统一宣传活动的开展。 KT板从目前比较成熟的生产工艺可分为冷复合与热复合,这两种不同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对应的称之为(冷复合板)冷板和(热复合板)热板。一、冷板首先是板芯发泡:原材料是PS颗粒,但是由于冷板大都是单层板芯,所以要进行双次发泡,第一次发泡厚度一般为3.5mm左右,熟化半个月后,再进行第二次发泡,把芯放到设备上发泡到5.0-5.2mm左右,第二次发泡后就可以直接涂胶贴合。然后粘贴面皮:面皮的基材是PVC,一般为0.08m-0.1mm,0.9×2.4的小板现大多用0.08-0.1mm面皮,1.2×2.4的大板一般用0.16mm的面皮来加强板的挺度,由于面是PVC,芯是PS材料,所以选择的一定要是中性胶水,胶水在面皮和板芯同时涂胶相互粘贴,粘贴要经平板液压机(十吨以上)挤压,24小时以上方可取出切边修整包装出货。起泡:面皮与板芯起泡,原因分析 1、板芯熟化期太短;2、中性胶水有问题或是涂胶有过错;3、成板后有太阳直射或紫外线光照射。常见的起泡是由于面皮过薄,经太阳直射后起泡,写真画面与面皮极少有起泡,从理论上分析极不易起泡。二、热板 1、通过设备把PS颗粒发泡成2.5mm-3.0mm板芯(一次发泡),此时的板芯是卷材,一般为500米,此时的板芯要在常温下存放半月(熟化期),使板蕊的一些废气排放出去。 2、贴面在设备同时放上两大卷已拉伸好的PS面皮和两大卷熟化好的板芯,通过设备的模具使让他相互融合贴在一起,形成整板。面皮的厚度大约在0.01m。 3、整包把贴好面的板在设备上时就裁成2.4m长,裁下后再进行修边,整成0.9×2.4的整板打包出厂。 1、起泡表现:指写真画面贴在KT板上,不用几天画面开始起拱,形成水泡状。形成的原因有:1、板芯的熟化期短;2、表面的PS面太薄;3、画面背胶的胶水与PS面有反应(有一些胶水有此类情况) 2、形成的过程 由于板芯的熟化期远不止半月,半个月只是相对的,更何况几乎所有的厂家只存放几天,根本不会到半个月,此时的板芯是还一直在化学反应会产生很多的气体,加之表面的PS面太薄,根本无法挡住气体向外挥发。而画面虽经表膜机覆压看视平整,其实仍有气体未排完,此时在原有气体的地方后面又有板芯的挥发气体就形成泡

网友(2014-12-01):
转kt版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