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资源下载系列网址:
1、Multiwii各版本程序下载地址 htt删ps://code.go ogle.co删m/p/m删ultiwii/downloads/list
2、Arduino软件下载地址(Arduino是编辑和烧录Multiwii固件的必备软件,建议大家下载Arduino 1.0.1及其以后的版本) htt删p:/删/arduino.c删c/en/Main/Softwa删re
3、FTDI USB转UART模块的驱动下载地址:ht删tp://ww删w.ftdichip.co删m/Driver删s/VCP.ht删m(这个是用来连接电脑给飞控板烧录程序的)
4、Multiwii 的GUI程序需要JAVA虚拟机的支持,需下载安装:htt删p://java.删co删m/zh_CN/downl删oad/man删ual.jsp?local删e=zh_CN
(如果你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安装了JAVA虚拟机后GUI仍然运行不了,那你就需要到C:\Program Files\Java\jre7\bin\找到并复制javaw.exe,然后粘贴到C:\Windows\SysWOW64\这个文件夹下面,再重新运行GUI即可) 看不懂可以用谷歌浏览器翻译 其实驱动可以用驱动精灵安装

  关于MultiWii GUI的基本操作知识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开始通过GUI配置相关参数。
A、校准加速度计
具体操作:将飞控板或四轴整体放置在水平面上,比如房间的大理石地面等。用FTDI连接电脑和飞控,运行GUI,点击CALIB_ACC,你会发现ACC的pitch、roll、Z三轴输出值会变成0,0,512左右的值,则表明校准完成。
B、校准磁强计
具体操作:在校准了加速度计基础上,点击CALIB_MAG,这时你会发现飞控板指示灯在闪烁,现在你有30秒的时间来把飞控板或四轴整机分别绕着pitch、roll、yaw三轴旋转360度以上,为避免旋转不够,最好每个轴都旋转两周。校准完成之后找个指南针测试一下。
提示:最好没把飞控板固定到机架之前就校准磁强计,这样方便一些。若飞控板固定了,校准磁强计得拿着偌大个四轴绕各轴转360度,USB线绕来绕去的很麻烦的。当然以后可以用蓝牙来校准,这个以后再介绍。
C、调整PID参数
具体操作:将鼠标定位在待调整的PID参数上,按住鼠标左键左右移动鼠标即可调整该数值,很为奇特。
其实PID参数默认即可,初期不必调整,默认参数就能飞的很稳。后期飞特技等再调整即可。
D、调整油门曲线
如果你在试飞过程中发现让四轴达到悬停非常难,油门非常不好把握,一拉油门就升老高,一降油门就直接落到地上,那你应该调整油门曲线。比如MID设为0.4,EXPO设为0.7等。遥控曲线不必设置,默认参数就很好。
11、把飞控板固定到机架上底板上
在飞控板背面四个角落粘上厚一点的3M泡沫双面胶,再将飞控板粘到机架上底板中央,一定要注意位置置中,与机架方向对齐。条件好一点可以加一块减震硅胶PU胶。用3M胶或PU胶的好处是起隔震作用,减少机体振动对传感器的影响。注意飞控板的飞行方向(蓝灯所在箭头方向)和四轴机头方向(红色机臂角平分线方向)要对齐重合。飞控板要尽量安放在上底板的中央。
飞控板 接收机
THRO --------- 油门(第3通道)
RO ---------- 副翼(第1通道)
PI ---------- 升降舵(第2通道)
YA ---------- 方向舵(第4通道)
MO ---------- 起落架(第5通道,设置三档开关之后用来切换飞行模式)
然后用双面胶粘到机架下底板,可以用尼龙扎带把连接线束一束。
    四轴整机调试
插上FTDI,打开MultiWii GUI,现在进行整机调试。
A、整机校准加速度计
具体操作:将四轴整机平放在水平面上,比如大理石地面。点击GUI上的CALIB_ACC,看到加速度计pitch、roll轴示数归零,Z轴示数在512左右则表明校准成功。
B、遥控器设置
具体操作:在对遥控器进行了基本设置的基础上,打开遥控器开关,这时接收机上的红灯会灭掉,表示连接成功。这时观察GUI上遥控器各通道示数会有变化。
首先检查各通道正反是否正确。推动前四个通道的摇杆,正反设置正确的标志:
油门通道:向前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后拉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
升降舵通道:向前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后拉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副翼通道:向右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左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方向舵通道:向右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左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三档开关通道:低档GUI示数1000左右;中档GUI示数1500左右;高档GUI示数2000左右。
若正反向不正确,则在遥控器设置里正反设置里改动即可。
正反设置完成之后需要校准各通道行程,要求各通道最小值在1050以下,最大值在1950以上。
然后升降舵、副翼、方向舵三个通道需要校准中立点(即摇杆自动回中那个值),利用遥控器各通道旁边的微调开关,将以上三通道的中立点校准到1500左右,偏差不超过正负4。
设置完正反向、通道行程、通道中立点之后,会得到如下界面
C、尝试解锁
尝试解锁之前不要接上电池,接了电池解锁之后电机就会动了。初始时先看看解锁后GUI上的各电机输出是否正常。解锁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设置电机停转,那么解锁后电机就会转          这里看图,手机发帖   见谅 http://tieba.baidu.com/p/2604460246?share=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