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火箭--拉烟

楼主(2013-09-25):
     楼下是转载ABC的硝糖火-箭制作,以下文章视频均出自于ABC,转载标明出处光荣
近期看到大家几个拉烟的帖子了,并且大家对拉烟也很关注,这是好事。

      不过一直以来从未发过制作拉烟的帖子,是因为拉烟制作有危险,就跟玩四轴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爽飞。

      四轴炸了就炸了,甚至丢了就丢了,但是固体拉烟制作还是有危险的,一旦出事,可不是丢架飞机那么简单。

      在这里特意叮嘱一下未涉足过化学品的航模模友。千万要小心操作。否则得不偿失。

      任何化学药品都对人有化学伤害,有些是硬伤,比如你制作硝糖(Kn系列),炸鱼药等这些有危险,一旦引爆,损失的可不是一架飞机的价值。硝糖系列的制作就有很多人控制不好温度燃烧了,瞬间温度最高可以达到一千度,一旦烧伤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当然安全操作肯定没事的。否则那么多固体dao dan,炸-药别说军工了还是有私人能做出来的。

      在一个是软伤,比如制作一些药柱,药包需要用到稀释,注塑,固化剂,一旦用错就会对人体造成化学腐蚀,小到抵抗力下降,身体某器官受损,大到不孕不育,甚至长久痨病。这不是危言耸听。

      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入化学品模,拉烟制作有严格的要求,哪怕是最简单的都可能带来危险,所以请大家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切勿毛躁,这不是飞机,这不是飞机,O(∩_∩)O~呵呵,,,

      另一点需要嘱咐的是现在的科创不是以前的科创了,百度子弟,小号,水号等跟这个社 会一样很是垃圾,大家一定要保持鉴别力,化学品一旦出错,后患无穷啊。千万不要乱信大仙,实践出真理,切记切记,化学品的模友的信任都是靠铁关系来的,否则就请你保持怀疑力,小心别人拿你做实验。

     楼下是转载ABC的硝糖火-箭制作,以下文章视频均出自于ABC,转载标明出处光荣。
常用的硝糖燃料有三种-KNSU. KNDX. KNSB .  常用制作方法有两种--重结晶和热熔法.  三种燃料均可使用热熔法制作, 而重结晶法通常用于制作KNSU, 在KNDX上也有应用, 但KNSB一般只用热溶法制作.

其实我所有用于发射的KNSU和KNDX燃料都是重结晶制作的,对于这两种燃料,我喜欢重结晶法,讨厌熔法, 这事出有因,重结晶是很棒的制法, 优点非常特出:

*燃料的均匀程度极高
*燃速比热熔法高
*制作质量稳定可控
*不需要研磨原料
*不受原料粒度和均匀度等因素影响
*可以做成直径小于1CM的药柱
*总之很好

  热熔法需要研磨原料,且质量与原料粉碎程度直接关联,这非常令人讨厌,我每次制作总是数百克的量,纵然有粉碎机研磨也个讨厌的工作.如果没有粉碎机的朋友,那个累~~~~
  混合也是个细致活,小量还能接受,混好几百克那就太不爽了,简直是对耐心的挑战,要命的是你混不均燃料就不好
  总结之,热熔法较适宜于无设备条件下的小量制作,或者有设备条件下(粉碎机,混料机等)的大量制作,燃料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设备和心情

    好,以下开始介绍一个适合于我们普通家庭条件下的重结晶方法,让每个人都制作出优秀的燃料.
关键词: 盐浴, 增塑剂. 状态判断,.过程控制 .燃料模具

*我一早就推广盐浴,之前也已经有介绍, 如果没有控温设备使用家庭炉具制作优秀燃料, 那盐浴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增塑剂, 那燃料的可操作性是很低的, 对这个我作了大量的尝试才得到实用方法
*你必须熟知燃料制作的每个状态和特性,以及我们需要得到哪些状态和特性
*当然怎样控制制作过程,以得到我们需要的状态和特性同样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把燃料制药柱使用,所以成型模具是必须的,在制作前就要备好

特点:
使用每个人都能找到器具
不需要去关心温度, 只需要注意燃料的每个状态
我教会大家去控制和判断燃料状态,温度其实就在掌握中了
公布了一个简单的秘密增塑配方: 5020胶水

注意: 如果你想用我的方法制作优质燃料,请严格按照以下的过程进行,特别电磁炉的火力档位调节,如果贪快盲目加大火力将引致危险

需要的器具:
一个电磁炉或者电炉丝密封的电炉,一个较大的平底不锈钢碟,一包细盐,一个较小的不锈钢碟,一个木质或竹制的搅拌匙 ,一对棉质手套,一个灭火器或一桶水 (当有危险迹象时就将燃料丢进水里确保安全)
KNSU配方1:  糖:35%  硝: 65%      配方2:  糖:40%  硝: 60%        初次制作请使用配方2
增塑剂(5020胶水,文具店有售1元每支):  0.5ML--1ML/100克

KNDX配方1:  葡萄糖:35%  硝: 65%      配方2:  葡萄糖:40%  硝: 60%        初次制作请使用配方2
增塑剂(5020胶水,文具店有售1元每支):  0.8ML--1.2ML/100克

重结晶制作KNSU和KNDX的方法完全相同 ,都可以用以下的步骤进行

首先制作好成型模具,这次我有点偷懒, 直接用发动机外壳做模具, 如果你常做某个规格的燃料柱,应该专门制作一批成型模具(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这就是这次燃料的目标发动机,强劲的38MM F级和G级发动机

F级,空重不足150克,装载2节重120克KNSU, 推力级别为300N,比冲120

G级,空重不足200克,装载4节得240克KNSU,推力级别600N,比冲118. 这应该是论坛上出现的推力最大,推进剂质量分数最高,推重比最高,效率最高的发动机,当然,我的金属发动机全部都是重复使用的

裁剪95MM宽的纸(美术店买的厚色纸),我需要的药柱长度为46MM, 先制作成一节95MM的再分成两节

卷四圈,这是发动机绝热层的厚度

这个是药柱的阻燃层,一圈多一点即够

圆的定心板, 10MM的模芯,模芯最好是用木棒或是竹棒, 我临时用一根空心铝管代用,结果引来了一些麻烦

把定心板和模芯放入模具内,再套入阻燃层

好,燃料在这里装进去就可以了

:

楼主:
把细盐倒在大平底碟上

辅好盐,把小碟平放在盐层上

这次制作300克燃料, 可得四节燃料,并有剩余用来玩烟幕
称105克白砂糖

称195克KN

80ML水

好,开火

用第四档加热到沸腾 ,此时的温度在105度左右
重头戏出来了,鬼佬都用玉米糖浆做增塑剂,但我们实在无法找到这东西,在尝试了很多配方后,发现这种1元每支的5020胶水效果最佳, 得到了非常好的可塑性,这300克的量加入2ML-3ML比较合适,

一般在开始沸腾加入. 很有趣,如果你加了过量的胶水,得到的KNSU竟会有弹性, 可以抽成细条,然后会弹回,有点像橡皮筋.但对成型不利了.

保持四档的火力,水分慢慢蒸发到浆糊状,"糖水的颜色会稍微发黄

这时温度开始稍微上升,但不会超过110度.  把电磁炉调到3档, 这时需要不时搅拌,帮助水分均匀蒸发,防止"糍底"变焦

这时混合物呈粥状,意味着水快干了,把火力调到二档.这时无论如何都不要走开,要不停搅拌, 不然很易焦糊 , 我注意到比较多人做重结晶只做到这阶段,所以燃料是湿泥状的,也有可塑性,但燃烧多残渣或者需要干燥才能点着

慢慢地,大部分水都蒸干了, 有粘性了但还不能成团,搅拌开始费力,只要保持2档的火力,这阶段温度在110-115度左右不会上升,此时燃料呈白色并已经可以点燃 ,我这里所有图片色彩都点偏黄,可能光线问题.
又有部分人做到了这个阶段,所以得到燃料燃烧还可以,但是粉状的. 除了93,就是没发现有人继续到下面的阶段

这时仍有水分,但不再沸腾,只在表面蒸发,继续搅拌翻动燃料,帮助水分充分蒸发掉,注意,这阶段不应加大火力

好,慢慢地,你发现燃料的性质又有变化了,当你可以把燃料弄出一个平整面时,说明糖和硝和微量的水分已经进入共溶状态, 性质有点像面团,搅拌就像是和面.恭喜,优质燃烧就要完成了.

取黄豆大小一点燃料,在瓷碟上冷却后,当可以折断时,就说明燃料已经合格了, 这也预示着, 真正合格的重结晶燃料柱,是非常硬的,非常脆的

此时燃料温度在110度左右,想不到这么低吧, 将火力调到1档,这时只需要保温.燃料可以用手搓成条,然后卷着模芯填入模具,用木棒压实燃料.由于燃料可操作时间不多,模具最好预热后再装燃料
    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燃料差不多填满模具时,你去压燃料时会发现会慢慢的又弹回一些, 原因是: 此状态下的燃料有少量微细气泡,造成了燃料的可压缩性, 但这还没有到影响燃烧安全性的程度,可以放心使用.
  注意,未熟练时装填燃料会让你手忙脚乱,但仍要记得不时翻动燃料,不然会局部冷却或者结焦变黄.如果做成的燃料柱不合格(比如有大量空隙),可以回炉软化重新来过

上述状态下的燃料是共溶状态, 温度很低即有非常好的可塑性和燃料性能. 颜色为白色很漂亮. 但毕竟可操作温度范围只有十几度, 不可避免有微量气泡. 如果调到二档继续加热, 温度会慢慢上升, 燃料性质又会进入另一状态. 共熔状态. 这是更理想的状态(注意溶与熔的不同)
    当燃料粘度变小,开始呈出熔融物的光泽时,此时温约140度左右,然后将电磁炉调到一档保温.燃料达到真正的一体化, 气泡几近消失燃料密谋接近理想值,  可操温度区间大大提高, 可以长时间保持可塑性(可塑性的标准是:可以把两团搓成一团) , 由于此温度下糖不可避免地开始焦,燃料颜色变为黄色, 我边装药柱边照相,没有及时翻动燃料,所以焦得有点利害, 不过就算焦到棕色对性能也没发现有不良影响

同样是搓成条螺旋着填入模具, 只是温度高了, 用手搓有点受不住,要戴套搓
每次装的燃料越多越好,即,一个药柱用尽量少的次数把燃料装满

用大小合适的木棒, 把燃料弄实成一体,特别注意, 装填燃料期间要不时旋转松动模芯, 不然燃料冷却粘结后就拨不出了

燃料填满了, 此时模具变得很热, 没有手套就不好操作

切去多出部分

用另一个定心板压平燃料柱表面,并旋转松动模芯,确保模芯与燃料没有粘结

待燃料柱冷却到六七十度时,拔出模芯

静置冷却,得到优质燃料药柱,如果需要切成两段,需在未冷却前切, 冷硬后就只能锯断了

虽然是一小条一小条装填,得到的燃料柱是致密一体的

把余料弄出来,其中一条做来测燃速

做好的燃料一定要密封保存

这根用来测燃速.

10CM长.  燃烧时间为25S. 燃速为4MM/S  ,非常不错(由于此年年批次有点操作失误,最佳燃速高于此值)

若想长期保存,必须加入干燥剂, 我直接倒入硅胶了事,如果是氯化钙则需要用小袋装好

这是去年9月做的燃料, 密封加硅胶保存, 现在随时取出可用.不要加入过量或过强的干燥剂,以防止燃料被干燥过度, 燃速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

用火机可以轻易点燃
燃料均速稳定地进行

总结:
    我一般制作是用电炉的, 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只能得到电磁炉,所以特意用电磁炉操作.一般家用电磁炉特点:
  *对于理科爱好者,不会有人把上面标的保温温度当真吧? 那只是用来哄家庭主妇的,如果没有盐浴直接加热的话, 盲目用大火力,搅拌不及时,都非常容易引起局部过热而发生意外
  *一般电磁炉在三档或四档以上才是持续加热的, 一二档通常是间歇加热的.加热时其实仍是四档时的功率, 所以就算是在一档保温时,也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焦糊

重结晶制作燃料其实很安全, 如果你未有经验而要制作重结晶燃料,请严格参照以上的设施和步骤.特别是火力的调节.

要点:

对于电磁炉, 盐浴是必须的, 没有温控能力的电炉,也需要用盐浴
以上描述的各个状态,其温度是稳定的,不必担心温度失控( 前提是盐浴加热)
要留意各状态变化,及时调节火力. 永远都不要把功率开到最大
增塑剂是必要的,不然制得的燃料可能难以成团

搅拌,一定不要走开现场,不要忘记了搅拌
准备好所有东西再动手

重结晶KNSU特性:  密度>1.8g/立方CM      常压燃速:  4MM/S    最大比冲:137S

重结晶KNDX特性:  密度>1.8g/立方CM      常压燃速:  2.5MM/S    最大比冲:137S

网友:
专为顶贴而来,专为灌水而去,顶贴无罪,灌水有理。

网友:
好流弊的样子,顶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从科创或者5i转过来的

网友(2017-02-23):
标记,有用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