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sb模拟器前,你的电脑需要做什么?

楼主(2013-09-25):
很多人现在装g3也好,refelx也好,安装中使用中有些模友会有些问题,其实电脑的问题有很多,包括软件问题硬件问题,也有使用中的问题,现在就针对模拟器来说说

第一,显卡问题,现在的模拟器的软件都是3d的视频,和游戏一样对显卡的要求比较高,电脑中的显卡目前总的分两类,一类是板栽的显卡,一类是外插的显卡,建议模拟器用的话要用外插的显卡,板栽的显卡即使是性能还可以的,但总归显存是和内存共用的,而内存的速度比现存要慢的多,而且因为容量有限,有可能在游戏中有缺少贴图的现象,有些甚至不能运行,建议用板卡。现在市面上400左右的显卡都已经可以了,另外,很多人装好xp系统后认为显卡可以显示就可以了,其实xp下面自动认的显卡驱动是很保守的,而且甚至很多3d功能都没打开,这样的系统运行3d游戏显然是不合适的,有些虽然可以运行,但速度很慢,有些甚至不可以运行,建议到驱动之家去下载比较新的通过认证的显卡驱动,然后安装dx9.0c,这样运行3d游戏包括模拟器软件,会顺畅很多。

第二是usb接口的问题,不光是usb的模拟器,有些电脑就是usb的鼠标,键盘也会出现失灵的现象,重启或换个插口又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windowsXP默认开启了usb的节电模式,致使usb接口供电不足,是usb设备间隙失灵,只要将usb的节电模式关闭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具体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分别打开下面的几个的usb root hub的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电源管理选项,去掉“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勾,点确定就可以,关于usb接口的电源的问题,电脑爱好者16期上也有类似的介绍,具体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