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必看(转)

楼主(2013-09-25):
查看: 34920|回复: 246

小企鹅

最后登录2013-5-20注册时间2012-2-17积分2268精华2帖子547
电梯直达
1#
相信大多数男人或者说还不是男人的男的,初次进入这个论坛或者其它模型论坛,心都被强烈的震\撼了,原来心里一直蕴藏着的一个飞的梦想看起来实现并不难。两个月前我就是如此。我上班时一不小心来到这个论坛,心里那个激动啊简直就是无以言表,心里那是心急火燎的,恨不得马上就飞上天。唉呀,我那童年的梦想啊。不过我得买设备啊,于是在论坛逛啊逛,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尽快地做架飞机飞上天?然而越看越头晕。什么是KV、什么是2S,3S、充电器咋比电池都贵呢?
以下文字只针对跟我一样的新新手,入魔不久的朋友。不要在论坛问需要买什么设备,KV是越大越好呢,还是越小越好?因为这些问题论坛中有很多贴子涉及到,所以要学会潜水。相信新手在买设备或做机前,看完后会解答心中不少的疑问,也省去到处乱看,看了这篇忘了那篇。

由于我也是新手,也许很多问题表达不清楚,甚至可能有错误,请老鸟们指正。

设备篇

飞机要上天,肯定需要不少设备。需要什么设备?基本的电子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含晶体)、发动机(电动或者油动)、舵机、电调、电池,以上设备缺一不可。除了电子设备,还需要桨、舵角什么的,在这里重点说下电子设备。

1、摇控设备
遥控设备包括发射,接收和晶体。发射的作用是发射信号让我们可以控制飞机飞行;而接收不言而喻,它是接收发射机的信号的;晶体是让发射和接收在同频率下工作,不至于与其它发射接收冲突。当你准备买摇控设备的时候,这三件一般是配套的,当然你也一定要向商家问清楚,因为有的商家卖的只是发射。
TAOBAO上天地飞06A价格在250元左右。包含一个6通的发射机,6通的接收机,一对频率为72mhz的晶体。
发射和接收都有通道这个最为重要的参数
通道即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这样说比较抽象。
例如我们常常这个飘飘是三通的。那么一通道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或者一通道控制方向),二通道控制升升降,三通道通过油门控制电机电机转速。所以新手入门做飞机,至少也是三通的。
上面讲到的TDF06A和论坛中一般谈的遥控是比例遥控,还有一种控是开关遥控。这两种控有非常大的区别,价格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以前者为基础的飞机可以称之为遥控模型;而以后者为基础的飞机只能叫遥控玩具。那么什么是比例遥控,形象的说,比例遥控控制某个通道,可以模拟真实的机械操作,比如以控制油门为例,就是大点,再大点,再大一点......最大;小点,再小点,再小一点......最小。控制其它通道也类似。而开关遥控则不行。开关遥控的一个通道只能是开—关。类似电灯的开关,无法以比例控制通道。在TAOBAO上有很多200以下的遥控飞机(滑翔机)就是这种开关控。
再谈谈遥控用的晶体。发射和接收晶体的频率必须一样,才能在同频率下工作。例如发射上面的晶体是72.310MHZ,那么接收上面也必须插有72.310MHZ的晶体才行。如果接收上面是72.180,那么显然发射不能控制这个接收。在买遥控设备时,发射接收上面的晶体都是配好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2、电机
我不懂油动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没打算买它,,既然是电动版,我只说电机。
电机有两种,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所以这里也只谈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所以称无刷。有刷电机的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而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
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有刷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设备,但无刷电机要工作,必须配电调,关于电调,下面会讲到。
无刷电机有什么2208,2408,2822,1806,这个参数不同的厂商不一样。对于无刷而言,最为重要的参数就是KV值。什么是KV,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 KV就是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电压
而且KV值越大扭力就越小,KV值低扭力大。所以KV值决定你配什么样的桨,因为大桨需要的扭力大。
例如AX 1806N,KV 2100。那么它在11.1伏电压下,转速(不带桨)就是2100*11.1=23310转每分钟。KV2100在11.1伏下适合用5030桨。可能你要问,那么我带8060桨可不可以?转不转得动?回答是不可以,转得动。但你的电机和电调可能马上就要OVER!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带动8060桨,需要更大的扭力,而转速越快,提供的扭力就小。不要问为什么,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决,具体可以看下关于此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有异议,请参考22楼回贴)
那么是不是KV2100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合带5030桨呢?不是!如果电压高了,比如16.4伏情况下,转速就更高了,扭力会减小,桨需要更小的。反之,电压低,7.4V,就可以用大点的桨。
有没有KV也高,扭力也高的电机,对于模型电机而言,没有!道理很简单,KV也高扭力也高需要更大直径和更长的铜线和更强的磁铁,转动需要更大的电流和电压。随之而言电机会更重,对于飞在天上的东西,重量是很重要的因素。
是不是相同的KV,不同的电机,配同样的桨拉(推)力是一样,理论是一样。但由于做工和技术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样。可能某厂商KV2100的电机比别一厂商KV2100的电机轻,扭力也稍大点。但必不可能KV2100的电机比KV1000的电机扭力大!
所以,选电机,就是选KV。因为KV决定你做什么样的飞机,选什么样的桨。
别外,重量也是选电机时要重点考虑的。当然越轻越好!
新手入门选什么电机呢?建议选翱翔(AX)1806N(也称1818),这个电机KV有2100,2600,2900,建设选2100,因为据说KV2100的1806N,配5030桨,全油门工作电流也没越过7A,很省电。拉(推)力超过300g,适合做后推或腰推的飘飘,纸飞机,SU-27,F22等。别外,买这个电机配一般都送一个桨保护器,一个5030桨。价格65元左右。

3、电调
电调对应使用的电机不同,分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
有刷电机工作可以不用电调,但是没有电调,就无法控制电机工作进的转速。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刚入门一样,想找身边的现成的设备做飞机,一是省钱;二是一般来讲小城市是买不到设备,只能网上买。所以有很多帖子问可不可以用玩具车里面的电机作动力。回答是:可以,只是动力不足。即使是动力可以,你也得需要有刷电调,所以不要试图用有刷电机不用电调做航模。
前面讲到,无刷工作必须要有电调,否则是不能转动的。无刷电调有这样几个功能:一是提供无刷电机工作的低压交流电(是不是这样啊,高手指正!),电机才能转动;二是转换电池电压以供接收机工作。
无刷电调工作有个最大电流。也就是说,工作时不能超过这个电流。所以选电调时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是不是选个最大电流的一劳永逸,不是!因为电流越大的电调重量也越大,所以要选适合的电调(是不是这样啊,高手指正!)。
无刷电调的价格有高有低。新手可以选择个100元左右的30A电调;如果你准备买有刷电调,TAOBAO最便宜的低至15元,我手里就有一根。

4、舵机
舵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操作飞机飞行,除了操纵电机转动。还要操作副翼,升降,方向舵工作。否则不成了一个自由飞!而这些工作需要舵机来完成。好像选舵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舵机有一个扭力参数,当然是越大越好。不过同等情况扭力越大,舵机也越重。对于新手需言,500g左右的飞机选25元左右的9g,甚至是5g舵机足够!我买的5只舵机都是9g的。22元一个。
三通的飞机需要两只舵机,四通则至少需要三个。

5、电池
模型主要用锂电和镍氢。锂电有分锂离子和锂聚合,现在主要用锂聚合。同等情况下,镍氢比锂电重。所以选锂电更好!
一说到电池,就常常是2s,3s。简单的说,2s指两块电池串联,3s指三块电池串联,串联有什么好处?就是提高电压,前面讲到KV时说过,电压与转速是相关的。
对于锂电,2s有7.4V的电压,3s有11.1伏的电压。因为锂电一块的电压是3.7V,你看看你的手机电,是不是这样?而镍氢电池一节只有1.2伏,所以2s是2.4伏,10s才12伏。
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
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
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
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即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同等情况下,电池容量越大,重量越重,为了机机的重量控制。所以买电池不要贪容量大,要适中。
锂电选80元左右2s,100元左右的3s应该是足够用了。

6、充电器。
虽然飞机用不着它,但给电池充电,必须用到它,锂电最好用平衡充。为什么,论坛中有讲关于电池的帖子,说得很清楚,我找不到了,大家可以翻翻。
我相信新手买设备时和我一样,买这个是最心痛的。因为直正的平衡充,至少150元左右。比电池还贵!有条件的可以直接入B6,价格在350元左右,如果你想便宜,可以选择镍氢加15元左右的电源式充电器。但飞机的重量就很难控制的很轻,事实上飞机重量很大一部分是电池的功劳。
如果选择镍氢,我建议充电器甚至可以不买,找个电流适配器改改就可以。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和大小,比如10s镍氢,电压是12V。但充满后一节大概是1.4V至1.5V。那么输入电压在14V和15V之间就可以。输出电流在500ma左右,原则是小得大不得。像我一样不懂电子的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如果上面标output DC 15V 500ma,表示输出直流电压为15V,电流为500ma。如果标是AC,表示输出的交流电压15V,那就千万不能用。前天我高高兴兴地从单位拿回一个打描仪的15V电源适配器,结果上面标是输出AC,白高兴了。

7、桨
桨不贵,便宜至3元左右。好的一般也在5元至13元左右。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和桨螺距,单位均为英寸
比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
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选桨要与注意你的电机KV值合适,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
别外,选桨时有慢速桨和直驱桨之分,其实慢速桨不是指慢,主要是说慢速桨一般是用在减速组上的,当然也可以直驱。拉力什么的没多大区别(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再就是常常说前拉和后推,那么前拉的桨和后推的桨有区别吗?没有!后推时将桨反装就行了。当然也有专门的后推桨,这类桨直接将电机轴插进桨孔中就行了,不用桨保器或螺丝帽固定。由于是后推,转动时有一个前进的力,桨不会射出去。而假如改成前拉,就很容易发生射桨了!
一般来讲,如果想让飞机飞得慢用大桨;飞得快则用小桨。这可能和刚入门的朋友想法完全相反,认为飞得快当然是用大桨,飞得慢才用小桨。为什么?举个例讲,假定用7035和5030这两种桨,理论上耗费同样的电力可以提供相同拉(推)力的情况下,7030只用10000转/分钟,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10000*3.5=35000(英寸);而如果用5030提供相同的拉(推力则需要)27440转/分钟(怎么算的,桨的拉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里可能有误,高手指正,但肯定需要更高的转速是无异议的),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27440*3=82320(英寸)。显然后者小桨要快得多。所以高速机用小桨配高KV电机,慢速机用大桨配低KV电机。
另外,买桨注意不同型号的多买几根。因为桨在摔机最容易折断。

8、桨保护器
这个可要可不要,但为了你的桨,得至少买一个。不贵,5元左右。是怎么保护的,等你摔机时就知道了。没它之前,我平均摔两回机就断根桨,有了它,现在还没断过桨。

必要的设备就是上面这些。基本是缺一不可。

材料工具篇

做飞机除了设备,还得要材料和工具,有很多工具只要你有家,一般都有,如刀子。可像KT板之类的,恐怕一般家庭都没有吧。

1、KT板。
这个是做飞机的主要材料,当然做轻木之类的飞机除外。
KT板有两种规格240CM*120CM和240CM*90CM。颜色通常是白色,也有黑色和红色及其它颜色。厚度一般是5MM的。价格都不贵,一般15元一大块。去你们当地的搞广告的小公司,或者批发广告材料的地方都有卖。如果有3MM的,也可以买张,这个做机翼有翼形的机翼特别有用,3mm的可以有效控制JJ的重量。不过大家都说3MM的KT全国都不好买。
可能你觉得KT板不是很重,可5mm的90CM*15CM就有40g。所以3mm是可以有效减轻飞机的重量,当然3mm的强度肯定也会降低不少。

2、粘胶类
由于KT板的材质,502,AB统统不能用于粘接KT板,万能胶好像也不行。最好的是泡沫胶。10元一瓶,黄黄的。超便宜而且比较快。3分钟左右就可以用。这个初粘性相当好。粘牢了比KT板还牢固。不过这个家伙不好买,我逛遍整个我们这个小县城,才找到。
网上有8元左右的泡沫快干胶,不过只是很小一瓶。从性价比来说,贵了一点。
小布丁说851好用,我也没找到过。还有人说有种树脂型的AB胶也可以,不过慢,我也没找到过。还有就是要记得买热熔胶枪加胶棒,TAOBAO上低至12元一把,20W的。我买是25元的60W的。粘KT板要想快就得用这个。不过热熔胶重,我称了一下,一支大概就有20g。

3、切割设备
把KT板切开需要切割设备,常用的是美工刀,便宜的2元一把,贵的不过10来元。当然也可以用其它的刀子,只要好用。原则是要薄,要快。
可以做个热切割,这个切割泡沫时特别有用。方法搜下论坛,有用电铭铁,有用电脑电源加吉它弦做的。我是用电源适配器加吉它2弦做的(吉它2弦的价格一般都是2元)。

4、碳素杆。
这个主要是做机加强用的,去渔具店买吧,不过价格比较贵,建议去搞批发的渔具商或者专业模型DIY店铺买。粗得可以做尾杆,细的做机翼加强和连杆。要这个不要竹签,是因为它强度高,而且轻

做机篇

设备回来了,可以做机了。刚入魔,大部人刚开始都认为,做飞机不难,飞飞机也不难。两个月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都不是你认为的那么简单,当然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难。
第一次做飞机,选择什么样的机型合适?普遍来讲,新手可以选择飘飘加后推以及纸飞机入门,图纸及其做法论坛中很多。飘飘机是一个统称,就是指翼载荷小,飞行速度慢的上单翼模型飞机,上单翼是重心置下,飞行稳定;翼载荷小,可以飞得很慢,滑翔性能好;选择后推是可以在摔机时最大限度保护电机和桨。纸飞机则做法简单,一般三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一台。
那么可不可以选择KT330,或者SU-27呢?很多新手一上来是问得大多数是这两种机型。虽然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但真的不要把做机与飞行想简单了。虽然SU-27外形漂亮,制作也并不复杂,但作为新手,很难调试推力线各和重心,加之没有翼形,飞行速度要求高,滑翔性能差,真不适合新手。330也如此,舵面大,新手首飞大部分秒炸。我也是有了几架纸飞机和飘飘的经验,才做的SU-27,首飞成功,并且很漂亮,所以一上来不要着急做这两种机型。
怎么保证自己的制作的飞机能上天?在天上飞得似乎是没有像地上水中跑得如此简单。以我自己的经验强调的是,要注意推力线和重心。这两样正确了,飞机一般都能首飞成功。别外,注意从细节控制飞机的重量,比如粘胶,加固用的物件,起落架,胶带等等。
对于正规翼形的飞机(什么是正规翼形,我这里说的是一对中规中矩的翅膀,而不是su-27之类)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处。测量重心的方法很多,这里介绍一种简单的。就是用手抵住飞机,前后平衡后就是重心所在的垂线。
推力线(拉力线)有很多贴子小涉及到,我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你搞得清楚,应用中也不是很准确。原则是后推的飞机电机轴向上翘几度,前拉的飞机向下几度。
如果飞机没有规矩的机翼,例如纸飞机,重心怎么测?很简单,做好飞机,不要装设备,可以用五号电池或者其它重物配重心,手掷滑翔,如果像小时候做的纸飞机一样很平稳的滑翔5米以上,不抬头,不往下裁,重心就是OK了,然后在重心的位置上用笔打上记号就可以装设备了。
还有就是做有飘飘之类有尾翼的飞机,一定要注意垂尾不要偏,否则你的飞机上天肯定会打偏。很难做到飞到直线。
设备安装很简单,一般拿来都搞得懂。注意的是有的电调上面有个类似电脑跳线的2s,3s插头,而这个家伙刚好有可以直接插在电池上的JST母头上。我把设备买来试试好坏时就是将电池与这个插头接起来,结果电机不转。好在没有把电调给搞坏了。
上面问题你能解决,你的飞机就一定能上天!对于新手而言,大部分的首飞不可能在呆在天上超过2分钟,降落也不要期望完美,除非之前模拟练得炉火纯青。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刚入魔的朋友和我一样,对首飞要求并不高,就是能让自己做的飞机能真正的飞起来。

结语
当然你还需要舵角,钢丝之类的小东西。这些不贵,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身边会找到很多材料进行替代。什么电话卡,轮胎里面的细钢丝都可以用。注意舵机至少买三个,桨要买多根,否则你会多花邮费。以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像我一样,心急火燎的做好了飞机,心急火燎的三更半夜出去试飞,搞到两个月后才能飞直线,才能翻筋斗,降落只成功了两次

楼主:
写不出来,转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