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天线问题

楼主(2013-09-25):
        请问一下FPV的老手,小弟新增了一套FPV设备,但效果不好只有100到200米左右,2.4G的,我想换个增益天线到发射器上(想有1kM距离),就不知接收器要不要跟发射器一起换天线;我想弄清楚再去买,免得被JS骗

网友(2014-01-10):
如果你想远距离的,肯定是两个都换,但是一般的,你先换接收的,换一下定向的天线。应该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