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全部都在这里!要仔细看哦!

楼主(2013-09-26):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一(新手变老鸟)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一(新手变老鸟) 一、什么叫航空模型  在国际航联制定的竞赛规则里明确规定“航空模型是一种重于空气的,有尺寸限制的,带有或不带有发动机的,不能载人的航空器,就叫航空模型。  其技术要求是:    最大飞行重量同燃料在内为五千克;    最大升力面积一百五十平方分米;     最大的翼载荷100克/平方分米;    活塞式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10亳升。 1、什么叫飞机模型    一般认为不能飞行的,以某种飞机的实际尺寸按一定比例制作的模型叫飞机模型。  2、什么叫模型飞机 一般称能在空中飞行的模型为模型飞机,叫航空模型。 二、模型飞机的组成    模型飞机一般与载人的飞机一样,主要由机翼、尾翼、机身、起落架和发动机五部分组成。  1、机翼―――是模型飞机在飞行时产生升力的装置,并能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横侧安定。  2、尾翼―――包括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两部分。水平尾翼可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俯仰安定,垂直尾翼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方向安定。水平尾翼上的升降舵能控制模型飞机的升降, 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可控制模型飞机的飞行方向。  3、机身―――将模型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的主干部分叫机身。同时机身内可以装载必要的控制机件,设备和燃料等。  4、起落架―――供模型飞机起飞、着陆和停放的装置。前部一个起落架,后面两面三个起落架叫前三点式, 前部两面三个起落架,后面一个起落架叫后三点式。  5、发动机―――它是模型飞机产生飞行动力的装置。模型飞机常用的动 力装置有:橡筋束、活塞式发动机、喷气式发动机、电 动机。 三、航空模型技术常用术语 1、翼展――机翼(尾翼)左右翼尖间的直线距离。(穿过机身部分也计算在内)。   2、机身全长――模型飞机最前端到最末端的直线距离。   3、重心――模型飞机各部分重力的合力作用点称为重心。   4、尾心臂――由重心到水平尾翼前缘四分之一弦长处的距离。   5、翼型――机翼或尾翼的横剖面形状。  6、前缘――翼型的最前端。   7、后缘――翼型的最后端。   8、翼弦――前后缘之间的连线。 9、展弦比――翼展与平均翼弦长度的比值。展弦比大说明机翼狭长。 什么是通道 通道也称Ch,简单地说就是指控制模型的一路相关功能。例如前进和后退是一路; 左右转向是一路;空模中的升降也是一路。还可以是一组控制其他动作的(如炮塔的左右;上下俯仰;鸣笛、亮灯等),但是各个通道应该可以同时独立工作,不能互相干扰。固定翼飞机还要控制水平尾翼(升降)的通道和控制付翼(作横滚等特技动作)的通道;直升机更要增加陀螺仪用的通道。 在电子混控(Electronical Mixing)模式下,6个通道的功能分别是: 第一通道:连接控制副翼(侧倾)的舵机A 第二通道:连接控制升降(俯仰)的舵机 第三通道:连接控制油门的舵机(对电动直升机而言,就是电子调速器) 第四通道:连接陀螺仪或控制尾桨的舵机 第五通道:闲置或连接陀螺仪(具有双重感度切换功能的才需要) 第六通道:连接控制副翼(侧倾)的舵机B

楼主: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二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二 固定翼入门必读 认识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是许多人一生都无法放弃的活动,欣赏自己的爱机在碧蓝的天空任意翱翔,真是说不出的舒畅戚,同时和三、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畅谈个人飞行的经历,更是人生一大乐事。 如果老是认为遥控飞机没有飞过、不会飞、很难飞……:,那么恐怕永远无法实现翱翔青空的梦想。 其实遥控(Radio Control)飞机的构造、飞行原理几乎与实机的构造和同,只是以人站在地上,利用遥控器操纵机体的各舵,来代替人坐在飞机 上控制操纵杆. 因为是用电波来控制,所以要特别注意妨害电波,由于最近电子技术进步加速,无线电遥控器AM(振幅变调)方式FM(周波数变调)方式,甚至进步到PCM(Pulse code modulation,藉脉冲符号变化之通讯方式,所以对妨碍电波的抵抗力越来越强,因此坠机的频率也灭少了。 此外伺服机类也追求小型轻量化,所以小型飞机也可以加以遥控。 另外,机体的制作方面也因为瞬间接着剂的开发,可以迅速地组合,同时环氧接着剂也有五分钟硬化型-一○分钟硬化型,所以缩短了制作时间.至于机体包覆材料,以前是使用绢、纸等,现在则大多使用胶纸(film)及真珠板(EZ)等特殊包覆材,进入不需要涂装的时代。 以引擎做动力时,二行程引擎几乎都是休尼雷方式,使用非常容易。 至于四行程引擎的开发,则使遥控迷可以一边飞行,一边享受接近实机的排气音,为飞友们增加一种乐趣。 使遥控飞机与青空为伴,自由在空中翱翔上这种操纵感觉是无法言喻的。刚开始飞机似乎不听从使唤,所以比较辛苦,但是随着飞行次数的增加,操纵技术的进步,会渐渐产生好象。自己坐在机上操纵的错觉.最初亳无情感的机体,慢慢地会和自己有一体的感觉.当机体不慎墬毁时,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撕毁一般,那就表示您已经开始品尝谣遥控飞机的惊险舆趣昧了,并且展开您与爱机的新生活。 此外,遥控非飞机还可以把一群兴趣相同的间好聚在一起,而这些人通常都来自不同的职业、阶层、学枝,所以可扩展个人的交友层次及知识. 相信接?#124;遥控飞机的朋友最初都抱着很美的幻想与憧憬,然而这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才能渐入佳境。 操纵遥控飞机的快捷方式是有经验丰富的前辈教导,但是为了那些不得不自己去摸索学习的同好,我愿意提供目己过去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遥控飞机的爱好者,大致可以分成入门者<初级>、<中级>、<高级>. 初学者{初级者}......:指从完全不会飞遥控飞机到勉强离着陆程度的人。 中级者:::可以漂亮地离着陆,并且可以稍微自由地操纵飞机,做简单特技动作的人。 高级者:::比中级者更可以安定飞行,更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一些较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并且可以对别人做某种程度指导的人。 以上是一般的说法,但是遥控飞机迷的进阶各有不同,有些人是以参加比赛为目标而拚命练习;育的人是只要可以让飞机在空中飞翔就自得其乐;有的人是陶醉在制作飞机的乐趣中,然而基木上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在享受自由创作、实现自我的乐趣。 只要你从基本的概念一步一步学起,和信你的爱机是不会背叛你的,或许它将是你人生旅途上的另一种伴侣与知音。 遥控飞机种类称呼一般遥控飞机样式分为: 1.练习机 2.特技机 3.像真机 4.导风扇飞机 5.喷射飞机 6.滑翔机 7.竞速机 8.邉讫C 9.电动飞机 10.旋翼机 11.线控飞机 12.双眮机 13.水上飞机 14.复翼机 15.造型机 等……样式种类。 若是依其主翼的状态或数量、脚架的安装方式、引擎的数量或安装位置及机体的使用目的等来分类,那么就有下类的区分。 一、依主翼状态区分 (A)低翼机指主翼装在胴体下侧的机体.飞行中左右的复原力较弱,需要高度的操纵技巧,所以不适合初学者做入门机. (B)中翼机主翼几乎装在胴体上下的中央位置,因此兼具低翼机与高翼机的特性。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6t N)S,t$m4f$D9r (C)肩翼机主翼装在胴体的上侧,左右安定性比中翼机强,RC装置容易摆放在胴体内部。 离着陆时鲜少有主翼破损的情况发生,可以说是适合初学者到中级者的机体. (D)高翼机就像实机西斯纳型一般,主翼装在胴体上侧稍微隆起的部分,所以左右安定性最佳,是做为初步的练习机体.4n%E(Y:A0z0N (E)后捩翼机就像国内以前主力战机F-104一般。 (F)三角翼机主翼为三角形共一片。 (G)旋翼机 二、依主翼数量区 (A)单翼机主翼只有一片,包括前面所提到的(A)~(D)型。 (B)复翼机主翼上下共两片,为了有别于单翼机,所以称为复翼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机体型式。 (C)三翼机主翼上下中间共三片,为了有别于复翼机,所以称为三翼机.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机体型式。 三、依脚架状态区分 (A)后三点主轮架在前面,尾轮置于胴体后方。在地面滑行时的方向不太安定,特别是低速时的直进性更显得困难,所以初学者不适合使用后三点的机体做地面滑行离着陆。 (B)前三点鼻轮位于机首的下方,而后面的主轮架约位于主翼的下方。在地面滑行的方向性十分安定,是目前遥控飞机中占最多的型式,而最近的实机也以这种型式占最多。 (C)收轮式实机几乎都是采用收轮脚架的形式。遥控模型中,倾向中、高级的机体也大都使用收轮脚架装备。 起降脚采用收藏方式可以使空气力学的性能提高,外型方面也使遥控飞机更有实机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重量,同时机件的安装等方面也需要一些技术. 四、依引擎数量、安装位置区分 (A)单引擎机只搭载一个引擎。这是一般遥控飞机最多的型式,使用也较容易。 (B)双引擎机使用两个引擎的机体.与一单引擎机相较之,扭力方面较占优势,但是要使左右引擎的状况、步调一致,颇为困难,同时万一其中一边的引擎熄火时,就会出现方向偏离的状况,使操纵变得困难. (C)多引擎机搭载三个以上引擎的机体.引擎的个数越多,各引擎的转数更难要求一致,同时引擎的起动及节流阀的调整也颇为困难. (D)推进式飞机因为机体的型状关系,引擎装在后方的机体.一般引擎置于前方的称为牵引式(TRACTOR)飞机,而不同于此的称为推进式(PU. SHER)飞机 五、依使用情况区分 (A)练习机为了给初学者练习飞行操纵而开发的机体.飞行速度较慢,左右安定及复原注较佳,机体各部分的构造简单,制作十分容易。 (B)特技机特技机一般以低翼为主,速度快,同时可正确、敏锐地反应操纵者的微妙操舵。因此设计上重视邉有远?辉谝铃驮?浴? (C)像真机尽可能把实机的样式正确地缩小再现,但是不重视飞行性能。装上襟翼及收轮脚架等装备。 ' (D)像真特技机是把真实的特技机加以缩小制成的机体,兼具像真机与特技机的性能。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赛就是采用这种像真特技机(照片十八)。 (E)竞速机把美国Goodyear Pylon Race加以模型化,所以也把实际参赛用的机体加以像真缩小,而且各级的机体、重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照片十九)。 六、其它机种 (A)多用途机遥控机上可以搭载照相机或8mm摄影机等由空中(200~300m)向地面拍照或摄影,做测量或观测等用途。它的经费比使用实机便宜,而且可以轻松完成。 (B)滑翔机不需动力,而是藉助上升氧流飞行若装上动力(引擎或马达),则称为动力滑翔机(Moto Glider)。 (C)无尾翼机只有主翼的机体,为了获得纵安定,需谨慎选择翼型,但是对熟悉操纵与制作的朋友而言,未尝不是一项有趣的挑战。 (D)喷射像真机藉助导风扇引擎或模型喷射引擎飞行,不管声音或飞行姿势都与实机非常神似。 导风扇引擎就是在一个圆筒型组件中有小风扇与引擎组合,利用风扇高速转动以产生力。 喷射引擎于实机类似,利用燃料点燃喷射而产生推力。 (E)三角翼机无尾冀机的一种,主翼成三角型的机体. (F)双胴机由两个胴体并列而成的机体.实机中以把两架野马组合而成的P82双野马及P38最有名。 (G)上水机装备浮筒的机体,或是胴体做成浮筒样式的机体,可以由水面离水起飞.与陆上机有不同的飞行感觉和趣味,就像水鸟贴近水面或划过水面的优雅姿态,但一般而言,水上机的飞行性能比陆上机差。

楼主:
航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三 飞行调整的基础知识 飞行调整是飞行原理的应用。没有起码的飞行原理知识,就很难调好飞好模型。辅导员要引导学生学习航空知识,并根据其接受能力、结合制作和放飞的需要介绍有关基础知识。同时也要防止把航模活动变成专门的理论课。 一、升力和阻力 飞机和模型飞机之所以能飞起来,是因为机翼的升力克服了重力。机翼的升力是机翼上下空气压力差形成的。当模型在空中飞行时,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加快,压强减小;机翼下表面的空气流速减慢压强加大(伯努利定律)。这是造成机翼上下压力差的原因。 造成机翼上下流速变化的原因有两个:a、不对称的翼型;b、机翼和相对气流有迎角。翼型是机翼剖面的形状。机翼剖面多为不对称形,如下弧平直上弧向上弯曲(平凸型)和上下弧都向上弯曲(凹凸型)。对称翼型则必须有一定的迎角才产生升力。 升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a、升力与机翼面积成正比;b、升力和飞机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同样条件下,飞行速度越快升力越大;c、升力与翼型有关,通常不对称翼型机翼的升力较大;d、升力与迎角有关,小迎角时升力(系数)随迎角直线增长,到一定界限后迎角增大升力反而急速减小,这个分界叫临界迎角。 机翼和水平尾翼除产生升力外也产生阻力,其他部件一般只产生阻力。 二、平飞 水平匀速直线飞行叫平飞。平飞是最基本的飞行姿态。维持平飞的条件是:升力等于重力,拉力等于阻力(图3)。 由于升力、阻力都和飞行速度有关,一架原来平飞中的模型如果增大了马力,拉力就会大于阻力使飞行速度加快。飞行速度加快后,升力随之增大,升力大于重力模型将逐渐爬升。为了使模型在较大马力和飞行速度下仍保持平飞,就必须相应减小迎角。反之,为了使模型在较小马力和速度条件下维持平飞,就必须相应的加大迎角。所以操纵(调整)模型到平飞状态,实质上是发动机马力和飞行迎角的正确匹配。 三、爬升 |前面提到模型平飞时如加大马力就转为爬升的情况。爬升轨迹与水平面形成的夹角叫爬升角。一定马力在一定爬升角条件下可能达到新的力平衡,模型进入稳定爬升状态(速度和爬角都保持不变)。稳定爬升的具体条件是:拉力等于阻力加重力向后的分力(F=X十Gsin&theta;升力等于重力的另一分力(Y=GCos&theta。爬升时一部分重力由拉力负担,所以需要较大的拉力,升力的负担反而减少了(图4)。 和平飞相似,为了保持一定爬升角条件下的稳定爬升,也需要马力和迎角的恰当匹配。打破了这种匹配将不能保持稳定爬升。例如马力增大将引起速度增大,升力增大,使爬升角增大。如马力太大,将使爬升角不断增大,模型沿弧形轨迹爬升,这就是常见的拉翻现象(图5)。 四、滑翔 滑翔是没有动力的飞行。滑翔时,模型的阻力由重力的分力平衡,所以滑翔只能沿斜线向下飞行。滑翔轨迹与水平面的夹角叫滑翔角。 5Q!]%z!A8r9D稳定滑翔(滑翔角、滑翔速度均保持不变)的条件是:阻力等于重力的向前分力(X=GSin&theta;升力等于重力的另一分力(Y=GCos&theta。 滑翔角是滑翔性能的重要方面。滑翔角越小,在同一高度的滑翔距离越远。滑翔距离(L)与下降高度(h)的比值叫滑翔比(k),滑翔比等于滑翔角的余切滑翔比,等于模型升力与阻力之比(升阻比)。 Ctgθ=1/h=k。 滑翔速度是滑翔性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模型升力系数越大,滑翔速度越小;模型翼载荷越大,滑翔速度越大。 调整某一架模型飞机时,主要用升降调整片和重心前后移动来改变机翼迎角以达到改变滑翔状态的目的。 五、力矩平衡和调整手段 调整模型不但要注意力的平衡,同时还要注意力矩的平衡。力矩是力的转动作用。模型飞机在空中的转动中心是自身的重心,所以重力对模型不产生转动力矩。其它的力只要不通重心,就对重心产生力矩。为了便于对模型转动进行分析,把绕重心的转动分解为绕三根假想轴的转动,这三根轴互相垂直并交于重心(图 7)。贯穿模型前后的叫纵轴,绕纵轴的转动就是模型的滚转;贯穿模型上下的叫立轴,绕立轴的转动是模型的方向偏转;贯穿模型左右的叫横轴,绕横轴的转动是模型的俯仰。 对于调整模型来说,主要涉及四种力矩;这就是机翼的升力力矩,水平尾翼的升力力矩;发动机的拉力力矩;动力系统的反作用力矩。 机翼升力力矩与俯仰平衡有关。决定机翼升力矩的主要因素有重心纵向位置、机翼安装角、机翼面积。 水平尾翼升力力矩也是俯仰力矩,它的大小取决于尾力臂、水平尾翼安装角和面积。 拉力线如果不通过重心就会形成俯仰力矩或方向力矩,拉力力矩的大小决定于拉力和拉力线偏离重心距离的大小。发动机反作用力矩是横侧(滚转)力矩,它的方向和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它的大小与动力和螺旋桨质量有关。 俯仰力矩平衡决定机翼的迎角:增大抬头力矩或减小低头力矩将增大迎角;反之将减小迎角。所以俯仰力矩平衡的调整最为重要。一般用升降调整片、调整机翼或水平尾翼安装角、改变拉力上下倾角、前后移动重心未实现。 方向力矩平衡主要用方向调整片和拉力左右倾角来调整。横侧力矩平衡主要用副翼来调整.

楼主:
固定翼飞行教学! 1, 飞行前... 为什么要从空中转弯开始? 一定有很多初学者有全套的飞行用具,但却不晓得要怎么飞行,或者是尝试过但却坠机了,因而失去飞行的信心。甚至还有人悲观的心想:我或许不是玩遥控飞机的料吧!如果有哪位读者是这么想的话,在此我门则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成功的, 请再接再励吧! OK!言归正传。首先,我门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本专栏是以在有指导者从旁指导的前提下所作的练习。请各位绝对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一个人飞行。如果全都自己一个人来挑战的话,你就看着好了,“坠机”一定等着你,如果你有了飞机的全部配件,接着你要做的不是单独去飞行,而是先找一个指导者。再一次的提醒你:请千万不要单独尝试飞行。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空中转弯的主题吧!你或许会惊讶说一开始就要进入空中转弯吗 ?是的!因为飞行大致上可以分为起飞、空中转弯和降落三个部分。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空中转弯,接下来才是起飞和降落。所以当然要从空中转弯开始学起了。 那么,为什么要在空中转弯呢?学习在空中完美地转弯不只是提升等级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挑战高技术时的重要的角色。对于想要飞遥控飞机的初学者而言,完美无缺转弯技术将使遥控飞机加倍地有魅力。总之,完美的空中转弯是你要学的各种 技术中最要基本的。 要学习空中转弯,当然首先是就要会使飞机在空中飞行。这个在刚开始时,可以先请指导者帮忙就可以了。先请指导者把你的飞机飞上天,并做好微调,使飞机可以直线飞行,飞到了足够的高度之后,再好好地控制发动机的速度就完成先前的准备工作了。放松你的心情,深呼吸,训练就要开始了。 操纵杆的动作是很简单的 在学习空中转弯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和舵的动作。基本上,初学者在空中盘旋时所使用的舵有两种。一种是升降舵(elevator),一种是副翼(aileron)。 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不用方向舵(rudder)来转弯呢?的确,4动作的飞机是由方向舵在控制机体的左右摆动,有些初学者用的飞机没有副翼。所以有人会觉得奇怪。 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学习空中盘旋并不需要方向舵。也就是说,方向舵即使是固定式的,飞机还是可以盘旋的。甚至有些指导者为了避免操纵杆的操纵错误而造成机身乱动,因而建意初学者在使用4动作的飞机时,将方向舵固定住。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飞机是靠副翼来左右摆动,并由打上舵、来维持盘旋的高度。它并不像车子和船只用方向舵来改变方向。 没有副翼的初学者用飞机是用方向舵使机体转弯的。可是,大部分的飞机在打了方向舵之后和机身要进行转弯之前,会有一些时差。也就是说,在你打了方向舵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机体明显的转弯动作。而就我们飞行上的经验来说,使用方向舵来转弯,虽然机身不致于会掉高度,但是往往转弯半径会很大,使得操纵者有点不太习惯。这点和你打了一点点的副翼,飞机就很明显的倾斜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机体的选择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虽然说是练习机,但是副翼的舵角调整还是照说明书调好,如此一来初学者就可以得到最良好的反应了。而在以下的内文中,我们都是以拥有副翼的练习机为前提来作说明的。 确认操纵杆与舵面的反应 首先,我们在地面上动一动看摇控器左边的摇杆。当我们上下移动时,水平尾翼的升降舵应该也会上下摆动才对。但是,摇杆往下动的时候,升降舵会往上动;摇杆往上动的时候,升降舵则会往下动。升降舵和摇杆动作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遥控器左边的遥杆往下拉时稍为打上舵 ;摇杆往上拉时稍为打下舵 。第一次碰飞行用遥控器的人往往会把打上舵和打下舵的意思搞反了。不要太过自信自己都懂了, 自己人在从头好好的想一遍看看。 另一方面,副翼则是靠遥控器右侧的摇杆来操纵的。这个很好记,从后面看飞机(也就是和自己同方向),摇杆往右打的话飞机就往右侧倾。此时右边的副翼会往上,而左边的副翼则是往下。同理,摇杆往左打的话飞机就往左侧斜。上面插图所说的箭头是表示摇杆移动的方向,和飞机的升降舵与副翼的的动作关系。 如此一来,各位对于遥控器的摇杆和舵的动作应该都了解了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当飞机飞到天时,打错舵可是会很严重的! 2、打舵时飞机会怎么飞? 副翼与机体动作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副翼。当我们将遥控器上的副翼遥杆向左打时,也就是打了舵后就一直放着不管的话,机身就会越来越倾斜,同时机头会向下俯冲。(此时要小心,避免你的飞机发生不幸!)大部分练习机,此时机头会冲正下方反转着俯冲。如果只打一下舵,然后马上回中,机身只会倾斜一点,并且飞机开始掉高度。 升降舵与机体动作的关系 同样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升降舵的情况。从水平飞行开始,稍微带一点上舵,这时机头会稍微往上,但是当我们将遥杆拨回到中立点时,机身则会朝上,然后就一直往上爬升。 可是,如果一直带着上舵不放的话,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就会像右边插图所画的一样,当动力足够 的时候就会翻斛斗;而动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失速。初学者在起飞之后回水平的位置而毁坏机体。如果要体验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到达相当的高度才可以。 空中转弯是很简单的 认识了基本操作后,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空中转弯吧! 首先,你必须记清楚转弯的程序(已左转为例): ①压左副翼 ②副翼回中 ③带住升降舵不放 ④升降舵回中 ⑤压右副翼 ⑥副翼回中 这样说大家可能听不明白,让我们进一步说明。首先①压左副翼,机身向左倾斜,但是如果一直压着不放的话,就会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所以机身倾斜之后,副翼就要马上回中②。这样机身就会向左倾斜,并且机头逐渐向下,此时紧接着要带上舵,也就是步骤③的动作。 当你打了副翼又带点上舵后,机体就会进入转弯程序了。此时飞机会向左倾斜并且开始转弯。但是如果中途放开升降舵的话,飞机就不在进行转弯了。所以在机头朝向你所向要得方向之前,都一直要带着上舵。等到确定了方向之后,就要向右压副翼⑤,然后在执行⑥,使机体回到水平飞行。 整个转弯的动作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的简单。不管怎样,飞机都不可能在空中静止不动,而且条件再怎么好,也不可能在完全无风的情况下飞行。当然,每架飞机的习性不同,没有实际去打打舵来感觉它的变化的话,再怎么说也不会清楚的。 因此,学习飞行技术是很有趣的,但是要记隹以下这些要点:首先是转弯的捷径一副翼的倾斜,刚开始要从一点点开始。因为,即使舵的变化量不够的话,也不会有危险。相反地,如果太大了的话,会造成所谓的翼端失速这样子的危险状况。这一点可以说是其他动作的根本,也就是即使舵不够无法转弯,机体也不太会有危险;相反的如果舵太大的话,机体会失去平衡而发生紧急情况的机率就会变大了。 虽然指导者把遥空器切换到教练开关就不会有危险了,但是就算飞机平安无事,架使者也会吓得不敢再转弯了。 当然,如果太过消极的话就没有乐趣了。只要在合理的犯围内,当试看看遥控器上的摇杆都是可以的。 在尝试的几次之后,很快你就会抓到窍门了。

楼主:
空模型的普及知识大全五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lipo电池注意问题 1.lipo电池最怕过度放电,就是说lipo电池单颗电压不得低于2.75V,对于一些质量不稳定的电压要更高。2.75V是极限的低压,低于这个电压就会造成电池的永久损伤,lipo电池最好还是3V以上是比较合适的电压。一般我现在是3.1V停止供电的电压。大家不要误以为3.1V和2.75V的电压相差很远,电量还会很多,其实电池3V开始的压降是很快的也就是说剩下的电量已经非常非常少,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的电量拿电池的寿命来开玩笑。 2.lipo第二项注意的是过充,充电的电压不要高于4.2V,当然有些好的厂家的电压可以更高,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不要高于4.2V,特别是大C数的lipo,对于高电压更加敏感。现在配合专门的lipo平衡充电器一般不会出现过充的问题,前提是质量可靠的充电器。 3.充电电流的问题。lipo理论上的安全充电电流是1C,千万不要高于1C的电流充电。最好的充电电流是0.5C的电流。举个例子:4400mah容量的lipo电池1C就是4.4A的电流,2200mah的1C就是2.2A。我现在急着用的时候使用3.5A电流充MF 4400mah的lipo电池,电池也不会发热。lipo电池不像镍氢电池那样用大电流充电会爆一点,lipo的爆发力与充电电流无关,只与电池出厂时的设计C数和电池的状态有关。所以没有必要不需要用大电流充电。 4.lipo长时间的存放。要是电池需要长时间的存放,千万不要充满电以后存放。lipo电池存放最好是充进50%的电量后进行长时间的存放。 5.lipo电池长时间存放后使用,只需要把电池充满,然后用大概2C的电流放出60%,然后充满就基本可以回复状态,但是达到最好的状态还是要3次以后,但是千万不要深放电。至于存放多久需要激活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专家给与指导,现在我最长的一次是充满电以后放了一个月拿出来还是一样的爆,而且没有进行补充电,依然有很饱满的电储存。 6.lipo电池对温度比较敏感,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高于70度,不然会对电池的寿命和容量产生影响。厂家给出的安全温度6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