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三通直升机飞行原理简介

楼主(2013-09-26):
不过因为我们平常人平时接触飞机的机会都比较少,对飞机的了解也就比较少了!很多人都对飞机的结构和飞行的原理不甚了解。
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说说三通道共轴双桨遥控直升机的飞行细节。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三通道?
通道其实就是遥控器对飞机的控制功能,三通道就是说遥控器可以控制飞机的三种功能!其中,一个通道就是控制上升下降,另一个通道就是前进后退,还有一个通道就是左转右转!这就是三通道!现在有些飞机上标示为三点五通道,另外一个通道他所指的其实就是飞机安装的陀螺仪电路。
我再来给大家说说遥控飞机的双桨结构。
两层桨具有更大的升力,更适合于电机转速低的飞机。而电机转速低成本就会更低,所以现在的小飞机都采用了这种结构。
另外,双层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转向!!
这里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飞机前后飞行的原理,大家都知道,直升飞机飞行时其桨叶旋转,旋转的浆叶会形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当这个平面向前倾斜时就会产生一个向后的推力致使飞机向前飞行。同理当向后倾斜时飞机就会向后飞行。但是这个平面是怎么倾斜的呢?这就是舵机的作用。飞机厂家在浆叶的根部装上了能使浆叶上下活动的机构,这个机构由舵机来推动。当桨叶旋转时,舵机推动浆叶就会使浆叶形成的圆形平面向前或者向后倾斜,从而使飞机前后飞行。
因为现在流行的这些共轴双桨直升机都比较便宜,为了降低成本,这些飞机都没有使用复杂的舵机传动结构。可是没有舵机,飞机的前后飞行就很难实现。为了实现飞机的前后飞行,聪明的工程师给飞机的尾部装上了一个水平方向的小浆叶。当这个浆叶正反向转动时,飞机的尾巴就会向上翘起或者向下下垂,当飞机的尾巴向上翘起时,螺旋桨转动形成的圆形平面就会向前倾斜,这时飞机就会往前飞,这就和舵机推动的作用是一样的。通过这个结构,就实现了没有舵机飞机也能往前飞的目的!!
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直升机的尾部原来装有一个垂直方向的小浆叶,这个浆叶的作用是为了推动飞机左右转向的。当这个小浆叶正向或者反向转动时,飞机的尾部就被推动转向,从而实现飞机转向的目的。可是,现在飞机的尾电机被用来实现前后飞行的目的,那么飞机
我们仔细观察共轴双桨直升飞机可以看到,这种飞机的两层浆叶转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当某一层浆叶转动速度减缓时,飞机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动。这种飞机就是依靠遥控器对飞机某一层浆叶转动速度的控制来实现飞机转向的目的的。
从介绍可以看到,共轴双桨三通道遥控直升飞机的前后飞行,其实是依靠尾电机尾桨带动尾巴上升或者下降实现的。飞机的左右转向是依靠双层浆叶之间的转速差实现的。当然,飞机的升降就是依靠双层桨叶转速的共同变化实现的
平衡杠是活动封闭圈绕固定轴旋转,前后旋转一点大慨45度角左右就卡死,当浆叶旋转时平衡杠就有360度任一方向倾斜的能力,关于倾斜就是机身倾斜的力在转给平衡杠时活动的圈与轴的磨擦力过小使平衡杠无法受力产生相应的倾斜,如果平衡杠先于机身受力则平衡杠倾斜而机身因与平衡杠的磨擦力过小传运会暂时只停留平衡杠上.当平衡杠绕轴转动不能时磨擦力才会因卡死达到最大,此时机身才会接收由平衡杠带来的传动力.平衡杠绕轴转动时其实就是重心发生变化,平衡杠一转动杠就会一边低一边高,重力就往指向低的一边.如果机身倾斜传动不会使平衡杠倾斜那么杠相对机身就是倾斜的,杠的重心就正好与机身的重心相反起一点重力平衡作用.平衡杠绕既定路线高速旋转重力会加重,这种重力固定在既定路线或方向上,如果要改变杠的方向量就需要更大的力(否则方向量的改变可以无限缩小但不会完全不改变),力需要更大的摩擦或阻力才能被传动,平衡杠的活动绕轴的摩擦阻力非常小,如果机身重量更大和倾斜的速度更快杠受到的摩擦力就会更强.平衡杠不论开始位置如何一启动浆叶高速旋转平衡杠就恢复到平衡位置,与下浆的距离可能有关,如果杠向一边倾斜,那么离地面的距离就会更近,更近风受到的阻力就会比更远的那一边有更大,,结果就是受大更大阻力的风有更大向上的抬升力,所以平衡杠只有处在平衡位置两边受到的抬升力才会相等.相等时平衡杠的位置就不再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