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失败求解

楼主(2013-09-26):
四轴飞起来后转的厉害啊。。像螺旋镖 一样。控制都控制不住。。为什么啊, 4个电机转速也基本平衡,为什么会旋 转那么厉害呢。。求解啊!!

网友:
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螺旋桨方向不多  你的是什么模式  什么的飞控

网友(2016-06-08):
试试调整飞机平衡

网友:
估计是电机转向有问题

网友(2016-11-08):
指南针或者gps没装好或者没校准吧

网友: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网友: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网友: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檢查電機轉向,正反槳有沒裝錯

网友(2017-10-03):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网友(2018-01-17):
这个现象也有遇到过,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8-02-28):
楼主是不是用的内置罗盘,会被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