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像我一样没钱的魔友一些省钱经验。新手特适合!转

楼主(2013-09-27):
新手我建议玩不带复翼的飘飘机,布丁飘飘机就不错。制作简单,动力是后退式,降落不怕螺旋桨打地。
制作时,kt板粘接新手一般都没有热熔胶,再说热熔胶快是快,但是重量很大,还是851胶水轻巧又便宜。非常适合。
851胶水的缺点就是干的慢。一晚上才能彻底干好。所以,考研新手动手能力的时候来了。如果下刀kt板边有点斜面,那么,放弃。不然会影响飞机坚固性!
还有就是飞机加固,加固的地方在尾翼和翼展,为了省钱,没必要买碳纤维竿,我自己的经验是用穿糖葫芦的那个竹签完全没有问题!在kt板上扣出来一条和竹签差不多的沟,然后用851胶水涂满,把竹签放里面,等干后会很结实!完全没有买碳纤维竿的必要。
新手推荐新西达2212的电机。11.1v1400kv值。kv值乘以电压就是最高转速,单位是每分钟。新手没必要买郎宇那些好电机。那玩意一个都买俩新西达了。
补充一下,kt板有大颗粒和小颗粒。我们要买小颗粒的。小颗粒的好切割。不起毛边。刀子没必要买美工刀。刀片就行。手术刀太软。新手力度控制不好容易产生切割面不平。装修用的刀片硬度够,新手容易掌握。
一般飘飘机介绍都是用30A电调。在此,我不推荐。因为咱们用新西达电机。kv值和功率到底准不准一般无法判断。为了避免功率过大,所以推荐买40A电调。小马拉大车肯定不会被咱们没钱的接纳!电调烧坏了我们肯定心疼。所以,买负荷大的没错!
接下来说说螺旋桨。考虑到后退桨桨效没有前拉桨高。但是布丁飘飘桨不能太大。所以,前拉桨就放弃。为了提高桨效,我们要自己买大桨自己切割!找个大点的后推桨,用尺子量好。两头切割后自己转几圈,看一下形成的圆周虚影是不是完全重叠。如果边缘虚影有点不重叠。那么根据目测自己再削。
鸵机方面,注意安装方式。鸵机拉杆去建材市场买0.8mm左右的钢丝!注意!要钢丝!铁丝太软,升降鸵肯定不能用。截钢丝时千万小心!因为钢丝硬度大。用钳子截断时会弹很远。左手捏紧钢丝。右手使劲捏钳子!找个空旷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嘭的一声!钢丝飞老远。为了避免伤人。所以这个得小心
拉线制作比较困难点,不过应该不是大问题。尽自己努力把钢丝弯成直角。再往外弯成半H形状。需要用力,,,,,很难控制距离,距离短了就把电源连上,让鸵机中位,然后把鸵机扭竿卸下来,把升降和方向鸵搞直,当然,拉线不能长的太离谱,长个半厘米肯定可以调。还有,鸵机扭竿上螺丝时别用力拧。滑丝就悲剧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