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先豪28CC发动机使用说明吧

楼主(2013-09-27):
本来我有一个这样的,后来买出去了,担心买家不会弄,弄坏了,就写了个自己的使用心得送给他,现在也发上来给大家瞧瞧,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我很乐意接受,谢谢
1、汽油要使用25:1的汽油,25份汽油加1份机油,由于小型汽油机没有润滑系统,所以需要在汽油中加入机油起润滑作用,这是必须要加的,不然会导致拉缸和加速磨损缸体,采用普通的机油就行了,但要新的
2、调试油针现在我已经调试好的了,没什么情况就可以不调,想要暴力点的话可以稍微吧高速油针往外转4分之1圈,再多就不好了。
3、调试的时候发动机必须安装在一个稳固的平台上
4、发动机解说如上图,注意分清楚出油孔和进油孔,进油孔是在下面的,在这图上看不到,上面的是出油孔,在使用的时候插好油管后挤压透明的汽油消泡器,使它里面充满汽油,可实际上是不会充满的,所以只要多挤压几次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完全满
5、拆装注意事项,每拆装一次垫片就需要更换,但是如果看起来没有沾有油的可以继续使用,不可以不放垫圈,垫圈可以到五金店买垫纸自己剪,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注意对位,螺丝一定要锁紧,化油器不可以拆装!!!坏了就要买新的,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去修的,也没有配件买的,
6、使用方法:1、外观检查,关闭风门(向下是馆打横是开)。2、进油。3、手指按住油门打开一半左右油门,然后拉手拉,记住啦手啦速度一定要快而有力。4、听到有沉闷的爆炸声时才打开风门,然后再加油啦响,正常情况是可以啦响的了,但是要是没有听到爆声的话可以打开火花塞放2~3滴机油进去,切记不可多放,然后拉动几次,再检查火花塞,可以试一下看火花塞有没有坏和看点起的火花大不大,要是不大也该换了,最后装好火花塞,拧紧后再重复以上3个步奏
7、熄火的时候请选择熄火停机按钮,就是红色的那个按钮
8、发动机的调试,正常出厂情况下是已经调试好油针的了,但是有时候会有别的情况发生,在这里我就简单的提一下油针的调试方法,1.正副油针全部往里压,压到底后向外拧1.5圈到两圈,然后开始按照第6点的方法拉响发动机,个人建议先调好低速,低速的定义是发动机在不加油们的时候保持转动不熄火,但不会带动离合罩转动,只要轻轻加一点油门就可以带动离合罩的程度为最好,保持在不加油门的速度下保持1分钟不熄火为勉强可以,最好就保持在5分钟以上不熄火为最好。高速,发动机在加满油门的时候发出嘶哑的声音为佳,但不能太过刺耳,这个要靠感觉去判断,文字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去调,油针一点一点的加上去,它的声音就会有一个变化,油门大了会比较刺耳,小了会比较沉闷,这个就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去调了,调多了就会熟悉的了

网友:
好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