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修理的电机-和试飞的视频

楼主(2013-09-27):
这个电机是我第七批中奖的!我只有出了12元的快递费。型号是2217-8 KV2300
我拿到后就测试上6x4的桨感觉还好,就装机了!
电机修理前和修理后多是这个飞机(视频里面有)配置:翼展:64CM 电机:2217-8 KV2300  电调:好赢40A    2个9克舵机(三角混控) 电池:3s  2200mha   25c   桨:6x4   加起落架   总重:640克

1。修理前的问题:
      试飞,第一块电池上去飞了3分钟左右下来,在地上小油门电机就一卡一卡的,有点象缺相,要超过一半油门才能转起来,因为是新的就没有怀疑是电机内部的问题。我换了3个电调多一样。(一共试了两块电)
      和厂家联系后,厂家说是缺相,我吧所有的线头重新焊接一边。
      在家继续测试,还是有哪个问题。
      然后我实在没办法了想吧电机拆开清理一下在试。(吓死我了,还好测试的时候没有在空中出问题)
拆开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和厂家联系问能不能换的,有回答我让我自己修理一下,换的问题要和问他们的老总 。我等不急了就自己修了
2. 修理电机:
    过程只有文字了没拍照,
    材料:万用表, 环氧胶(耐150度)的   无水酒精     无尘布    烘箱
定子:用万用表量测了一下那三条线只是多磨坏了皮和磨掉了一些线,看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把外面的热塑管用力往里面定外面用胶带绑好。起到绝缘的只要怕碰到外壳短路灌上胶水。上烘箱70度1小时。这是烘好的照片
转子:用无尘布加酒精充分插干净,确认好磁钢的S和N ,上胶水,我怕其他的磁钢还会掉,所以我上了一圈的胶水。上完后用无尘布加少量的酒精把里面多余的胶水擦干净,一定要擦干净。上烘箱70度1小时。这是烘好的照片
最后擦干净,装配起来,在家测试带6x4的桨前油门下电流时28A  5分钟下来手可以摸感觉是温的,大概在40度的样子。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
下面是在飞机上测试的视频,没有编译。用这个拍的

最后还要感谢Cobra航模电机给的免费电机

网友A:
我也有个小鸟版F22,还没有制作,能发几张清晰的动力舱安装的位置图片吗?我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小鸟版F22,还没有制作,能发几张清晰的动力舱安装的位置图片吗?我还是新手, ...

这个电机是xxd的2212kv2200 的

网友A:
我的小鸟版F22机翼是850的,需要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鸟版F22机翼是850的,需要多大的电机

翼展85cm     用kv1400   的电机2212      8寸的桨,  还要看你重量

网友A:
想问一下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啊

用木板粘在kt板上要多叠几块加固,在吧电机用螺丝锁在木板上。

网友A:
这个舵机是怎么装的,是不是混控,能不能发个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是怎么装的,是不是混控,能不能发个细节图,

是两个9克舵机,用的三角混控,舵机随便装,只要安装的牢靠就可以了。谢谢帮顶!

网友:
寒窑虽破能避雨,白吃白喝苦也甜

网友(2016-04-13):
牛,如果说电机缺相的话还能不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