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模型潜艇浮潜系统特点概述

楼主(2013-09-27):
设计制作潜艇模型,有时侯真可令你着迷的!但在开始动手之前,是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先决定用那种方式去达到效果。这就需要对各种不同的浮潜系统的工作方式作个比较,最终选定其中之一,或同时采纳几个不同方式,综合其特点一并用上,使玩模型玩的更有信心。这里罗列多种比较典型的方式作个概述,希望对初入门者有所启发。模型潜艇浮潜方式综合起来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动能下潜和静态浮潜。而静态浮潜因为较为象真引起大家去深入研究,发展出了不少方式方法。下面就作简单的介绍。

undefined动能下潜:undefined

或许这是最为简单的下潜技术方式了!很多小型的玩具就是用这种方式。模型本身根本不需要压载的增减功能系统,只是利用下反角的潜翼利用动能把模型“压入”水中。为了顺利下潜,模型一定要有相当的前航速度令潜翼产生足够的向下压力去抵消模型本身的浮力从而使其下潜。这种方式通常要求模型具有较大面积的潜翼和较深的浸深(压载重些),这样一来下潜需要的速度就可以慢一点。

undefined优点:非常简单,并且总能够在失去动力时浮出水面。
undefined缺点:模型一定要浸入水中深一些,用于下潜的翅膀面积也要大一点并且航行速度也要快一点才好下潜。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静态浮潜:

A-压缩气体压载水舱调整系统:
压缩气体压载水舱调整系统,这是一种在北美地区广受欢迎的方式之一。这种系统是利用放置在模型中的液化气瓶,用排放气体把压载水舱里的水排掉去增加模型的浮力使其上浮。反之,释放在压载水舱顶的气阀,气体跑掉了让水进来了,模型的浮力变小就会潜下去了。操作浮潜只要用一个伺服器(舵机)加两个阀门即可。注意了!液化气瓶的猛烈释放会产生极度低温,不小心操作会对人体受伤害的。其次,这系统在过快释放气体时有冻结气道的可能性,使用时应有所警惕。用这种方式控制潜艇的操作者会很快领会到节省用气是何等的重要。大多数潜艇模型会有八到十二次的循环操作。一但气体用完了,模型就不再能够自主上浮了,到时候就得进行“深海拯救”啦!

undefined优点:系统相对简单,在潜航时释放气泡很有趣和象真。
undefined缺点:要常备充气工具,定期回充储气瓶。操作时容易忘记浮潜次数而引至意外。
B-活塞式压载水舱调整系统:

    活塞调压系统是一种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这种用电动机驱动象注射器中的活塞去改变容器中的气体和水的比例从而达到控制模型静态浮潜的目的,单活塞调压系统会很简单。但如用多个活塞电子调压(如前后配置以达俯仰航行姿态控制)那会非常复杂。要实现美妙的潜航姿态,这潜艇模型就需要多个压力、俯仰角度感知器及复杂的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系统了。这种系统通常用于所谓“干壳体”潜艇模型上。压载水舱(注射器)中的气体被抽离后不是排掉的,是被压进“干壳体”中的其它密封空间如设备舱、动力舱里。因此,在设计这类潜艇时要留意每个舱室都不但要防水还要气密。当使用单一活塞调调压舱时,由于圆柱压载水舱体的水量多少会改变浮体重心位置,所以模型的重心调整要细致。但由于要抵御压力,这类防水内壳通常比较坚固且维护简单。

优点:非常听话而且深度控制出奇地好。
缺点:浮潜速度较慢。如采用多个压水舱及电子控制就会太复杂。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去容纳空气和来回运动的活塞连杆。

C-开放气管压载水舱系统:
    用这系统的模型虽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潜艇,但其航姿已经非常近似了。这种方式,进水阀直通艇外水里而排气管不用阀门用潜望镜或桅杆掩饰下直通水面的空气;用排水电泵排掉压水舱里的水去增加浮力而上浮,开启进水阀门给压水舱充水而得以下潜。多数设计中,这种方式被混合到其它方式一同使用以容易达到正确水面排水量水线。

优点:非常可靠的简单系统。多一点剩余浮力的模型更显安全。
缺点:为了排掉压水舱的水,模型的同气管要保持在水面。因为要依靠潜翼继续下潜,所以这系统不能静态深潜。

D-
密闭压力压载水(气)舱系统:

不用液化气体的简单方式,是个压水舱设计的好选择。

在压水舱里空气的初始压力是常压。当进水阀门开启时,高压水泵把水注入舱内,里面的空气受到压缩而水量增加,直到高压水泵无力再往里注水时,阀门关闭,压载水量增大浮力减少模型就会下潜。当打算上浮时,简单地打开进水阀门让刚才被压缩的空气把压载水排出模型外,压载水量减少浮力增加潜艇就会浮上水面。假如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高压水泵,那么压载水舱期望得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注水量,大注水量意味着操纵就更加自如。

优点:非常简单可靠的系统。假如发生进水阀门泄漏,模型回自动浮出水面。
缺点:压载水舱的空间最多只能用到百分之七到八十,浪费空间。

E-自压缩储气瓶压载水舱系统:

对比起其它方式,这是一个不一般的并且稍为复杂一点的综合空气压缩机械系统。

这压载水舱设有一个进气管和一个排气管,要下潜时压载水舱的排气阀门打开让水自舱底的开口进入,模型下潜。上浮时打开进气阀门让储存在瓶里的压缩空气挤排掉舱里的水,模型就会回到水面。一般来说,压缩空气储备瓶只能维持几个浮潜循环就得开动压缩机补充气压。这视乎压缩空气储备瓶及压舱大小,浮潜循环次数会不同,但起码要足够一次。当压缩泵开始为储气瓶补充气压时,潜艇必须上升到能让空气从隐蔽在潜望镜中的进气口进入,否则压缩泵就会进水。直到气压感知器自动关闭压缩泵并关闭气阀。压缩泵工作时通常都很嘈杂的。

优点:非常接近真潜艇原理
缺点:系统不易维护,增压时噪音大,系统臃肿,压缩机容易进水。

F-闭合可逆压载水舱系统(RCABS):
在北美的潜艇发烧友中,闭合可逆压载水舱系统越来越受到追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系统不需要外部气源去操作和耐用。这方式有两个版本:一种版本是所谓“真正的”闭合可逆压载水舱系统(RCABS:当潜艇模型在岸上时,压载水舱里的气球是充涨气的,同时,储存气瓶处于负压状态。放到水里,要模型下潜时打开气阀,气球受到压载水舱底的开口进入的水压作用逃逸到负压状态的储气瓶中,浮力减少了潜艇就下潜。要上浮时先关闭气阀,再开动压缩泵把储气瓶的气体抽出来从新充涨气球,球体膨胀把压载水舱里的水排出,重量减轻了模型就浮出水面了。这个版本当电池用完了就意味着模型再不能自主浮上来了。另一种版本叫闭合可逆压载水舱系统-RRCABS-R):这个方式的特点是,防水舱室的气压一直是常压。模型在岸上时气球处于充涨气状态,储存气瓶则在常压状态。要下潜时充气阀门关闭,抽气压缩泵把气球的空气抽出来压入储气瓶中,当气球中的气体抽空后抽气压缩泵自动关闭,模型就下潜。此方式的长处是:假如电池没电了模型就不愿下潜了,又或者发生阀门漏气,空气就会回流到气球,这样一来模型就会回到水面。这个系统一定要安装注气阀门,在模型外壳闭合前充涨气球。上述两个方式均要求在压缩泵前安装单向阀门以防压缩空气回流。

优点:封闭的系统,自我循环,不需液化气体。“闭合可逆压载水舱系统-R”是防沉设计。
缺点:系统复杂,运行噪音较大。

网友:
图片看不了了.LZ能修复吗

网友:
介绍非常好

网友(2020-02-27):
非常好,终于知道了。

网友:
图片全都挂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