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油机有什么推荐的嘛

楼主(2013-09-28):
新手想入手油机有什么推荐的嘛,都说是塞斯纳,有 油的嘛

网友(2013-12-30):
新手不建议直接上油机哟  主要是危险系数比电动的高

网友:
昨天论坛发帖飞机撞死人,那一定是油机

网友:
冒昧问下lz,有没有飞行经验,能不能独立把好小子之类的飞机飞起再安全降落回身边,能的话确定技术已经巩固了再考虑油机,油机多为轻木前拉结构,不耐炸,尤其是发动机前置,炸一下基本就别指望修了,实在想上的话,新手开始就小金星之类的上单翼练习机入手,不过不推荐,油机先不说价钱,调试很麻烦,需要准备的工具和设备也比较多,危险性也较电动飞机大,先学习相关知识,和操作流程,最好有人带。还是从电动飞机起步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