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了,不知道什么是三角翼混控的都来看看——转自fireo...

楼主(2013-09-28):
三角翼混控顾名思义一般是用在三角翼飞机上的,一只飞机总共2只舵机,2只舵机分别安装在机翼两侧,分别连接2个舵面,一个舵机接在副翼通道上,一个舵机接在升降通道上。通过信号的叠加合成,形成混合控制。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混控功能,三角翼混控只是其中一种,比如V尾什么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信号的叠加控制。
在下面的视频中,在混控开关打开以前,可以看到,副翼和升降通道各控制一个舵机,打开混控开关之后,便能形成混合控制。

具体的混控设置请参阅各遥控器的说明书。
视频设置了隐藏,已经知道混控是什么意思的就不用回了,不知道的,想看的,就顺手回个帖吧。
[

网友(2013-12-29):
顶一个。不错喔。永远的沙发

网友(2017-03-27):
thank for sharing the topic

网友(2018-11-17):
回复可见

网友:
简明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