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串列翼飞机

楼主(2013-09-28):
飞机是用来比赛的,翼展1m.机长1.1m求指导

网友(2014-03-16):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2021-05-08):
竞速,竞时,载重,花式?具体是什么比赛啊,不同比赛对应的标准不同。个人认为串列翼在载重和滞空方面应该有一定优势。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A:
竞速,竞时,载重,花式?具体是什么比赛啊,不同比赛对应的标准不同。个人认为串列翼在载重和滞空方面应该 ...

嗯,应该是,这种飞机应该是在低速下能提供较大的升力,但是阻力较大,纯属瞎猜,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