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如何焊接电调

楼主(2013-09-29):
无论什么电调,你都希望电线越短越好。但是这只是针对特定的车的,如果要把电调装到另外一部车上,你就会发现有某几根电线不够长。另外,如果电线损坏了,千万不要把它再一节节的接起来,一定要换一个新的电线。焊接电调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以下让我们来详细介绍。

需要的材料

> 40W (或者更高)的烙铁
> 60/40 松香芯焊锡
> 焊接膏
> 14G 规格的电线
> 剪线钳
> "第三只手"

第一步 移除旧电线

用“第三只手”夹住要移除的电线,让电调的底部对着你。用手轻轻往上提电调,这样会在电线上产生张力。先用焊锡浸润烙铁头,然后点在电线的焊点上。一旦焊锡熔化,电线就会由于张力的作用,马上从电调上拔出。

如果烙铁点了几次,电线还没脱出来的话,那说明你的烙铁不够热,或者功率不够。

用烙铁头先熔化一点焊锡,可以使焊点更快的受热

电线拔除以后,电调的接线孔会被焊锡所覆盖填充。这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把这些锡弄走,才能穿过新的电线。一个方法是用钻头把孔钻开(这样会显得很丑陋)。另一个方法是熔化焊锡,然后用专用的吸锡笔把锡吸走(或者用废弃的小针筒,拔掉针头也行)。

给你多一只手
如果你没有“第三只手”的工具,那怎么办?用橡皮筋把尖嘴钳的把手扎起来。这样虽然不如第三只手好用,但总比没有帮手强多了。

第二步 准备新电线

剪一段略长于你所需要的长度的电线。然后用剪线钳把一端的3mm长的绝缘皮层剥去。把散开来的导线拧在一起,然后让线头浸入焊接膏。 把烙铁点在线头上,逐渐加入锡线。当线头都吸上了焊锡,就马上停止。过量的焊锡会令电线的一大段都变硬。

正极线通常用红色或者橙色,负极线用蓝色或者黑色。

剪出来的电线要比你所需要的长至少2厘米

剥掉绝缘层,把导线拧好

焊接膏能另电线迅速上锡

给线头上锡,但不要过量

12G、13G还是14G?
G(gauge),是表示电线外观粗细的一种规格,数字越小,电线就越粗。比如12G的电线就要比14G的要粗。但真正决定电线的电阻的,是绝缘皮层里面的导线的材料及股数。同样粗的线芯,材料越纯,股数越多,电阻就越小(成本也越高)。同样粗的线芯,如果绝缘层厚,它就可能是12G线,薄的话,就可能是13G。所以不要认为电线越粗电阻越小,这是片面的。但是,如果绝缘层比较薄的话,就容易破损,不适合用在经常要扭曲的地方。 一般来说14G电线基本够用了,对性能要求高的玩家可以用13或12G(但重量也会相应增加)。

第三步 安装电线

用第三只手,夹住很靠近线头的地方。用手拿住电调,使接线孔对准电线头,手稍微往下用力。 不要担心孔里的乱七八糟的残留焊锡会影响线头穿过孔,你只需要先在烙铁头上熔化一点焊锡,然后点住接线孔。当孔内焊锡熔化的时候,电线就会很自然的穿过接线孔。而当电线和接线孔上的焊锡融为一体的时候,焊接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要补一点锡线)。

当你加热接线孔的时候,轻柔的往下用力

当焊锡熔化,移开烙铁,保持电调的姿势直到焊锡冷却

大功告成

几个要点

不要太紧!
当然你希望电线越短越好,这样电阻最小。但是必须留出一点松弛度,以吸收车架的变形。否则,一旦撞车,焊接点就可能断裂
缠绕电线防失控
如果你有由马达产生的失控干扰问题,但是马达上已经安装了正确的电容。那可以尝试把马达电线缠绕在一起。 有时候这可以治好失控呢。

保存电线
重新焊接电调时,要保存换下来的电线哦。 要是有一天你把电调重新装回原来的车上,就不用换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