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固定翼飞机航线与转弯的练习

楼主(2013-09-29):
航线和转弯是飞行的基本功,别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没有一年半载的功夫是飞不好的,所以初学者首先要在航线和转弯上下功夫,而不要一开始就急于去练习降落,当你的航线和转弯练到家时,降落是水到渠成的事!即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
练习航线和转弯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航线飞得直,转弯不掉高度,在高速高空时做到这一点也许不算太难,但在低空低速时做到这样确实不是件易事,这就要看功夫了. 初学者在练习时不要练其他动作,就是不停地飞航线和转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逐渐降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当你能够把飞机控制在5米的高度在场地上随意飞行时,你还怕降不下来吗?!
在G2上练习亦是如此,不要乱飞,这样于事无补,要选择带跑道的场景,设置定好风向(沿跑道方向设定每秒8~10米风),然后作航线练习,要做到飞机能够看到跑道并能不停地沿跑道上空低空通场时,你离成功降落已经不远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老老实实地去练习航线和转弯吧!
当然航线和转弯技术绝对不是一天或一个月就能练就出来的,那么新手不可能非到要能够平稳降落时才去实地练习真实飞行,新手在飞行时也不可能一上天就不管飞机的死活.因此新手初期飞行时可采用一些有效的训练方法: 其一,使用低速滑翔性能比较好的飞机做练习
;其二,选择地形开阔的场地练习,万一降不到跑道上也不至于对飞机造成损失;
其三,选择较好的气象条件,要有2~3级风的天气,风太大了不行,但有点风可以缩短起飞和降落的距离;
其四,尽量找高手带飞,初其的起飞和降落由高手代为完成,新手只飞航线和转弯;
其五,保证发动机能够有效地控制熄火,初期练习降落时可采用熄火滑行方式进行,
具体方法是找一个助手,首先练习沿跑道上空通场,要反复练习,直至把这条航线飞得烂熟!
每一次都能准确地转到跑道上空.然后逐渐收油门,降低高度,还是这条航线.然后试着当飞机对准降落航线时收油门到怠速(不要熄火)让飞机怠速滑行,体会飞行滑行的距离和下降的速度,当飞机接近地面时再推油复飞,反复练习.注意飞机滑行时要保持一定的下滑角,一般以30度为宜,当接近地面10米左右时再将飞机缓缓拉起,注意动作一定要柔和,杆量要保持(很多新手不会或不习惯杆量保持,这是练习的重点!).
当航线、速度、高度都合适时,可让助手帮助使发动机熄火,然后控制好飞机沿直线下滑,同样注意下滑角和拉起高度的控制,但拉起时高度要控制好,5米左右,动作更要柔和,因为此时飞机速底很低,舵面反应迟缓,切忌动作过猛,这样一般飞机即使有些跌跌撞撞,一般也不会有太大损失。这时你还谈不上练习降落,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全飞机,好作下一次飞行练习。

网友(2014-03-16):
广告位,,坐下看看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