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试

楼主(2013-09-30):
1)总螺距设定(集体螺距)舵机行程量,按左侧下键翻到螺距,默认是H100%L100%,也就是总螺距的大小。不懂没关系,将H L均设置到45%120这样的小鸡,经过测试,正负11度的螺距已经非常极限了。再大掉转速严重。45%约对应正负10度。设定后不管螺距曲线如何,螺距也不会超过10度。如果希望飞机上下暴力一些,可以将行程设为50%,大概螺距正负11-12度。一旦这个值大于55%,急满油飞机铁定摆尾影响动作。
2)、油门锁定设定(用于紧急熄火,或快速调机),油门锁定,状态启用,锁定位置设为0%即可。
3
)、油门曲线设置(油门杆位置和实际油门输出值之间的关系),油门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油门曲线由右上角飞行模式开关控制,从下到上为:常规模式、特技模式1、特技模式2
a)常规模式曲线,默认为0-100斜线,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L:0%  M:70% H:100%,其余四个点暂时禁用。这个曲线模式适用于新手练习航线,悬停等动作。
b)开关拨至中间显示特技模式一,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L:100% M:80% H:100%。一旦切换该曲线模式,油门立即启动并迅速处于80%以上,拉下也不会停转,此档用于3D翻滚。
c)对于有点经验的,以上两个曲线已经可以完成航线、切换3D进行翻滚,但对于新手,飞行中从航线模式切换至特技模式1而不加油门修正,飞机会猛的下沉。这是由于两种模式悬停时油门摇杆位置不同,航线模式一般油门杆中点位置悬停,特技模式1一般在上半段悬停,所以航线模式悬停的油门位,切换3D后,升力不够飞机会猛的下沉,切回航线时会猛地爬升。所以三个曲线分别为:航线 0% 70% 100%,特技一 0%50% 100%,特技二 100% 80% 100%
4
陀螺仪设置(切换不同感度的锁尾效果),陀螺仪设置,选手动设置,通道默认辅助二,开关选MIX开关,位置零:75%,位置一:70%,位置二:50%。 通常我们用位置零飞行,也就是面板上MIX开关拨最顶端。切位置一时打方向舵,尾巴转动会更快,同时锁尾的感觉定位感软。
5
)螺距曲线设置(事关飞机上升动力和速度),对应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同样分为常规、特技一、特技二。通过FMOD开关和油门曲线同步切换。进入功能菜单第十一项--螺距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a)常规曲线,指数开,设置点L:10%,M:55%,H:100%,其他点暂时禁用,曲线图一条斜线。以上三值在前面设定了集体螺距行程45%的前提下,对应螺距应为1度、5.5度、10度左右。对新手来说常规飞行模式初期不要在L点设置负螺距,负螺距是担心高空大风降落困难,但新手室内练习可能一紧张关油门就把脚架蹲烂了。菜单里还有个“悬停”选项,暂时选择关闭吧
b)特技模式一曲线,前面说了我们要将这一档作为室外航线档或者起飞到3D的缓冲档,所以这一档依然为航线模式,只是悬停油门位较高,将曲线设置为:L:-10%,M25%,点4:65%H:100%。这里L需要负值,避免飞机大风降落困难。
c)特技模式二3D飞行曲线,将L位置设置为-100%,M:0% ,H:+100%,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斜线。对应螺距-10度,0度,10度。
按以上方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三档后,使用方法如下:
1、平时室内练习或者室外低空,不需要3D,就用常规模式飞行,油门杆在中间位就能悬停比较舒适习惯,降落也柔软。
2、室外高空,或者要玩3D的,那就切换到特技模式一起飞:高油门位航线模式,同样可以航线和悬停,需要切换3D时,悬停好飞机,直接拨开关到顶特技模式二即可,飞机几乎不会变高度。切换几乎感觉不到!0油门时负螺距也确保飞机大风中能顺利回到地面
备注:Devo8S控界面不太一样,这里说一下:D10上选位置曲线点L或者H,在8S上为对应选择[点设置]-100%(L位置)及100%(H位置),[输出]则是应该输入的螺距数值。
通常我们还会打开左上角RUDD开关,设定油门锁定曲线,用于调机和保险。将左上角肩部开关拨向朝你,也就是向上,进入油门锁定,进入锁定模式曲线,将L:-100%,H:100%,其余5点均设为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