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精彩的3D吊机术讲解

楼主(2013-09-30):
      3D吊机术 作者:KEION 近期看到很多朋友想玩3D花色飞行,但又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介绍文章,我决定将自己一年多探索到的一些心得、感觉、技法整理,供大伙参考。希望更多的人加入3D飞行游戏。 3D飞行的特点: 飞机飞行时,舵面受力有两方面:飞行气流+浆气流。正常飞行时,主要靠飞行气流,浆气流的影响可以忽略。3D飞行则两种气流都用上,失速动作将以浆气流为主,3D机的舵面巨大,就是因为这个。 低速或失速,使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降低,一些平时被忽略的因素全部呈现出来:惯量的因素(俯仰、滚转、摆动和前进),陀螺效应等。而这些因素的响应时间和动力有关。市面售卖3D(练习)机都很轻盈,翼载荷低,约30-40g/qdm,这些附加因素不明显。如果80g/qdm 以上的象真花式机,这些因素就必须面对了。 吊机 吊机有两种,一种是“扭力转”飞机垂直地面,飞机转动(和浆相反方向);另一种是迎风"仰停", 有人起了春宫动作般的美名:“抬头望月”。两种都是静态飞行,但有本质的区别: 扭力转: 飞机相当空气是0速(全失速),“飞行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最低,飞机在浆的反扭力下滚转,舵面只受浆气流的影响。 仰停: 飞机与地面有较大的仰角(不是垂直),飞机相对空气速度是风速,视觉上相对地面速度为0。 “飞行气流”(风速)仍然对飞机有“握持力”,3D练习机而言,通常足以化解浆的反扭力的影响(或小许副翼),飞机不会旋转;舵面受到飞行气流和浆气流的共同作用;飞行气流对主翼有一定的乘托,所以对动力要求较低,也省油。仰停实质上是大仰角迎风失速飞行,是非常好玩的花色,但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悬停,尽管视觉相似。以下所指的吊机是“扭力转”。 训练特点: 吊机训练和其他飞行训练一样,要快速反应,必须在大脑形成条件反射区。仰停,在大脑形成的反射区是两维、平面的;而扭力转则是多维、立体的。如果一开始就练单面仰停,不管技巧多纯熟,再玩扭力转将会比没玩过的人困难得多。估计重新建立多维反射区,会受到已有的反射区干扰、影响。何况在已有反射区干扰下也很难建立。一张白纸,要怎麽写、画都可以,弄脏了再来,可不容易。就是说,不存在仰停-扭力转分步进、先后的问题。如果开始练扭力转,多方位仰停自然就是囊中物。因为看到多位同好无意中滑入这习惯旋涡,或受网上照片误导。望借此贴,能提醒一二。 吊机比仰停难,但如果你不是急于接受行外人士的掌声和欢呼,就请直接练吊机。方法得当,也不难。它还可以作为练习其他3D花式飞行时的逃生、改出安全平台。 心理准备 吊机和其他3D飞行一样,属失速类飞行。我们经验中,失速意味着危险,摔机.令人紧张,判断和控制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吊机难度最近被过分渲染,对有意尝试者造成心理压力。说穿了,只不过比练习机降落稍难。 这是一种全新飞行方式,除了逃生外,要暂时放下以往的飞行习惯。新方式有不习惯时,也不需要惊慌,尽量去感受。因为这些是完全可以控制、安全的。同时也是必须要面对经历,可以很快能适应的。老夫眼朦、耳背、手震、还带少量痴呆,几个起落间基本掌握扭力转,何况年轻帅哥们。 必须指出,以前看吊机影象时,总觉得飞机是经过精确调整,自身就已经达静态平衡。修舵是为抵消环境因素影响(干扰气流)。试过后,觉得这想法不完整。吊机时飞机在不断摆动中是处求动态平衡,少量偏差是完全可以修正。商品3D练习机,出厂时已经考虑到这些因素,一般无须特别调整,按组合说明书设定就可以了。 舵面使用: 练吊机不能用副翼制止飞机旋转,只使用升降舵和方向舵,副翼只在逃生时使用,原因是:3D 练习机的副翼基本从翼尖到达机身,浆气流只对是靠近机身的一小段副翼,有少量作用。如果是G202,CAP232等象真机,副翼离机身远,只在翼尖部分,浆气流对副翼将几乎毫无作用,练出来的手法将使不上。除非把飞机上下流窜,借气流才有副翼的作用(这我还真见过)。 因为这样的考虑,我当初才不使用副翼练吊机。板身机看起来总觉变态,还是象真花式机来劲。 习惯上,我们会使用副翼控制飞机滚转。飞机反扭力自旋,会不自觉使用副翼,不然会有失控感,要注意。 用升降舵控制飞机的俯仰;用方向舵控制左右摆动,保持飞机垂直向上! 练习 小试感受失速、浆气流对舵面的影响: 1,进入失速(进入方式很多,以下是方式比较温柔)、 a,平飞、收油,当飞机速度下降;、 b,需要少量拉杆才能维持平飞时,加大拉杆量让飞机以20-30度仰角平飞;、 c,维持姿态和高度,当飞机开始下沉、有些失控,进入失速态; 2,拉足杆、急尽风门,做小半径急筋斗,小油改平出。 请注意,它和平时做的筋斗有本质区别:是在失速状态下,靠浆气流完成的。这小试动作,看上去,更象体操单杠大回环。多试几次,细心感觉,是否觉得有点新鲜,过瘾的? 吊机练习 1,进入失速; 2,拉足杆、急尽风门,把飞机垂直拉起。 3,风门控制并保持高度;升降舵控制俯仰;方向舵控制左右,保持飞机垂直。 小提示: 1,试舵 (不用担心反舵) 飞机很快自旋,不要理会飞机的方向,目测飞机是否垂直。如有偏差,要分清俯仰还是左右,凭感觉用小舵试纠正:如果偏差改善,同一方向继续使舵;如果偏差恶化,迅速反方向大舵纠正。 请注意:失速时的舵面效应=[舵量]X[风门(转速)]X[用舵时间] 注意舵量和风门的配合。有可能的话,尽量选用4C发动机,它的油门反应比2C快很多。2C发动机只能靠舵量和用舵时间调节。 2,有些飞机的俯仰和摆动惯量较大,当纠正后还有继续摆动的倾向,反方向小舵制止。 3,吊机高度,太高姿态判断困难,根据各自的逃生能力尽量低,通常在10米左右。 4,练习时,如果有风,任由飞机随风飘走,但一定要保持飞机垂直!远了回到上风再来。因、 此,选无风或小风的天气是必要的。经验中,早上太阳未发火前,风很小。 5,每次下来,趁感觉还在,有必要作快速总结分析。 6,吊机练习需要高度集中精神,要避免分神。请打招呼的同好别误解没礼貌。 经过40-60分钟训练,大脑的反射区已经基本形成。如果可以吊10-20秒,旋转3-5圈,恭喜你,你已经基本掌握吊机了!尽管看上去有些摇晃,练习3-4个周末,错舵率减少、用舵准确后,就可以降低高度,爽吊一把了。 吊机就这么简单!! 要提醒注意了,这时候最容易摔机!因为这时开始放肆,图刺激~~。的开始练习时,小心翼翼,倒不摔。各自需要根据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刺激和麻烦间取平衡。3D游戏图的,不就刺激吗?摔机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以前介绍过“纸巾快速补机法”,可以轻松再飞。 设置 舵面 吊机不需要很大的舵面角度,考虑初练者逃生、其他花式需要,设为45度为宜。我的舵面一般设为略大于45度:50度。再大对于控制来说就没意义了。 由于舵面大,操控机构的回差(虚位)在舵面上有较大的反映,除油门外,最好使用带轴承的优质舵角;舵机摇臂输出使用(直升机用)球头。 铰链最好选用带轴的,纸铰链会在大舵时抵消很多的舵机扭力。而且作用舵面净扭力减少,舵面反应会变慢。 重心设定 按正常平飞设定即可,无须特别设定。重心和机翼受力有关,吊机时,机翼乘托力为0,只起到自旋时阻力板的作用。仰停对重心倒是敏感的,如有吊机功力,怎麽仰停都没问题。 由于本人近日公务繁忙,以下从简,日后另文祥述 拉力线与平衡 3D练习机一般不需要调整。象真机类的设置,日后另文祥述。 动力 最好使用四冲程发动机,它有两好处:1,油门响应快,可以产生短暂的强气流影响尾舵而飞机的拉力和速度并无太大的改变。2C发动机当浆气流(转速)到需要的时候,飞机的累积速度会增加到脱离失速态,吊机没问题,其他花式会受制。2,省油,同样拉力下,油耗是2C的1/2,这对飞机的拉重比提升有好处。尽管燃料费用并不节省。 4C发动机最好使用减震架。 拉重比: 起码1.2以上,因为用舵时,舵面产生横向分力的同时,也产生机尾方向的分力,会抵消部分浆拉力。所以用舵时,油门同步“点油”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使用4C发动机的理由。 听说TS新出专为3D使用的52级2C发动机,也可以考虑。 浆:仰停时,比较畏惧反旋力,所以喜欢使用浆角小的浆,如果拉力足够,大浆角滚转得爽,快。 电子设备: 推荐使用S3001舵机,3D机的舵机轴径向力很大,3001输出轴有滚珠轴承,磨损和和虚位小; FUTABA的舵机设计有过人之处,在9V下使用仍然正常,但大于8V电机容易损坏,7.5V以下使用是安全的。 我的飞机,都采用两节1200mAH锂离子电池,专门设计的超低动态内阻7.0V稳压电源,使用一年多了,仍然反应凌厉,媲美500元的快速舵机。 遥控器设定: 1,除风门外,所有舵机输出设定在150%; 2,曲线:副翼25%;升降舵和方向舵不大于35%;逐步减小,我现在用线性(0%)。 3,混控:吊机不需要混控。我的飞机只设ELE-FLAP,用于平螺旋和空中急停。 有些遥控器没有方向舵曲线,可以用"rudder-rudder"跌加,获得折线响应。日后另文祥述 以前飞完教练机,问老鸟3A如何,回答说:一条直线可能要飞10年!免!我的目的,是弄点刺激的娱乐把戏,在周六、日上午闹出一身汗后,回家洗个澡午睡。闹3A的话可能一条直线都没飞完,就睡着、摔机了!这种事有专门的人去折腾。 偶然机会,从筋斗机开始玩起花式飞行,仔细探索起来还挺有味道。如果把3A飞机和游戏比喻为经过净化的世界的话,象真机的花式飞行就是还原了的真实世界。我现在倒有兴趣挑战精确飞行。 声明: 以上算式并非精确数学等式;用语也非专业用语。皆为“感觉”的描述。当中荒谬之处希、 望得到专业人士指点 看完觉得对大家有点帮助就切来了

网友(2014-03-16):
好帖必须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