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楼主(2013-10-01):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779 涵道F16 先找到F16的线图,最好是有剖面的那种,例如这张。构思好制作的比例,根据涵道的大小、参考商品机的设计,我将比例定为1/16,机长90cm,翼展60cm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3092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8359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8802 剖面描完以后,要作修改,比如要根据泡沫的特点将一些太薄的部分改厚一点,要在机身中根据电池的尺寸开电池舱,根据涵道的尺寸机身留洞,要注意重心的位置以及推力线的位置,作弊孔的位置,等等。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5887 画好的截面图,上面的是尾推版本的机身后段,右边两个的缺口是放电机木棍的位置。下面的是涵道版本的,推力中心通过主翼与尾翼,左面两个的缺口是电机电线的通道。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4302 完成剖面的绘制后,将文件导入3DMAX,主要是为了直观一点的修正完善,不用试做实物,节约时间。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9470 按实际间距、空间位置排列好的剖面线图 然后转成立体体块,可以用不同的命令实现。  机身段的三维模型 渲染出的图像 比较夸张的“超现实作弊孔”,在主翼下方 新搞的70mm涵道,据说可以达到1000g静推力 涵道的三维模型 机身的内部,电池舱,进气道,还有涵道的位置  机身掏空比较多,空机应该重量200g左右 三维模型是反映了实际切出来以后的状态,因此机身还是分段的折线,打磨前的状态。通过这个模型,可以修正设计上的错误。比如通过这个发现了电池舱内部并不是直线的矩形空间,不便电池的放置,修改了 从涵道位置向前看的机身内部,上面的孔是电线的通道,下面的孔是进气口、作弊孔。  多次修改最后确定的模型各个角度 最后完成的CAD图,准备拿去做模板 5mm有机玻璃片做的模板,也可以用厚纸板,最好当然是用金属板,不过挺费劲的……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302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313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1600

楼主: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665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5492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5878

楼主: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8879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9692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2175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811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3482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8637

楼主: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168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233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181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620

楼主:
尾推及涵道F16的制作    转帖 电池,电机,涵道固定翼,涵道是什么,t45涵道 作者:飞天 6108    丙稀颜料是水性的,用水稀释,但其干透以后是不溶于水的,类似塑料。涂装之前,泡沫机体最好先涂两、三遍稀乳胶,因为丙稀颜料与泡沫的结合不是太理想,尤其是商品机的光滑表面,必须加入这层“界面剂”。而手工打磨的机体,在涂2遍稀乳胶以后,会“起毛”,必须再打磨一遍,然后再涂2遍乳胶,机身就很光滑了。泡沫机体要是要求高,最好先刮腻子,以填充表面的空洞。用一种高弹性腻子,这种腻子的延展性非常好,不会开裂,在建材商店有卖。刮完以后打磨细致。调颜料的时候,必须在白天自然光下调,如果在灯光下,颜色一定不准。调的时候先用白颜料加水调稀,然后加其他颜色,边调边刷在与飞机相同的材料上看颜色,要看干以后的颜色为准。用画笔刷的话,最好用宽的尼龙笔或者尼龙刷子,不掉毛且柔软度适当。刷的时候,不要太稠,纵横刷多遍,每遍要干透。用喷笔喷的话,颜料的粘稠度要掌握好,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大概开始有点点“浆”的感觉差不多。喷的时候也是以薄、多层、先浅后深为原则。注意一定要戴上口罩,在室外操作。最后,可以用手喷漆罩上一层清漆,泡沫机体有了丙稀颜料的覆盖,就不会被腐蚀了。如果是战斗机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