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不拉天线会烧“晶体”

楼主(2013-10-02):
不拉天线会烧“晶体”--这是模鬼们广泛流传的的内部经验。首先我们要先弄清楚“晶体”这个词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了简明说明我们不从物理、化学角度去考虑。只从我们模型界的习惯和现代电子学方面去说。
  “晶体”——在电子中应该全称“石英晶体振荡器”。其又可分为基频晶体和泛音晶体。用于模型设备上的是泛音晶体。如国产的ja-12b系列。简称为“石英晶振”或“晶振”。我们模型界习惯叫它“晶体”,其实这也没错。
“晶体管”——以硅或锗及其他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电子器件如二级管、三级管、可控硅、场效应管……
     值得说明的是在国外翻译文章及港台人士口中习惯说的“晶体”是指“晶体管”,而不是指“石英晶体振荡器” 。这只是习惯口语的问题。而大陆模型界习惯叫“晶体”的是指用于稳频的“晶振”。如果从此角度说不拉天线是否会烧“晶体”,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因为石英晶体只是用来稳定频率的微功耗元件,它的损坏大都是因为制造工艺的原因和受到外力的冲击照成的。但是如果从晶体是指“晶体管”而言,那答案是“yes”。
这就是大家意见不统一的原因:“晶体”概念的不统一! 为了避免混淆,以下我们分称为:
发射机不拉开天线开机是否会烧“晶体” ?
  晶体管和晶振。因为在现在的模型遥控设备中高频放大级的高放管大多为三极管,很少有场效应管的电路。故下文的晶体管指的是三极管。
首先我要肯定的告诉大家:发射机长时间的不拉天线开机是绝对容易损害高频模组的。这决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本人18年的遥控飞行经历得来的教训和经验。下面我重点从技术角度谈谈其原因。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天线全部拉开时由于其底部的加感线圈高频阻抗和高频发射管相匹配所以高频电流得以顺利地由天线辐射到空间。当不拉天线开 机时天线与高频发射管的阻抗不相匹配,这就会导致大量的高频电流不能顺利的由天线发射出去,而其后果就是高频能量阻滞在发射管内照成发射管产生高热。一旦其功率超过发射管的自身耗散功率的时候就会导致发射管的电性能参数的变异及至烧毁。更由于高频模组内的空间狭小,以至于元件分立密集不利于散热,发射管产生的高温积聚在高频头内累及到周围的阻容元件的热性能参数改变。而最严重的是高温会导致基频振荡级的倍频谐振线圈、功率激励推动级和发射级的谐振线圈、天线底部匹配加感线圈这几个重要元件的衰变。高温会使这几个加感线圈封固磁芯的石蜡熔化,这时只要有一点微量的震动就会使磁芯在线圈内的位置产生微小的变化。而这微小的变化就足以使发射频率严重偏离。这就是一些模友的jr3810失控的原因。

     在高放晶体管受损的情况下,由于高放激励级的放大功率没有被影响,所以在地面调试模型的近距离几米内看不出失控问题。如果你没有养成每次在起飞前地面设备拉距离试验的好习惯的话:嘻嘻!哥们,和你的模型拍个离婚照吧!
     短天线开机对发射管的影响在70年代就引人们的注意。为了避免事故,80年代的遥控设备普遍应用了温敏电阻来监测发射管在短天线开机工作时的温升。后来又采用了效率高的丙类放大电路等等。90年代后为了简化电路设计加之“设备不能不拉天线开机”的模型界传统训令已经深入人心,大部分厂商就把发射管温度保护电路取消了。代之以在天线设计上弥补。大家知道无线电波在1/4波长的鞭状天线上发射效率是很高的。所以遥控设备的天线都是以底部或中部加感的形式使天线全拉的时候让高放电路与天线进行阻抗匹配,以达到最大的发射效率。但是在不拉天线的时候阻抗就不会完美匹配。为解决这一矛盾,厂家尽量优化天线长度。使它在没拉开时的原始长度设计在本频率波长的整数分之一的长度以让尽可能多的功率发射出去,让发射管“退烧”。但是这种方法只能维持在短时间内不拉天线开机。长时间开机还是不行。因为爱好者们已经习惯在调整模型时不拉开发射机天线。故厂家又想出了dsc联线的方法,即在模型调试时将发射机编码电路的信号流不通过高频电路直接送入接收机解码电路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者在调整模型时长时间内不拉天线开机的倒霉事发生的次数。对外则称用dsc联线可以避免干扰又省电……其实这不无与 不拉天线是否会烧“晶体”有关。
    如果你胆敢把天线取下开机的话,你的发射管会很快冒烟!jr设备的发射功率设计的很高,所以在天线全开时也会感觉高频头发出的热量。所以建议模友们尽量避免和缩短不拉天线或短天线的时间。并养成每次起飞之前都用多次间断开机(40秒之内)的方法进行一次地面拉距离试验(这时可不拉天线),测试正常后马上全开天线。这就是星尘18年遥控飞行里没有因发射机问题出过事的秘诀。若长时间调整模型就全天线开机或买一条dsc线吧!
    可能有些模友不太同意以上观点,也许会说我的发射机经常忘了不拉天线关电源直到电池耗尽多次了,也没见出事呀?告诉你发射管在选用上考虑到了不拉天线的问题,留有一些温度超标的余地。但是如果经常如此,你就快倒霉了。高频发射管的损毁是在非感知的情况下逐步导致的。就象一辆汽车偶然超载可能不出事故,经常超载就要完蛋是一个道理。如果哪一天你伺候的不周——哈哈……!!

网友:
学习了,暂时用不到这种控

网友(2018-06-14):
学习了,楼主讲的真不错。

网友:
2.4g要检查天线,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原件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