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合1刷BLHeli 10.0

楼主(2013-10-02):
1. 用Arduino做编程器。
下 载BLHeli-Setup 10.0, 打开BLHeliSetup.exe, 选择SerialInterfaces/Boxes, 应该能看到如下界面

选择你对应的编程器,我选中间栏的第一个,默认就行,电机 Make Arduino Nano Stick ... 编程器就做好了。

接下来连硬件。

2. 硬件连接,我直接找往上一幅图好了

连上图中的三条线,记住这三个颜色。这是标准连线方法,我的Nano由于已经被我搞坏了你个焊盘,红线与白线都已经不通了,但是Nano的D11,D12是上图中两个点的等效点,其中D11对应红线,D12对应白线,焊上去就行。
接下来是电调端的连线。

3. 电调连线
由于本人焊接水平实在不高,对于下图中的几个焊盘实在是无能为力,就做了一个简易的插头。

由于我的Quattro电调已经装好了,直接用一个天行者40A电调的裸照了几个焊盘位置长相都一样,注意的一点就是SiLabs芯片的左下边第一根是白线,第二根是红线,第四根是地线就行。

接下来把这两组线用插头连起来,注意对应关系。
然后就是软件操作。

4. 刷电调

打开上边做编程器的软件首页。

电调上电,Arduino连上电脑,插头对好几个焊盘,此处一定要插稳,不然容易短路烧电调,我就因此损失一个Skywalker40A的。
线通了之后点击Flash BLHeli然后跟着向导一路走就行了。注意选择Multi版本,其它两个是给直机用的。

刷好就OK了,如果大家要试一下响应速度,可以把好盈的原厂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快速晃动油门,看看它是不是你给个指令它就响应一个。刷完之后你再测试一下,效果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2014-03-16):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