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必看

楼主(2013-10-02):
浅谈航模运动的基础与误区
                    文/陈骁骏(模型世界ID:星尘,5imx,5iRC的ID:广西星尘)

编者按——
        航空模型运动,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推崇,随着网上购物这种购物方式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在没有模型店的城市享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但是在活动中也会经常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不少刚开始玩航模的朋友兴头十分足,由于动手能力弱,经验不足,以及对飞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了解不够多,经常是摔了几次就觉得自己“笨”,认为自己和航模运动无缘,从而半途而废。在此我总结几点航模运动的基础设备介绍和大家比较常见的误区,希望能与更多的航模初学者共勉。

一、航模运动的机体与设备
         对于刚刚接触航空模型运动的新人来说,首批设备的采购工作绝对是一个大课题,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提到一个相同的词语——性价比!在此我就重点谈谈如何提高首次采购设备的性价比。
         也许很多人看来,航模就是一架飞机一个遥控器,很难再能说出第三样设备,其实,要想真正享受航模运动带来的乐趣,必须清楚这项运动所需要的“道具”,其中包括——发射机、接收机、载机、电动机、电子调速器、舵机、电池、充电器、电量显示器等等。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遥控器(含发射机和接收机)。遥控设备是航模运动最关键的设备,市面上的遥控发射机的档次很多,高则数万元的进口专业级的,低则一两百元的国产入门级的都有。入门玩家一般比较推荐1000元左右的价位,通道数量为7到8的就够了。这个价位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遥控器都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人中低端航模运动的需求了,而且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价钱也能够让人接受(图1图2图3)。
         说完了发射机,接下来就该说说接收机了。接收机可以比喻是航模飞机的眼睛和耳朵,用来接收发射机发出的无线信号来改变飞机各部件的工作状态,从而达到“遥控”的目的。现在的无线电运动主要有两种方式进行信号的无线传输,一种是比较传统的FM调频,也就是大众熟知的广播频率。另一种较为先进,但也是已经是相当普及了的2.4G无线技术。所谓的2.4G无线技术,因为其频段处于2.405GHz-2.485GHz之间,所以简称为2.4G。它的工作方式是全双工模式传输,在抗干扰性能上要比FM有着绝对的优势,不仅性能可靠,且造价低廉,因此我比较推荐采用2.4G技术的遥控设备。在不少航模的失控“炸鸡”事故中,因为接收机“罢工”的例子不是没有。因此选择一台可靠的接收机是很有必要的。比较推荐的品牌有FUTABA或者JR,当然国产的天地飞系列也不赖。

(图1)笔者的入门控——FUTABA 6EX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2)很受青睐的入门控——天地飞7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3)传说中的航模神器——价钱接近2万的FUTABA 18mz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4图5——讲解:传统的FM频段的发射机一般都有一根长长的天线,接收机也有一条“长尾巴”,并且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面都要有相同频率的晶体。而2.4G频段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天线和“尾巴”都短了很多,而且不需要晶体,也有的2.4G接收机会有两根天线,这时候如果让两根接收天线形成90度的夹角,接收信号是相对最稳定的)
(图4)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5)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航模运动魅力最大,最吸引人眼球的除了帅气的遥控发射机之外,就是五花八门的飞机了。说道载机,对于新手而言,最理想的就是易于操纵,可以低速飞行,舵效反应相对平缓,能够给操纵者足够反应时间的飞机。一般情况下不少人选择用“飘飘”或者“好小子”作为自己的第一架入门机。这两种机型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相对低,新手用来练习航线或是磨合技术再合适不过了。关于电池和充电器的内容见第四节,在此不做过多介绍了。

二、航模运动的场地选择
(图6——场地应该选择空域空旷没有障碍物,地面平坦的地方,并划定固定的起降跑道,有秩序地起降,图为桂林市航校操场)
(图7——笔者的FW190就曾经在广场飞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路灯上,轻伤)
(图8——桂林市“二奶山”飞场)
(图9——桂林市临桂飞场)
(图10——跑到宽度不到7米的桂林市集琦药厂废弃厂房飞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由于多重原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专门提供航模运动的场地,因此国内绝大多数模友都只能寻找城市郊区,那些空域空旷,地面平坦的地方进行航模运动。一般是断头路,较为宽阔的工地,广场等地方,注意事项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安全!不管是对自己,对他人,当然也包括对飞机。包括所有航模的说明书上都提到——不要在人员密集,高层建筑物旁边和高压电线塔附近玩,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城市化进度的加快,市区周边已经很难找到一块理想的场地了,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市区的一些广场上进行放飞活动。比较有经验的飞行团队活动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所有人一起飞上去,而是至少会留一到两名队员作为地勤人员,看管设备也好,维护秩序也好。因为围观群众大多没见过航模飞机,也不知道航模飞机对人体可能对人体产生严重伤害,所以必须有队员进行地面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飞机降落的时候可以帮助在人群之中清理出一条跑道。当然如果对自己的飞行技术没有绝对的把握或者对飞机性能没有完全掌握的飞友来说,我们不推荐在人多的广场飞行。

四、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的主意事项
(图11——笔者的朋友一次用不规范的充电器过充锂电池导致的电池爆炸,整个房间一片狼藉。)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聚合物锂电池的发明,大大地推动了航模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聚合物锂电池的容量,放电率以及充电的C数都明显高于过去的镍镉或镍氢电池,更加能够满足航空模型运动的各项需求,且造价更加低廉,现在几乎所有的的电动航模,甚至不少玩具都已经采用聚合物锂电池作为动力源。
          锂电池好是好,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正确,那么再好的电池,也会立刻坏掉。锂电池的电压最高不能超过4.2V,如果充得过头就是过度充电,会减少电池使用的正常寿命,严重的还有可能导致爆炸的危险(见图4)。但是锂电池的放电最低电压不应该低于3.7V,否则属于过度放电,过放对电池的破坏比过充还要大,很多模友喜欢把飞机飞到完全没力飞不动了才下来,用电量显示器一测,电压都差不多到3.4V了,过度放电对电池的损伤比过度充电还严重,就算是一块质量优异的电池,经过三五次的过度放电,可能容量就会下降到原来的60%左右,而且放电率明显降低。因此正确和规范的使用方法对电池的寿命是相当有好处的。
          说说充电器吧,现在模友们中比较普及的充电器一般就是B6或者是A6这两种智能平衡充了,B6的特点是可以充多种电池,除了锂电之外还能充镍镉等电池。但是就算用了并充板最多一次性也只能充6块电池,而且B6充电的精度比较低,几乎和A6没有可比性。再说说A6,A6的特点就是一次性充得多,如果配电池保姆使用可以一口气充48块电芯。并且可以保证电池一直在满电状态且不过充。由此可见,A6平衡充更加适合电动航模的发烧友。当然它的价钱也是B6的两倍还要多。
(图12——A6充电器)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13——B6充电器)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割掉~~~+++++++++++++++++++++++++++

接下来说说航模这项运动常见的误区——

一、缺乏自助和探索精神
        航模运动它不单纯是一项高端的体育运动,更是一门科学!不是老手不愿意教新手,而是在信息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很多老手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总结成文章摆在那里,而新手们不会去主动学习,想要的知识在一个网站搜不到完全可以去别的网站看看。当然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可能需要当面请教,只要敢于提问,老手们觉得是个好问题,通常都会很热心地解答。刚才说过,航模运动更像是一门科学,要想成为老手,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真正有求知欲的学生会主动,认真地查资料,做功课。就算下课了也会意犹未尽地琢磨一些难题。这样的学生,成绩提高当然比别人要快。而那些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几句就满足的学生永远都不会成为优等生。

二、购置装备草率
        老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设备可玩不了航模。于是进设备也是航模运动中的一大课题。不少航模新手为了省钱,专挑便宜的捡,甚至收购二手的设备。其实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不仅不能达到“省钱”的目的,还会因为设备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当然在这里我不是反对大家收二手设备,笔者也经常去二手交易区淘宝,而是要在足够经验的指导下看清货物的折旧程度以及剩余使用寿命,如果是有轻微破损的模型还要求购买者具备一定的修复能力。而这些本事新手一般不会具备,因此新手购买设备的时候关键是看设备的功能是否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尤其是定位一定要合理!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总觉得自己的装备不够专业,不够“发烧”,或者觉得便宜的国产设备不放心,怕失控等等。如果玩的是玩翼龙或者飘飘等入门机,大可不必用到FUTABA 10C这类专业级的发射机,比如说用国产的天地飞7通道发射机就已经可以满足固定翼飞机飞行的全部需求了。
         说到充电器,大多数人会选择平衡充,但是市面上的平衡充里也存在很多“李鬼”,质量不过关的平衡充不仅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更危险的是可以导致锂电池爆炸,锂电池爆炸的破坏力是相当大的(上面有图有真相)。因此在购置充电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去一些有质量保障的网店去购买,一般正品的平衡充是有可刮开的防伪条的。如果实在看不出真伪可以加入关于航模的QQ群向大家请教,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现在一般刚开始玩航模的朋友都会选择电力作为动力源,虽然声音上不及内燃机驱动的飞机来得过瘾。但是上手相对容易很多。接下来重点就要说说电池了。一般我们翼展一米左右,重量不超过一公斤的航模用的都是3S电池,容量有大有小,质量也参差不齐。比较优质的电池有格氏,T牌,ROC等,但是价格相对较高,如果带着电池坠机的话很容易损毁电池,因此上述电池比较适合技术相对成熟,安全系数也较高的模友。一般新手练习可以选择容量相对小,价位相对低廉的电池。这样就算是坠机了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小损失。淘宝上经常有电池做促销,当然也有不少商家挂羊头卖狗肉,这也需要广大航模消费者擦亮双眼,在其他的有相同商品的店里了解一下该商品的市场均价,谨慎购买。

三、对老模友的认识误区
          许多朋友在网上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设备特精良,技术特别牛,手工超一流,当然飞机也是很“拉风”的航模高手,就崇拜得不得了,并发誓自己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首先,我们反对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容易使人头晕,对崇拜者和被崇拜者都不是什么好事。其实航模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选择什么等级的设备是爱好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实力进行适当选择的结果,只有适合的,没有最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大家的经济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谁都没必要崇拜谁,谁也没必要一定要向谁看齐。人家有的东西你也一定要有,否则就好像不能成为高手一样。那样只会让你成为跟在别人身后的“小狗”,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在我看来,真正的老手首先应具备优良的品德。比如说乐于助人,对新朋友总是热情欢迎。淡泊名利,不骄傲,不做作;小事不计较,大事有主张;知道量力而行,并且物尽其用。有大将风度,可以包容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和事。其次,才是设备的精良和技术的精湛,不能是纸上谈兵,还包括对航模运动的认知程度等等。总之,要想成为老手,首先要对航空模型运动保持着高度和长久的热情,其次是勤于动脑,不断学习和充实经验。

四、关于“炸鸡”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在航模运动中,几乎所有人,不管新手老手,都免不了摔飞机的惨痛经历,俗称“炸机”。对新手来说,由于飞机组装不合理,飞行技术不成熟等诸多因素,炸机的概率最高,对那股刚刚涌起的热情也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坠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坠机原因,造成的损失算是花钱买教训,同时应当警醒自己,绝不能让这类错误下次再发生了!其实,修飞机也是航模的一大乐趣之一。修理飞机更能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同时还能更加深入地掌握这家伙的“脾气”,以后可以更好地驾驭它。看着自己修好的飞机又重返蓝天,那种成就感也是无与伦比的。

五、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朴素”
           现在,中学生守则都改了,不提倡艰苦奋斗了,但朴素还是要提倡的,到任何时候都反对铺张浪费。
           往往,新人省钱的观念都挺强,但是不是越省越好呢。有时我们大谈废物利用,并引以为荣;我们交流砍价的经验,公开某某商品的成本,认为买货就要找源头,找直销;什么都想混团购。这样好不好,我觉得不全是好事。首先我们提倡的是节约,反对商家牟取暴利,这没错,但不要矫枉过正。本来一些较为正规的店铺是有正品保障的,在那里面买设备还是比较放心的,质量也可靠。但是这样的店往往打折也不会太多,许多模友都感觉占不到便宜,于是就会有一些不法商贩,拿着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商品来以“做活动”的借口低价出售,不少爱占便宜的模友买了质量不可靠的商品都导致了“炸鸡”惨剧,为图十几元的小利,搭上了数百元的飞机,可谓是“因小失大”,杯具也!
           其实“节省”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我们不容易分清具体哪件事好,哪件事坏,在我看来,只有大家都用长远的眼光考虑以后,再决定入手哪些适合自己,并且是自己真正需要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花最少的钱,买最大的开心”。
           以上五点只是航模运动误区的一小部分,但都是绝大多数爱好者常进的误区,希望各位模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信航模运动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2012年7月完稿,2013年1月第二次修改

最后奉上航模打油诗一首——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神写的,我帮润色了一下韵脚,感觉还不错~~~

入门电动固定翼,
自备两千人民币,
不想小命惨归西,
勿碰油动练习机。
买控先练模拟器,
练好之后入飞机。
新手别买像真机,
包括涵道三角翼。
飘飘翼龙塞斯纳,
就是入门好飞机。
电池电显充电器,
还有发射接收机。
无刷电机和电调,
当然舵机不能少。
装配完毕做设置,
完成设置再调试。
调试完成可首飞,
远离楼房和人群。
首飞炸机很正常,
学习维修别气馁。
人人入门皆如此,
实践才能出真知。
祝君成功早上手,
分享经验助新人!

网友A:
一些图 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图 没有了

没办法发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