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楼主(2013-10-02):
嘿嘿 先看看真的F15战机吧 网上找来的

当然自己制作空机 需要的材料先要准备好
我用的材料如下:
电子设备:遥控器(四通就可以了)天地飞7通 电机(马达)朗宇2212KV2450陪6030浆 或者5030浆(怕过载)电调(电子调速器)好盈天行者40A 锂电(电池)花牌1500mAh 25C 3S 舵机(伺服器 控制飞机动作的)辉胜SG90舵机5个
其他材料:KT板材(一般广告店有的卖)够用就行 我的是1200mm*2400mm*5mm的 1:1图纸一份(打印好的) 塑料瓶(随便找一个)1mm钢丝 2mm钢丝若干 泡沫快干胶 胶带 魔术贴等等....
工具:这个根据跟人需求自己想吧 主要是 美工刀 胶枪 钢尺
现在开始上图啦
首先我们要把所需要的器材准备好 然后把电脑里的图纸拷贝下来拿到打印店去打印一份 我试过了 用A0的纸张缩放到90%就可以了 翼展是650mm左右 打印一张是6元钱
打印好了把他贴到KT板上 开始切割 按照线条仔细用美工刀割下来 注意下刀角度不要太大 要不然割不好的,

楼主: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7856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584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5870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208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880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289

楼主:
安装电机板时 记得把安装电机的小木条装上哦 规格是100*10*10单位是mm 然后在安装两边的侧板 侧板有点长 有点大 注意粘合时一定要垂直 方法是涂上泡沫胶水 等胶水干了把飞机底板放到90度墙角贴地面跟墙靠齐 再把侧板贴墙壁装上 用力按几下即可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4026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4048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795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8777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6120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7920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5278      现在该我的这个粘合电机安装板了 你们的都装好了吧 如果没装那你傻了 刚刚就叫你装来着 现在装 真是不好装啊 特别是开孔.....

楼主: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3354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9271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987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7098 好了 再把刚刚的小板涂上胶水装到飞机屁/股上去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5190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3928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203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7567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994 好吧 再继续安装剩下的几个小东西 我这个照片顺序打乱了 不过也不要紧 能装好就行 呵呵
这块小板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就叫他小板吧 哈哈 把他从有角的地方切开挖空(注意不要割断 挖掉一点就行了) 这样有便于弯折

楼主:
现在在装前面进气口上面的盖子 顺序乱了不要紧啊 能装好就行了 刚刚说了 呵呵
说明一下这个盖子原本图纸上是分开的 是3个小板粘合在一起的 我把他们直接一整块切下来了 不过后来感觉还是不好 因为进气口那里有个角度的 整块的装上就没有那个稍微向下倾斜的角度了 唉 主要是我太懒了 怕麻烦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4404 [att 基本完成了 现在该装后面的升降水平尾翼了 装这个要准备一根5mm的碳管和一个没用的圆珠笔 还需要一个塑料瓶 厚度1-2mm就可以了 圆珠笔管要求是能让碳管穿进圆珠笔的笔管里并且可以活动自如 但不要太大 大了会摇摇晃晃的 也就是说碳管外经是5mm那么圆珠笔的内劲5.5mm-6.0mm就可以啦
把塑料瓶剪开 剪出几个圆的用来挡住水平尾翼不会两边活动的卡子 再将圆珠笔管切2段10mm一段即可 先把笔管分别塞到KT板两边相对应的孔里 用胶枪加固 然后再将碳管穿过笔管里 中间记得加上刚刚切好的 卡子 在舵机摇臂的那边穿上摇臂 穿好了再用胶枪加固
然后再把水平尾翼用胶枪粘合到碳管上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9263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4503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8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2415 achimg]3775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8117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9371 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飞天 7392   完成

网友:
这才是精品贴,一目了然。

网友:
太棒了,准备照葫芦画瓢,也仿一个。不过没图纸不好仿呢,KT板像真机 仓身F15制作全过程   转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lygshangxz 9747 求图纸,求图纸,370070221@qq.com

网友(2016-02-13):
刚刚开始喜欢航模准备哪些东西呢

网友(2017-11-03):
真心不错,崇拜中,求图纸9117780@QQ。com

网友:
真心不错,能不能给个图纸9117780@qq.com

网友(2018-03-27):
大爱楼主,强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