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新手的油动固定翼飞机啊!穷玩党伤不起啊

楼主(2013-10-03):
新手入门,有没有合适的油固啊,便宜点的,贵的玩不起啊

网友(2013-12-30):
先说下油机全下来的价钱,小金星之类的上单翼练习机(甲醇发动机、轻木蒙皮构造),翼展1200和1500左右的两种,1200适合25级甲醇机,1500的适合46~50级甲醇机,(15级甲醇机不考虑,比较爱熄火,也没有大飞机稳)两种飞机空机价格差不多,都是250上下,差不了多少,25级甲醇机300多,46级甲醇机400能拿下来(最便宜的国产三叶),一般配11吋榉木桨(一只肯定不够),最低11元一只,标准舵机4个(油门控制一个,副翼一个,升降、方向各一个),看你用什么牌子的(以辉胜金属齿为例最低40左右一个),还要单配一块接收电三四十,配甲醇油,4升的大概一百五六十一桶,要配点火器、蓄电池、火头、起动机、油泵、火头拆卸工具等一堆零碎又得二三百。你算下再省再省也得一千多,一千多的话不如电的飞机省钱了吧。。。还有发动机要调好磨合好才行,不然你就等着惊心动魄吧(空中熄火你干着急没咒念),能不能安全降落就看你技术、心里素质还有环境状况和运气了。。。油机绝大多数轻木结构,炸一下子就够呛。。。

网友:
不论啥贴,今天狂顶,赞,必须的!

网友:
顶三楼的专业精神……。

网友:
窮玩黨,乖乖飛有刷電機吧,好一點的甲醇都起碼1200

网友(2014-02-18):
我爱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