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天7在NAZA飞控下的完美使用,实现两个三段开关

楼主(2013-10-03):
很多人我想想入多旋翼,要是手头只有天地飞7遥控怎么办呢,呵呵,办法很简单的,至少你不需要去拆控改线。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首先,天7在默认下,5通为三段开关,但实际只有两断开关效果,这并非天地飞外表造假,只有通过自定义混控才能实现,详见另一个设置帖子
。待设置完成后就可以出现三段开关功能,但是这个不能直接映射到你所需要的姿态上,故就需要更改自定义里面的比率和位置,实现通道的高、中、低位刚好映射到你所需要的三个姿态。如此一来姿态控制问题就解决了。

        其次,第6通道默认为旋钮通道,因此我用它来控制云台的俯仰,这个不用我详细说了吧,不过有一点naza里面你要设置一下云台的中卫点,是的静止下,相机是端正的。
        再者就是剩下的第7通道,默认是教练开关(自动回位开关),naza还有一项功能就是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一来又需要一个三段开关,这下咋办,当时我就犯愁了,后来想起来,还有一个自定义混控没有用,看看能不能提供自定义混控实现两个开关共同控制。我将平时不怎么用的油门锁定开关(K1)开关作为设置对象(因为油门锁定默认是关闭的,我也不用他),通过反复修改比率和位置,终于让两个开关实现了三段开关的功能了。具体是这样:K1开关朝外,K4开关也朝外(就是不碰那个回拨开关)时,无方向锁定;拨动K1开关向内,航向锁定,(此时拨动K4开关,K4开关作用无效,即仍是航向锁定);K1开关朝外时,拨住K4开关,实现返航点锁定。
这样一来,天7的通道以及功能刚好够用,也就省了900多升级天9的钱。 具体看我调的参数吧,可能由于通道问题,你仍需要微调里面的某些值。

网友A:
别墨迹赶快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墨迹赶快上视频

这个也要视频,不必了吧,够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要视频,不必了吧,够详细了

这东西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