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130A电调定速模式 转自模型三国

楼主(2013-10-03):
本文原作者:泰世豆浆重新编辑:RC Mania

一丶请先将您的130A ESC 初始化:
如果控是JR或Spektrum系列,油门通道不需反向,如果是Futaba则需将油门通道反向。
遥控器NORMAL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0~25~50~75~100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 (遥控器HOLD开关需在关闭的位置)
连接ESC主电源 ( 此时请注意LED灯号和声音 ),接电後约3秒发出哔~哔.两声後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请再等待约10秒,LED灯号会亮红灯一次同时发出:「哔~」一声後,LED转为黄灯慢速闪烁。请在等待约10秒,LED灯号会亮红灯一次同时发出「哔~」一声後,立即断开ESC主电源。( 此时ESC初始化完成 )

二丶设定校正油门行程最高和最低点: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 (遥控器HOLD开关需在关闭的位置)。
连接ESC主电源(此时请注意LED灯号和声音),接电後接电後约3秒发出「哔~哔」两声後请立即将遥控器油门遥杆收到最低Low的位置,然後LED灯号快速闪烁约1.5秒後发出「哔.哔~~哔.哔.」声音後LED灯号熄灭後,即可断开ESC主电源。(此时油门行程校正完成)

三丶设定ESC各项细部功能(可自行选择使用红外线或是电脑USB设定):

红外线设定卡设定:
请将红外线接收器连接至ESC和接收机。
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IRS。
开启遥控器电源後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後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红外线设置卡与红外线接收器

四丶设定卡各项设定项目:
设定时请将红外线设定卡前端近距离对着红外线接收器,并避免在灯光太亮或是阳光下设定
按设定卡的设定项目和ENTER键LED会以红灯显示~按数字键会以黄灯显示
若输入成功会发出.哔.哔.2声确认音~若没哔哔2声确认音则表示输入失败~(请重新输入)

温馨提示:通常只需要按照预设值,需要修改的部份是LVC、SS、P.GAIN、I.GAIN这四项,如果你担心出厂预设值不正确,您也可以按照以下红色字样重新设定过一次也可以。

LVC = 电池低电压保护值  设定范围120 (12V)至480(48V),每次以20的倍数为单位设置。
例:如果飞行12S,若设定单CALL最低电压为3.3,那就是3.3x12=39.6,我们可设定为40V。那就设定卡就需按下列步骤输入:
<建议400>按LVC~400~ENTER (按LVC後需在3秒内按完400~ENTER的输入)

BRK = 刹车设定
<1> 无刹车(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超柔和刹车
<3> 柔和刹车
<4> 强刹车
<5> 超强刹车

AIR = 飞行器类型
<1>飞机/直升机模式(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外接定速模式

PCT = LVC低电压时保护模式动作
<1> 降至50%动力(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动力不变,LCD灯号红灯警告
<3> 间歇性动力输出

MAT = 马达瞬间加速时间延迟
<1> 0.15秒(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0.3秒
<3> 0.45秒
<4> 0.7秒
<5> 1.3秒

CAR/B = 车/船模式(无此功能)

COP = 电流超载保护
<1> 开启(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关闭

FREQ = 驱动频率
<1> 8Hz(出厂预设) (建议设定)

SS = 直升机飞行模式
<1> 缓起动+非定速模式(出厂预设)
<2> 缓起动+定速模式(请选择此设定)

RO = 不可使用

TIM = 马达进角(请参照您所使用的马达作最适当的设定)
<1> 自动进角
<2> 5度(SCORPION马达大部分建议设定)
<3> 15度
<4> 20度
<5> 25度
<6> 30度

P.GAIN = 动力补偿力道大小
设定范围从<1>至<11>(出厂预设为 <5>)
请视您的飞行习惯调整

建议P.GAIN设为9

I.GAIN = 定速感度
设定范围从<1>至<8>(出厂预设为 <5>)
请视您的飞行习惯调整

建议P.GAIN设为7

★ = 无

三叶图案 = 缓起动时间
<1> 15秒(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25秒
<3> 35秒

*字图案 = BEC输出电压
<1> 5.4V   (出厂预设)
<2> 6.2V
<3> 7.4V
请视您的电子设备选择

设定完毕请段断开ESC主电源後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PPM,或者拆掉红外线接收机,直接把电调的讯号线插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即可。

5.设定遥控器的曲线
将遥控器NORMAL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 50~50~50~50~50
IDLE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50%以上不超过90%为限~需设定为一直线,原厂建议该步骤设定为:50~50~50~50~50
遥控器NORMAL螺距PITCH曲线中间点50%的位置需为0度PITCH

6.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丶转速记忆模式(第一次电流记忆过程需一次完成,若有一个步骤出错即需重新设定,请参照第7项,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重新设定方法)
1.请确保你的电池完全充满电,才能正确的进行电流转速记忆!
2.开启遥控器电源後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3.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後发出「哔.哔.」二声,此时请注意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表示ESC为缓起动模式)
4.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中间点50%的位置(此时螺距PITCH须为0度)
5.关闭HOLD开关起动马达主旋翼开始运转(关闭 HOLD开关後LED灯号由慢速闪烁转为恒亮), 请等待LED灯号熄灭後起飞停悬10秒钟後降落立即开启HOLD开关停止转动(也可在空中直接开启HOLD开关降落),主旋翼停止後请断开ESC主电源,并且等待20秒後才可在连接ESC主电源(完成ESC零度电流丶转速记忆模式)。
6.0度电流、转速记忆完成后,请将你的油门曲线设定为
一般模式50~50~50~50~50(以5点为例)
特技飞行一 75~75~75~75~75 一直线
特技飞行二83~83~83~83~83
请依照您的飞行习惯转速为主,若要调整定速转速高低,请一次调整5个点为完全相同的数值,让电调能够确切的得到正确的讯号,维持固定的转速。
X7或700级电直,建议悬停转速为1800、特技模式一为2050、特技模式二为2150~2200rpm

7."重新设定"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丶转速记忆方法:
如果您的ESC零度电流、转速记忆过程中失败,或者被迫中段,请重新设置此步骤:
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IRS
开启遥控器电源後,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油门保持低点)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後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使用红外线遥控器按SS~<1>~ENTER。
断开ESC主电源。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後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使用红外线遥控器按SS~<2>~ENTER
设定完毕请段断开ESC主电源後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PPM
重新第6项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

PS.定速模式中做好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後,若更改至非定速模式时记忆还会在。若在从非定速模式更改为定速模式则记忆清除。所以这个看似重复的步骤是藉由定速丶非定速模式之间的切换来清除定速电流的记忆。

8.起飞注意事项:
开启遥控器电源後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後发出「哔.哔.」二声,此时请注意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表示ESC为缓起动模式)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中间点50%的位置(此时螺距PITCH须为0度)。
关闭HOLD开关起动马达.主旋翼开始运转, (关HOLD开关後LED灯号由慢速闪烁转为恒亮) 请等待LED灯号熄灭後方可起飞飞行(LED灯号恒亮到熄灭的过程中ESC会运算最佳电流值,若在LED灯号还没熄灭就起飞飞行,ESC会运算错误的电流值,後果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飞行中断电)。
请以HOLD开关来启动和停止。

若要调整P.GAIN或I.GAIN,只需将红外线接收器开关切换至IRS後,再接ESC主电源即可使用红外线遥控器直接调整,完毕後断开ESC主电源将红外线接收器开关切换至PPM即可。
若有更换马达或更改到TIM马达进角的设定,需重新做一次「6.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使ESC有更准确的运算基础值。

本文原作者为泰世豆浆,由RC Mania重新编辑,若要转贴,请保留完整作者丶来源资讯,感谢各位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