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调整贴 转自模型三国

楼主(2013-10-03):
EP200的调整说明-FF10C遥控器

首先,正确安装好3个十字盘
舵机,断开马达与电调的连接,确保安全。打开遥控器,选择一个新模型,设置为直升机模式,确定十字盘模式为120度。

1.按照说明书连接好第1通道副翼AIL、第2通道升降ELE、和第6通道螺距PIT,3个舵机,电调接到接收机第3通道。电调插上动力
电池,为接收机供电。

2.进入到REVERSE菜单,调整1、2、6,3个通道的舵机正反转,使油门杆向上推时3个舵机同时向上旋转,推动十字盘向上运动,向下推时3个舵机同时向下旋转,推动十字盘向下运动。

3.进入到SWASH ARF菜单,对AIL、ELE、PIT,3个参数的正负号进行设定,使十字盘的动作与遥控器操控杆的动作完全一致。向前推升降舵杆(ELE),十字盘应该向前倾斜,如果向后倾斜,则设定ELE参数由正数为负数,比如由默认的+60%设为-60%,此时再向前推升降舵杆(ELE),十字盘就会向之前相反的方向倾斜了。然后向左推副翼舵杆(AIL),十字盘(由机尾向机头看)应该向左倾斜,如果向右倾斜,同理设定AIL参数由正数为负数,比如由默认的+60%设为-60%。PIT的正确方向已经使用REVERSE菜单设定完成,无需改动。

4.进入SUB TRIM菜单,确认AIL、ELE、PIT、RUD、GYRO、THR,6个参数的设定归0,同时查看遥控器面板上的微调按钮、旋钮也全部归0。

5.进入PIT-CURVE菜单,选择IDL1(3D特技)模式,并且切换模式开关到IDL1模式,设定螺距曲线为以下:

FF10C可以使用7个点曲线,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使用其中3个点即可。1、4、7点,其他点取消即可,按图中参数设定。曲线图型为一条45度直线。然后把油门杆放到中间的位置,保持遥控器的状态进入下面的调整。

查看飞机上的舵机摇臂此时所处的位置:

如图,3个舵机的摇臂位置应该是几乎水平的。

6.如果此时舵机摇臂不处于水平位置,可以进入SUB TRIM菜单对AIL、ELE、PIT,3个参数(对应3个舵机)进行修改,一边修改一边查看是否水平,注意如果参数数值已经超过正或者负70%以上还不能完全水平的话,则说明摇臂的选择不正确,应该先将参数归0,再将摇臂(一字摇臂)拆下旋转180度后再装入,随后再调整参数直至水平。使用肉眼观察即可,无需器材辅助测量。

7.所有舵机摇臂水平后,根据说明书准备好3跟十字盘连杆,连接至舵机摇臂与十字盘之间,如图:

调整副翼AIL与螺距PIT,2个舵机的连杆,使十字盘从各个方向上看都是水平的,十字盘上方的剪型臂也是水平的(调整剪型臂与平衡翼框之间的L字两杆,),使用肉眼观察即可,无需器材辅助测量。

8.十字盘和剪型臂调整水平后,调整主桨为0度,如图:

手握平衡翼杆,使平衡翼杆保持水平,调整主桨与平衡杆也保持水平(调整十字盘内盘上的相对应与这支主桨的连杆),此时主桨螺距为0度,再调整另一支主桨为0度。使用肉眼观察即可,无需器材辅助测量。

9.同样为PIT-CURVE菜单,选择HOLD(油门锁定)模式,并且切换模式开关到HOLD模式,设定螺距曲线为以下:

在这里我们吧HOLD螺距曲线与IDL1设定为完全一致,目的是可以执行倒飞熄火降落(虽然EP200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熄火降落)。

10.同样为PIT-CURVE菜单,选择NORM(悬停)模式,并且切换模式开关到NORM模式,设定螺距曲线为以下:

NORM模式为悬停练习模式,此模式螺距曲线从图形上看是一条带有一定S形状的曲线,他的作用是使悬停区域的螺距变化比较平缓,使飞机的动力输出比较柔和。

11.进入THR-CURVE菜单,选择IDL1(3D特技)模式,并且切换模式开关到IDL1模式,设定油门曲线为以下:

从图形上看,为一条V型曲线,他的作用是配合IDL1螺距曲线,实现正、倒飞等各种3D特技飞行。中间点,也就是第4点的数值必须配合主桨的类型来确定,一般EP200的SP桨取值85%、木桨或者碳桨可取值95%。

12.同样THR-CURVE菜单,选择NORM(悬停)模式,并且切换模式开关到NORM模式,设定油门曲线为以下:

悬停模式的油门曲线与悬停模式的螺距曲线相互配合,实现平稳的飞行。

【6月21日更新内容:所有的曲线都已经设置完成,可能有些朋友会提出质疑,这么难看的曲线图型合不合理,能不能用?尤其是NORM的螺距与油门曲线,并不是网络上盛传的优美线条!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图型只是参考,数据也只是参考,甚至是螺距角度也是参考,那么什么才是最终决定因素呢?很简单,就是你的飞行感觉,曲线、数值、角度、所有这一切都为了满足你的飞行感觉,如果一条体态优美的曲线不能满足你的飞行感觉,那他的优美还有意义吗?】

13.D/R,EXP的设定。

分别设定NORM与IDL1模式的AIL与ELE的EXP参数为+30%。同时把相应的切换模式(SW)设为Cond.即可,全部D/R为默认100%不做改动。此项可大幅度提高飞机的可操控性,而不会使飞机变得敏感。

14.陀螺仪感度的调整(GY401+DS09GMD)。

尾舵机摇臂孔位为居中心9mm左右。调整切换模式(SW)设为Cond.,MODE为GY模式,MIX为ACT。
随后设置NORM模式感度为AVC方式35-40%,IDL1模式感度为AVC方式35%左右,HOLD模式感度为AVC方式100%。

15.切换飞行模式开关为NORM模式,油门杆放到最低位。将动力电池从电调上拔下,接通马达与电调的连接,保持遥控器状态,再次接通动力电池,此时仔细听马达是否发出自检音乐,如果没有正确发出音乐,请立即断开动力电池,进入到REVERSE菜单,调整第3通道油门(THR)的正反转。再次接通动力电池,自检音乐出现,手持EP200机身举过头顶,缓缓向上推动油门杆,此时马达及随之缓缓启动。查看马达转向是否正确,正确的方向是马达带动大齿盘与主桨逆时针旋转(自机顶向下看)。如方向相反则随意交换马达与电调之间3根连接线中的任意两根即可。

【6月21日更新内容:
16.在一支主桨的桨尖附近用黑色的MARK(记号)笔,顺着从主桨前缘到后缘的方向划一条宽大约5mm的带状标记。佩戴好护目镜,手持机身,确认遥控器在NORM模式,接通动力电池,将飞机举过头顶,缓缓推起油门到中间位置,待转速稳定后将飞机移到便于观测双桨的高度,快速的观察双桨状态后再将飞机移到过顶,收下油门待主桨停止转动,根据刚才观察到的双桨状态,调整那支没有做过标记的主桨角度,用于角度的调整的那个连杆和在设定主桨0度是使用的一致。重复调整到几乎没有双桨。

17.确定主桨最高螺距角度,同样用力拿住飞机举过头顶。打开遥控器,确认遥控器在NORM模式,进入到SWASH ARF菜单,对PIT参数的数值进行调整(正负号不变)。接通动力电池,缓缓推油门到中间位置,等待转速平稳后,快速的推油门到最高位置,保持2秒后回到中间。在从在从中间推到最高位置的这个过程中,你的手可以感觉到一个明显快速变大的向上的力,如果这个力在整过过程中是持续的变大,并且在油门最高位置可以被很好的保持住,说明此时的主桨最大螺距可以再提高。调整PIT的数值到更大些比如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65%或者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65%,然后再做刚才的测试。如果发在测试中发现,当油门杆在最高位置或者接近最高位置时向上力反而突然变小了,同时还可以听到主桨发出“噗、噗、噗”的声音,这就说明最大主桨螺距角度过大了!需要调整PIT的数值到更小些,比如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55%或者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55%,最佳的主桨最大螺距应该设定在刚刚出现上述不良情况时,再适当降低PIT数值到不会出现不良情况即可。】

【6月22日更新内容:
大家也许会问,这么调主桨的最大螺距正确吗,这个时候最大螺距是几度呢?让人很难理解。我的回答很简单:最大主桨螺距的意义实际上是“这支”主桨安装在“这架”飞机上所能发挥出的最大升力!这里有两个要素,其一这支——代表了这是一支什么材料,什么翼型,什么尺寸的主桨,其二这架——代表了飞机用的是什么马达,什么电调,什么电池。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应该设定多大的主桨最大螺距。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通过任何一个计算公式来得到一个确切的角度,既然EP200如此的小到可以用手稳稳的把握住,那为什么不通过你的手感切实的体验一下多大的角度才适合你的这架EP200呢?

18.确定升降ELE、副翼AIL的最大行程。进入到SWASH ARF菜单,对AIL、ELE、2个参数的数值(而不改变正负符号)进行设定,使十字盘同时向前后左右倾斜时的最大角度下,旋翼系统不会因为机械干涉时马达的瞬间负载过大,飞行动力巨降!油门杆(THR)放在中间,向前或者向后推升降舵杆(ELE)到底保持,同时推副翼舵杆(AIL)向左或者右保持。腾出一只手,拨动主桨旋转,感觉一下是否有较大的旋转阻力(有明显的打嗝的感觉),此时可以同时减小AIL与ELE参数(两个参数值应保持一致),比如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50%或者原来是-60%则可以设到-50%,逐步降低并不断旋转感受,直到仅有略微的打嗝感觉(适合于大动态的暴力飞行),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阻塞感(适合柔和的飞行)。】

其余关于陀螺仪的调整等等,稍后即会更新。

楼主:
在这里给出的曲线是考虑在有3级风的情况下能够轻松控制其飞行的要求。
油门和螺距可以适当的整体上下移动,FF10C的NORM模式曲线微调功能(遥控面板上有2个相应的微调旋钮)打开时可以方便的进行调整,不必去一个个改变曲线的数值。
NORM曲线应该根据实际的飞行条件进行微调的,一般微调的方法就是使用曲线微调功能,而不是去调每一个点。

网友(2014-03-17):
专业抢沙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