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飞

楼主(2013-10-03):
(一)   初学控制模型飞机操纵的爱好者,在操纵模型作基本的起落航线飞行练习时,要逐步熟悉发动机油门变化操纵和模型地面滑行、起飞离地、爬升转弯、平飞;下降着陆等运动姿态的操纵。掌握这些动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循序渐进地反复练习,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领会,掌握操作要领。只有经过刻苦地练习,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被模型操纵”的局面而真正开始操纵模型。   首次飞行,应当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选择一个能确保飞行安全的场所。遥控模型爱好者都知道,即使是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遥控模型操纵者,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飞行都不出事故。因为造成飞行事故除了操纵者本身的原因外,还有遥控设备突发故陷、机械故障等难于预知的原因。所以,应当尽可能避免那些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园素,和选择一个即使飞机模型失控坠毁,也只是模型本身的损坏而不致造成其他损失的飞行场所。这点对于初学者龙为重要。到了飞行场地,如有其他的模型在飞行,应主动向先到的操纵者查询对方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以避免相同频率的电波同时出现,相互干扰而使模型失控。   图1是初学者练习飞行常用的飞行路线。在进行这样的升空飞行练习前,我建议先作如下地面滑行起飞、下滑着陆练习:选择一个平坦的场地,“跑道”不少于100米长,而且应尽可能正对迎风方向。打开控制设备发射机、接收机,确认电源充足后,操纵各个动作舵面,检查它们是否正常。检查控制距离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拉出天线将发射机与接收机拉开距离,直到接收机基本上还能接收到发射机信号为止。这个距离乘上10倍,大致上就是最大地面控制距离。空中控制距离一般是地面控制距离的2—3倍。这点,不同性能的控制设备的表现会略有不同。   本文介绍的四通道控制设备;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地面控制距离为200—300米,空中为500一800米,控制范围因环境条件而异。起动发动机,被查其最大油门和怠速状态下的运转情况。如一切正常,收小油门并将模型置于跑道上,对着迎风方向,缓缓加大油门,让模型往前滑行。这时升降舵控制杆应置于中立位置。   本文介绍的模型的导向轮是不能操纵的,应尽量调整导向轮使之能让模型在地面滑行时保持直线运动。当模型往前滑行的速度随着发动机油门加大而加快时,方向舵开始起作用,这时,可以用方向舵来帮助修正方向,当模型速度越来越抉,而且机身开始发飘时,表明模型即将获得必需的起飞速度。这时,收小油门,使模型逐渐停止滑行。   重复上述练习若干次,确认已掌握模型滑行起飞时保游直线的要领后,可以进行如下练习:在模型开始往前滑行时,柔和、不间断地迅速将油门加至最大,模型滑行10一15米距离时(此距离因风速、跑道情况、模型本身的情况等因素有所不同)柔和地略往下“带杆”(抬起升降舵),模型便会拔地而起,飞向空中。模型离地后,应稍稍“松杆”(放下升降舵使之接近中立而又略偏上),使模型以20—30度的爬升角爬升。待模型升高至3—5米时,往下“顶杆”(升降舵略偏下),同时逐渐收小油门,使模型由爬升转入下滑。操纵模型的升降舵,使模型保持20—30度的下滑角下降。当模型下滑至距地面l米高度时,收尽油门,同时柔和地抬起升降舵,使模型由下滑转入平飞。当模型距地20—30厘米即将接地时,进一步抬起升降舵,使模型机头略上仰成“两点姿式”飘飞一小段距离后下沉着陆滑跑。模型起落架两后轮应先接地,然后前轮接地。在上述练习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用方向舵修正模型的方向,使模型整个运动过程尽可能呈直线。   重复进行上述练习,直到确认已熟练掌握上述练习涉及的动作要领为止。   (一)   初学控制模型飞机操纵的爱好者,在操纵模型作基本的起落航线飞行练习时,要逐步熟悉发动机油门变化操纵和模型地面滑行、起飞离地、爬升转弯、平飞;下降着陆等运动姿态的操纵。掌握这些动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循序渐进地反复练习,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领会,掌握操作要领。只有经过刻苦地练习,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被模型操纵”的局面而真正开始操纵模型。   首次飞行,应当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选择一个能确保飞行安全的场所。遥控模型爱好者都知道,即使是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遥控模型操纵者,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飞行都不出事故。因为造成飞行事故除了操纵者本身的原因外,还有遥控设备突发故陷、机械故障等难于预知的原因。所以,应当尽可能避免那些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园素,和选择一个即使飞机模型失控坠毁,也只是模型本身的损坏而不致造成其他损失的飞行场所。这点对于初学者龙为重要。到了飞行场地,如有其他的模型在飞行,应主动向先到的操纵者查询对方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以避免相同频率的电波同时出现,相互干扰而使模型失控。       图1是初学者练习飞行常用的飞行路线。在进行这样的升空飞行练习前,我建议先作如下地面滑行起飞、下滑着陆练习:选择一个平坦的场地,“跑道”不少于100米长,而且应尽可能正对迎风方向。打开控制设备发射机、接收机,确认电源充足后,操纵各个动作舵面,检查它们是否正常。检查控制距离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拉出天线将发射机与接收机拉开距离,直到接收机基本上还能接收到发射机信号为止。这个距离乘上10倍,大致上就是最大地面控制距离。空中控制距离一般是地面控制距离的2—3倍。这点,不同性能的控制设备的表现会略有不同。   本文介绍的四通道控制设备;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地面控制距离为200—300米,空中为500一800米,控制范围因环境条件而异。起动发动机,被查其最大油门和怠速状态下的运转情况。如一切正常,收小油门并将模型置于跑道上,对着迎风方向,缓缓加大油门,让模型往前滑行。这时升降舵控制杆应置于中立位置。   本文介绍的模型的导向轮是不能操纵的,应尽量调整导向轮使之能让模型在地面滑行时保持直线运动。当模型往前滑行的速度随着发动机油门加大而加快时,方向舵开始起作用,这时,可以用方向舵来帮助修正方向,当模型速度越来越抉,而且机身开始发飘时,表明模型即将获得必需的起飞速度。这时,收小油门,使模型逐渐停止滑行。   重复上述练习若干次,确认已掌握模型滑行起飞时保游直线的要领后,可以进行如下练习:在模型开始往前滑行时,柔和、不间断地迅速将油门加至最大,模型滑行10一15米距离时(此距离因风速、跑道情况、模型本身的情况等因素有所不同)柔和地略往下“带杆”(抬起升降舵),模型便会拔地而起,飞向空中。模型离地后,应稍稍“松杆”(放下升降舵使之接近中立而又略偏上),使模型以20—30度的爬升角爬升。待模型升高至3—5米时,往下“顶杆”(升降舵略偏下),同时逐渐收小油门,使模型由爬升转入下滑。操纵模型的升降舵,使模型保持20—30度的下滑角下降。当模型下滑至距地面l米高度时,收尽油门,同时柔和地抬起升降舵,使模型由下滑转入平飞。当模型距地20—30厘米即将接地时,进一步抬起升降舵,使模型机头略上仰成“两点姿式”飘飞一小段距离后下沉着陆滑跑。模型起落架两后轮应先接地,然后前轮接地。在上述练习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用方向舵修正模型的方向,使模型整个运动过程尽可能呈直线。   重复进行上述练习,直到确认已熟练掌握上述练习涉及的动作要领为止

网友(2014-03-16):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