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怎样选择合适的电机、电调和螺旋桨

楼主(2013-10-03):
首先我们应该按照飞机的重量来选择电机,一般地,战斗机所需要的动力一般等于自身的重量就可以了,就是推重比(电机推力和飞机重量的比)达到1:1就可以了。

练习机和滑翔机推重比可以略小,就能飞行。

电调要和电机的功率搭配,如果电机最大电流为15A,那么建议至少要选择30A的电子调速器,有刷配有刷电机,无刷只能配无刷,乱配无效!

螺旋桨要和电机的 KV 值搭配,KV 值越高应选择尺寸越小的螺旋桨,KV 值越低选择尺寸越大的螺旋桨,当然也不能过分的大,这样就给电机带来了很大堵转电流,会使电机、电调发热严重,甚至烧坏。

电池的选择,一般翼展在1米左右,重量在300-500g 的模型飞机,2S或3S    800-1500mah  15-20C 之间的电池就可以。

电池上标注的“ C ” 是什么意思呢 ?  这是电池的放电系数,比如说电池的放电系数是15C,电池的容量是 1000mah (1AH),那么它的最大放电电流就是15C X 1AH = 15A

列举下可以选择的动力搭配:翼展1米,重量500g的练习机可以选择2212KV1000  或1400的无刷电机,8060   9047   9050  螺旋桨,1500mah   11.1V(3S)  20C 电池组     30A 电子调速器。

飘飘机的配置:2208KV2600   30A或20A电子调速器,5030  5045  6030 螺旋桨,1000-1500mah  20C  11.1V  电池组。

一般战斗机的配置:2212KV2200   7060桨   30A 或以上电调,1500-2200 mah 电池    20C 或更高。

涵道版的飞机需要用涵道风扇和涵道电机,一般有55mm、64mm、70mm和90mm 直径的涵道供选择,这要看飞机的重量来选择。电池2200mah   3S     20C 或更高      双涵道的要配双电调

网友(2015-10-24):
想了解一下关于多轴飞行器的电机、电调和桨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