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机板制作拉烟点火器

楼主(2013-10-03):
PS:输出端连接一个5V继电器后,可以用来驱动更大功率的设备,或者控制相机快门按钮做航拍.

网友:
太详细了,顶一个,收藏

网友(2013-11-30):
这个好啊,收藏之

网友:
这样不错,详细

网友A(2018-03-24):
楼主请问你用一个电子火头能不烟饼点燃吗?我是把烟饼压碎后将火头包在中间,至少2个火头才勉强点燃,常常都点不燃。请问你的方法。谢谢

网友:
拉烟好看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用一个电子火头能不烟饼点燃吗?我是把烟饼压碎后将火头包在中间,至少2个火头才勉强点燃,常常 ...

刮几个火柴头和电子火头包在一起,一个就可以所烟饼点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几个火柴头和电子火头包在一起,一个就可以所烟饼点燃

好办法,学会了。谢谢

网友:
好久,对多大电阻有什么具体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