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楼主(2013-10-03):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8529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3662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4225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3216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9271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2834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5974 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转 电池,遥控器,开源,DIY 作者:飞天 4210   适用场合:遥控器软件开源,可自行修订通信协议。因此,该遥控器可以用于遥控如:四旋翼飞行器、各类航模、直立小车、飞思卡尔智能车等。用途在哪主要取决于应用场所。
作用:可获得操控的力度及方向,实质是两个垂直摆放的电位器来获得的。通过电位器的线性变化,可以获得对应的摇杆坐标值。可用于方向遥控、速度遥控、姿态遥控等。
2.4G通信,可用于发送我们遥控器的数据。操作简单易上手。采用SPI通信方式。1.6           预留MPU6050以及AK8975.MPU6050集成陀螺仪和加速度计,AK8975是磁力计。通过这三样可以进行融合,获取Yaw、Pitch以及Roll。采用IIC通信方式。
1.7           UART接口:数据不仅可以通过2.4G无线通信,也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数据通信。
2. 原理讲解:2.1           AD部分:外设基本情况就上面介绍的那样。遥控器上有2个摇杆、2个拨盘电位器,也就是说控制器至少要有6路AD对其进行采样。控制器采塘M054,是ARM 32-bit Cortex-M0内核。可用软件滤波的方法来去除这些干扰。常见的为软件延时、或者隔10ms以上的间隔进行采样。以此进行消抖。
拨码开关常处以常开或者常闭状态,故方便处理。程序上将拨码开关的状态认为是按键一直按住或者断开来处理。十分方便。
2.3           电源处理:锂电池充满电为4.2V左右,释放完电量大概在3.7V。遥控器的电压为3.3V,也就是说没电时候的压差大概在0.4V或者更低。根据ASM1117-3.3 这款芯片压差范围在0.4V底下是无法工作提供3.3V电压(实际测量也是无法正常工作中极低压差)。因为稳压器的选择选用XC6206P332MR,这款芯片可以提供3.3V电压,也能正常工作在这么低的压差。
2.4           OLED12864显示屏:OLED显示自发光,无需背光源,无论白天夜晚显示明亮锐利!全屏点亮显示 整机耗电约22.75mA;全黑不显示不休眠,耗电1.2mA;普通汉字整屏显示,耗电约5mA;休眠状态约几百uA。如何显示将在软件篇介绍。
2.5           2.4G通信模块:采用nRF24L01,SPI通信接口。非常方便存数据,短距离通信是否方便。
2.6           单片机选择:NuMicro M054是以ARM? Cortex?-M0为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价格合适。可以用J-Link V8、ST-Link、Nu-Link进行仿真调试。调试接口是SWD。以上三种仿真器都测试过,可以完美下载仿真。程序底层代码与STM32库的使用方法类似,一些驱动已完成编写,利用C语言模块化编程,可以比较快的上手。

2.7      NuMicro M054资源如下:Memories:- SRAM: 4K- App Flash: 16K- ISP Flash: 4K- Data Flash: 4KFeatures:- I/O: up to 40- Timer: 4x32bit- UART: 2- SPI: 2- I2C: 1- Comp.: 2- PWM: 8- ADC: 8x12bit- EBI: Supported- ISP/ICP: Supported
- Package: LQFP48

网友(2013-12-08):
好厉害好厉害,做一个送给我吧,4通的就可以了,我才16岁买不起,求送我一个,qq642269478

网友(2017-05-12):
都是单片机的基本电路,好学;只是程序方面和上位机方面的只是很欠缺啊!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