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为什么多轴占绝大多数?

楼主(2013-10-03):
航拍为什么多轴占绝大多数?

网友:
稳定,易操纵,飞控便宜(相对直升机)对了,还有载重大。

网友:
操控相对直升机容易,而且成本要比直升机低。我预言在航拍领域直升机将会被淘汰。

网友:
我猜直机不会,要是多轴的一个浆掉了,还是怎么的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