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知识补充----非常详细

楼主(2013-10-04):
镍镉电池(Ni-Cd)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耐过充能力较强。

镍氢电池(Ni-MH)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1000次
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备注:目前最高容量是2100mAh左右。

锂离子电池(Li-lon)
电压:3.6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重量比镍氢电池轻30%~40%,容量高出镍氢电池60%以上。但是不耐过充,如果过充会造成温度过高而破坏结构=>爆炸。

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
电压:3.7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锂电的改良型,没有电池液,而改用聚合物电解质,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比锂电池稳定。

铅酸电池(Sealed)
电压:2V
使用寿命为:200~300次
放电温度为: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备注:就是一般车用电瓶(它是以6个2V串联成12V的),免加水的电池使用寿命长达10年,但体积和最量是最大的。

电池充电的名词解释
充电率(C-rate)
C是Capacity的第一个字母,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时电流的大小数值。
例如:充电电池的额定容量为1100mAh时,即表示以1100mAh(1C)放电时间可持续1小时,如以200mA(0.2C)放电时间可持续5小时,充电也可按此对照计算。

终止电压(Cut-off discharge voltage)
指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到电池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作电压值。
根据不同的电池类型及不同的放电条件,对电池的容量和寿命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规定的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也不相同。

开路电压(Open circuit voltage OCV)
电池不放电时,电池两极之间的电位差被称为开路电压。
电池的开路电压,会依电池正、负极与电解液的材料而异,如果电池正、负极的材料完全一样,那么不管电池的体积有多大,几何结构如何变化,起开路电压都一样的。

放电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
在电池使用过程中,电池放出的容量占其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放电深度。
放电深度的高低和二次电池的充电寿命有很深的关系,当二次电池的放电深度越深,其充电寿命就越短,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避免深度放电。

过放电(Over discharge)
电池若是在放电过程中,超过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值,还继续放电时就可能会造成电池内压升高,正、负极活性物质的可逆性遭到损坏,使电池的容量产生明显减少。

过充电(Over charge)
电池在充电时,在达到充满状态后,若还继续充电,可能导致电池内压升高、电池变形、漏夜等情况发生,电池的性能也会显著降低和损坏。

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
电池的平均单位体积或质量所释放出的电能。
一般在相同体积下,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镍镉电池的2.5倍,是镍氢电池的1.8倍,因此在电池容量相等的情况下,锂离子电池就会比镍镉、镍氢电池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自我放电(Self discharge)
电池不管在有无被使用的状态下,由于各种原因,都会引起其电量损失的现象。
若是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锂离子电池自我放电约是1%-2%、镍氢电池自我放电约3%-5%。

充电循环寿命(Cycle life)
充电电池在反复充放电使用下,电池容量回逐渐下降到初期容量的60%-80%。

记忆效应(Memory effect)
在电池充放电过程中,会在电池极板上产生许多小气泡,时间一久,这些气泡会减少电池极板的面积,也间接影响电池的容量。

新买的充电电池充电要8-12小时吗?

不论任何电池都有自我放电的特性,所以当新充电电池到你手中时,这中间可能充电电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自我放电了。这就是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原料已经历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出现“钝化”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化学反应,提供足够的电压。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使用充电电池时,一定要将充电电池充满,让电压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事实上,如果你的充电电池长时间没有使用,也一样会产生这种“钝化”现象,而且情况会更严重。最好能对充电电池进行3次充放电的过程,将有助充电电池的活化作用。让充电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可以充分发挥应有的效果(镍镉电池)。有时新购买的充电电池,放进充电器的时候,会在还没充饱电之前充电器就停止充电了。当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只要将充电电池移开充电器,然后在放进充电器继续充电。这对于新充电电池是很正常的现象,不是你购买到不良的充电电池(镍氢、锂离子电池)。一般来说对充电的时间不能太久,最多12小时就足够,如果一旦过度充电就会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坏。

如何计算充电时间?

充电时间(小时)=充电电池容量(mAh)/充电电流(mA)*1.5的系数
假如你用1600mAh的充电电池,充电器用400mA的电流充电,则充电时间为:600/400*1.5=6小时(注意:这种方法不适用新购买或长期未使用的充电电池)

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其实也是有记忆效应,使用起来真的不用放电吗?

其实上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是十分轻微的,并不值得我们去注意它。
(请注意看到这里时,就不要利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对镍氢充电电池和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动作,尤其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由于本身的材质因数,并不允许电池本身能够承受充电器的强制放电。如果你硬要对锂离子充电电池进行放电,最终将导致电池损坏。)另外,你使用需放电的镍镉充电电池,那么建议你,不论使用电池的次数是否频繁,最好每隔两、三个月左右就对镍镉充电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这样可以确保镍镉充电电池的记忆效应对电池的影响减到最低状态。

充电电池是充电次数有限的可充电的电池。配合充电器使用.市场上一般卖5号,7号,但是也有1号.充电电池的好处是经济,环保,电量足,适合大功率,长时间使用的电器(如随身听,电动玩具等)
  充电电池的电压比型号相同的一次性电池低,AA电池(5号充电)是1.2伏,9V充电电池实际上是8.4伏
  现在一般充电次数能在1000次左右。
  目前只有三种:镍镉 镍氢 锂离子 铅蓄 铁锂
  特点和特征 及用途
  镍镉: 有记忆效应 容量小
  镍氢: 记忆效应小 容量大
  锂离子: 无记忆效应 身薄 容量大,因电极材料不同,电动势为3V或3.6V不等。锂电池是目前相同体积中容量最大的电池,广泛用于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产品中。
  铅蓄:电动势约为2V,铅蓄电池可以反复充电使用,电解液是硫酸溶液,内阻很小,广泛用于汽车、摩托车中。
  铁锂:电力更足,更安全,也更轻,未来电动车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般,同样种类的充电电池,容量越大,质量越大
[编辑本段]充电、放电原理
  先说说电池的放电过程,电池就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以锌铜原电池电池为例:
  ┏ 锌片:Zn – 2e- = Zn2+ 氧化反应(负极)
  e-
  ┗铜片:2H+ + 2e- = H2↑ 还原反应(正极)
  总式:Zn + 2H+ = Zn2+ + H2↑
  这就是电池的放电过程(活性不同的两种物质之间电子的转移)。
  发生的条件:
  ①活泼性不同的两个电极(金属与金属或石墨或不溶性的金属氧化物);
  ②两电极浸入电解质溶液且导线连接或直接接触;
  粒子的放电顺序:
  阳离子:
  K + 、Ca2+ 、Na + 、Mg2+ 、Al3+ 、 Zn2+ 、 Fe2+
  Sn2+ 、Pb2+ (H+) Cu2+ Fe3+ Hg2+ Ag+
  (得e能力依次增强)
  阴离子:
  除Au 、Pt外的金属做电极放电能力>阴离子。即:
  Zn、 Fe… Cu 、 Hg 、 Ag >S2-、I - 、
  Br -、 Cl -、OH -(水)、 NO3 -、SO4 2-
  现在再来说说充电,
  充电就是让在上边的充电过程逆转
  以铅蓄电池为例:
  铅蓄电池是首先制造出的实用蓄电池。其原理如下:
  把A、B两块铅板插入硫酸溶液中,铅于硫酸作用的结果,使A、B两块铅板上形成硫酸铅,溶液中也被硫酸铅饱和,这是还没有电势,给蓄电池充电时,在两极上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A;PbSO4+2H2O - 2e-→PbO2+H2SO4+2H+;
  B:PbSO4+2e-→Pb+SO42-;
  可以看出,充电后,A板上的PbO2成为正极, B板上Pb成为负极。放电时,两极发生的反应如下:
  正极:PbO2+H2SO4+2H+ -2e-→PbSO4+2H2O-2e-;
  负极:Pb+SO42-→PbSO4+2e-;
  放电时发生反应恰为充电的逆过程。充电时,最高电动势为2.2V。放电时,电动势逐渐降低,低到1.8V时必须充电,否则会损坏极板 .

楼主:
一种最新型的充电电池
  现在欧美国家已开始开发一种新的可充电电池,叫镍锌AA电池(Ni-Zn电池)
  镍锌AA电池: 电池尺寸同镍氢/镍镉的尺寸: IEC规格
  理论电压: 1.8V
  理论电压: 放电1.65V
  理论容量: 1500Mah
  对充电器的要求:
  充电器应可同时充4节AA
  1.1. Constant current charge at C rate ( 1.5 amps ) until cell voltage reaches 1.9 volts/cell
  在每节电池电压达到1.9V之前,1.5amps恒流充电
  1.2. Maintain 1.9 volts/cell and terminate constant current and allow current to taper at constant float voltage ( 1.9 volt) condition.
  当电压到1.9V时停止恒流充电,在1.9V的情况下让电流逐渐变小,
  1.3. When taper current reach C/15, 100 ma or when total time charge reaches 2.5 hrs terminate charge.
  当小电流达到C/15,100mA或者总的充电时间达到2.5小时时停止充电
  Please review this charging information and give me any recommendations you may have to reduce cost and improve reliability.
[编辑本段]充电电池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1.仔细阅读电池说明书,使用所推荐的电池,按操作规程操作;
  2.检查电器及电池的接触件是否清洁,必要时用湿布擦干净,干燥后按正确极性方向装入;
  3.无成人监护时,不要让儿童更换电池,小型电池如AAA应放在儿童不能拿到的地方;
  4.不要将新,旧电池或不同型号电池混用,特别是不能将干电池与充电电池混用;
  5.不要试图用加热,充电或其它方法使一次电池再生,以免发生危险;
  6.不要将充电电池短路,否则会损坏电池,并会发热使电池燃烧。
  7.不要加热电池或将电池丢入水中或火中,将电池放入水中会使电池失效,将电池放入火中会使电池破裂,或发生
  激烈的化学反应爆裂伤人,或产生一些有害的气体和烟尘等。
  8.不要拆卸电池,或试图用尖锐利器穿透电池,因电池内部电解液会伤害皮肤和衣物。
  9. 用电器使用后应断开电源开关,以免因发热等而起火;
  10. 应当从长期不使用的用电器具中取出电池,将电池放空后保存。并每3个月左右取出充放电一次;
  11. 电池应保存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
  12. 镍充电器与锂充电器不能混用;
  13. 不能将电池焊接使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会损坏电池的内部结构,可能会使电池不能使用,甚至出现危险;
  14. 不能反向充电,反向充电等同于过放电,过放电会使电池内部发生不良反应并导致电池的严重损坏,生成大
  量气体,很可能会使充电电池发生化学泄漏。
  15. 不能将充电电池放在雨水下。雨水能导电,电池放在雨水下时,很可能会发生短路,使电池因瞬间大电流放电
  而发烫,会损坏电池或发生危险。
  16. 不能将电池贮存在高温或高湿的环境下,电池本身的反应会加剧,故无法向用电器提供足够的容量。另外,
  高温高湿下,电池的老化速度也会大大加快,也会腐蚀电子元器件 (高温电池除外)。
  17. 不要将电池正负极插反,否则会导致电池鼓胀或破裂;
  18. 电池保存时,最好不要与金属物体混放,包在外边的绝缘膜也不要随意撕掉。
[编辑本段]充电电池发生异常时如何处理
  1.充电器冒烟:迅速拔出充电器,并取出电池。充电器冒烟一般是因市电电压过高而烧坏变压器所引起的;
  2.电池发烫(严重时外包装会裂开):迅速取出电池,并用硬质的盒子盖住1小时以防止可能的危险。电池发烫
  一般是因短路电池或电池内部异常引起的,此时应检查充电器电路是否正常,并检测电池电压有无异常(充电
  电池在充电时的发热是正常现象);
  3.电池泄漏:迅速取出电池,并用硬质的盒子盖住约1小时以防止可能的危险,然后擦干净充电器;
  4.充电电池在发生泄漏之后不能再使用;
  5.无法充电:检查充电器和电池。此时应将产品送供应商售后服务处进行处理,而不应私自拆解充电器和电池。
[编辑本段]中 国电池行业发展前景
  中 国电池出口有大幅增长,但同时欧盟绿色壁垒、中 国电池出口退税制度取消、原材料上涨、国外企业垄断高端市场等问题制约着中 国电池行业发展。中 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国和最大的电池消耗国,但产品更新换代不及时,生产自动化、机械化程度不高,为了适应世界电池业发展的趋势,中 国必须致力于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等新型电池的研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电池产品。
  电池业是中 国的重点产业之一,有着良好发展前景。二十一世纪的电池具有大容量、高功率、长寿命、无污染、安全可靠轻便的特点,是高科技、高产出、高利润、高创汇产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资讯产业蓬勃发展,在迈入电子、资讯、通讯的“3C”时代后,电子产品朝着“短、小、轻、薄”的趋势发展,作为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电池,其重要性也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