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涡喷发动机

楼主(2013-10-04):
注意事项:个人自制涡喷是一项能力挑战,不建议无机械基础及未成年人尝试!!另外在此申明:本资料如用于商业产品开发,请自行解决相关版权。谢谢合作!!!另外,制作中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切记与高速运转物体,与火打交道,安全第一!

楼主:
安全守则:
涡喷的制作不同于其他模型 ,由于涡喷在高温与高速条件下工作
如果你不想被当成烤鸭请注意下面的事项!!

1.别被火喷成烤鸭,玩火要有科学知识指导。

2.涡轮一定要作动平衡才能用。

3.无论如何不要在共公场合试发动机,很多人围观不是好事。

4.涡轮转速高达70000转每分以上,没机械基础不要去试!!

5.发动机试运与工作中,永远不要站在涡轮的两侧正对位,以免涡轮发生事故时,钢片高速飞出,象子弹一样,危及生命!!

特别提醒!做涡喷一定要有机加工与材料常识,了解金属,火灾,爆炸原理,等安全知识,安全第一。

楼主:
1:.发动机如何自己设计? 到哪里找材料,价钱如何?

模型用的发动机不是大的发动机的按比列缩小,任何试图这样做都很可能是失败。值得推荐的是英国人-Kurt Schreckling设计的FD3-64航模涡喷发动机的设计,开创了小型发动机设计先河,用一个简单方法制作的放射式压气机,环型燃烧室,一个用简单方法制做出来的涡轮,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理念已被最新改进的各种新的设计所证实,并且都是以他的设计为基础进行的提炼。数字显示,许多爱好者根据他的著作理论,成功地将发动机用在了航模上。

环型燃烧室示意图:

涡轮喷气发动机材料为不锈钢为主,材料成本很低,如果从材料本身的价值来说,以广州为例,也就100元上下,但由于个人爱好者,有些可能无机床,氩弧焊的话,到外面加工的人力成本会贵过材料费。但也无妨。再就是如果有认识不锈钢加工厂的话,找到边角料足矣做一台涡轮,如果你想省事些,可以用涡轮增压器上的压气轮来代替木头的压气轮。

楼主:
2.涡轮如何做动平衡?

涡轮是由厚度为301,2.5mm不锈板剪口弯成,用一个小电钻配小砂轮可以打磨出翼型即可,关键的动平衡测试,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会导致发动机解体!!是用我们的大拇指与食指来感觉振动。灵敏度相当高。足以完成涡轮的动平衡调试。

楼主:
3.散热与轴承问题

压缩空气将穿过轴套为轴承提供冷却,轴承为简单的滚珠轴承,用自身的压缩空气压油提供油雾润滑。可以用透平油,或低粘度的机械润滑油。 FD3-64的设计合理的利用压气机的空气,将温度控制在600度以下,从而保证各部件的强度,在运行中我们要注意发动机的温度不能超高。

发动机的散热结构:

楼主:
4.fd3-64能推多重的模型,国内造价要多少?

对于航模飞机来说,0.5的推重比完成各种特技动作都已够了,这台发动机的设计推力约3kg力,也就是说,你的航模总重达6kg在飞行中都没问题。 按fd3-64r材料本身来说不值钱,不锈钢在国内100元就买齐了,主要是加工费用问题,可能是的数倍。

楼主:
5.问题:根据国外的这些资料我能做出涡轮发动机来吗???

国外的这些资料 ,是国外的爱好者制作成功总结出来的,,作者通过总结数年来自己开发,研究涡轮发动机,对涡轮发动机的原理,涡轮发动机的自行设计的方法都 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制作过程,每一个部件的加工详细方法,与注意事项,如何控制加工精度等,都 一一描述,以确保用普通的机床,达到涡轮的制作要求。特别是一些动平衡的调试,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达到要求,。也就是说凡事爱好者能想到的问题,制作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这些资料都全面进行了讲解,并给出解决方法。

楼主:
世界热门自制涡喷制作与设计种类,入门制作型号 :FD3-64

主要性能参数:

直径:120mm

长度: 210mm

净重:1kg

推力:2.5kg力

国外造价参考:约100美元

国内材料成本约需:300元人民币

网友(2017-04-27):
国内材料成本约需:300元人民币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