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集锦 航模飞机的驾驶技巧

楼主(2013-10-04):
把我碰到的新手普遍想知道的问题统一回答一下,不足之处也希望各位大大给予补充  。(帖子随时更新)
首先说遥控器,下图以天地飞6A遥控器来示范说明,油门操纵杆在右边(日本手)。

楼主:
电机3根线焊好香蕉公头,相应的电调3根线焊好香蕉母头(千万不要反过来电调焊公头喔,这样万一电调接触短路就不好玩了 ),然后套上热缩管热缩好。当然你也可以不用香蕉头直接焊牢。电调的电源头焊好JST插母头。

楼主:
电调和舵机上的JR插头都要插到接收机上,注意极性,看线的颜色,黑色是负极,红色是正极,白色是信号线(现在的舵机还有一种信号线是黄色的,红线是电源正,褐色是负极对),应接收机上的正负插好(千万不能反插喔 )

楼主:
电调插3通道,3个舵机分别插1通道控制副翼,2通道控制水平尾翼,4通道控制方向。

楼主:
设备装在飞机之前先试运行一下正常否,舵机电调都与接收机连接好,马达与电调的3对香蕉头也插好,接下来将遥控器右边的油门操纵杆拨到最低,油门操纵杆的微调开关也拨到最低点,这样打开遥控器开关,然后再电池与电调连接上,这个时候会听到一窜电机发出的音乐声(时间大概2秒),之后你推动油门操纵杆,电机就会转了,其他1,2,4通道的舵机也有反应

网友A:
好贴,新人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新人快来

要是老狼来加精不是更好吗

网友:
学习学习。。。我要学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装在飞机之前先试运行一下正常否,舵机电调都与接收机连接好,马达与电调的3对香蕉头也插好,接下来将 ...

谢谢啦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偶是新人,偶顶~

网友:
要是当初能找到这种帖子,也不会电调接1通道了

网友:
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 支持下

网友:
为新人造福,顶!

网友(2014-03-17):
我了个去,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