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教程 教你怎么打印图纸

楼主(2013-10-05):
首先 一般图纸是pdf格式的 要将它无损转换成jpg的。 此楼附上软件,将压缩包解压至任意文件夹 然后打开文件夹 运行那个exe文件 进入软件
点击 添加文件 找到 pdf文件的位置 点打开
然后 点 转换 生成的jpg文件也会在源文件目录

楼主:
打开电子表格Excel  点插入~~~插入~~~   选择图片 然后从文件选择 找到你转换完的jpg文件 插进去~~~

楼主:
插入图片后 点文件 点打印预览 进入打印预览之后 电机设置
这里是关键 缩放比例 100%就是1比1 增加或者减小 就是缩放比例!!!也可以选择纸张大小 默认A4 也有A3等等。。。。打印质量不要改 然后选择工作表选项 选择网格线 下图解释为什么加入网格线

楼主:
可以看到 切割的部分有一个黑线 这样 拼接图纸十分方便 而且精确 如果觉得边缘太大 浪费纸张 可以在页眉页脚选项里设置 最后退出保存 直接到店里去打印就行 到此结束

网友:
要学到了,以往我还在CAD中拼打印

网友:
不错,老刘又学了一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