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37NG起飞操作程序 值得一看

楼主(2013-10-05):
大部分英语单词可以用百度翻译查

第一步     是打开电源,连接地面电源并打开仪表板和外部灯光。也就是应该点亮仪表灯光和机翼灯光,这样可以让塔台和其他飞机了解你已经接通电源。确认设置停车位刹车――这样才能从地面供电。
1.将battery和standby power调至ON位。这时仪表板和位置灯光点亮,表明飞机已供电。
2.将GRD PWR switch调至ON位。此时飞机由ground power unit (GPU)供电。
第二步,    现在开启Auxiliary Power Unit (APU)。APU可以为飞机供电供气,使我们客舱舒适,同时能启动发动机。没有bleed air(引气)是不可能打开空调系统和启动发动机的。
1.打开left forward fuel pump,使APU能提取燃油。如果你使用APU的时间很长,那还得将left center pump打开,防止燃油不平衡。
2.将APU switch调至START位――它会归位到ON并启动APU。等排气温度Exaust Gas Temperature (EGT)上升并稳定后,再进行下一步。
3.当APU GEN灯亮起后,将两个APU GEN都调至ON。灯熄灭后,电力就由APU供给了。
第三步,  下面进行顶板设置,要遵循从上到下,由左及右的设定方法
1.把Yaw Damper调至ON。Yaw Damper会防止"Dutch Roll"效应,并可以减少方向舵的使用及计算。
2. CAB/UTIL和IFE/PASS调至ON(做为厨房电源),它会在飞行中供给厨房及乘客电子娱乐设备。
3. emergency exit预位 ,"no smoking"和"fasten belts"调至ON。
4.因为是今天的首班飞行,将ignition switch 调至"IGN R"。其余飞行就用"IGN L" ――绝不要用"BOTH"。
5. window heat switches调至ON。驾驶舱玻璃会加温,以防止冰雪天气和巡航中的问题。先别开probe heat switches!
6. electric hydraulic pumps ("ELEC 1" and "ELEC 2")调至ON。
7. isolation valve和APU BLEED调至ON。APU现在可以给空调、增压系统引气了,还可以启动发动机。
8.在pressurization panel(增压面板)上设置巡航高度和着陆高度。飞机会按照设置的高度自动增压。典型的巡航高度是36,000ft,Galeao Airport在海平面50ft上。
第四步,打开FMC(F),选择"INIT REF"页,点< INDEX。选"IDENT"页,检查NAV DATA数据库是否最新。再选"INIT REF"页,在"REF"页面下把起飞机场代码输入。别在FMC里输入gate,这个功能没有模拟进去。
打开radio stack(无线电接收机,R),在任意的COMM窗口中调节ATIS frequency (127.80),你可以设定4个频率,同时听2个,然后只和其中1个对话。ATIS提供机场和天气信息,所用跑道,高度设定,天气情况,可见度等等。记下重要信息,一会有用。
听完ATIS,写下重要信息后,频率调至delivery frequency(121.00)。设置TCAS(防撞系统)模式为above (A),将control switch调至"test"――你能听到"TCAS system test okay",这表明TCAS可用。先别把TCAS设成TA/RA,因为天线辐射对地面人员有影响。(注:TCAS只适用于737-800/900)
回到FMC
回顾下飞行计划:SBBR (departure airport) -> LUZ3LUZ4 (SID) -> ALINA -> KUNOS -> ESANO -> ORION -> FREIO -> ACNEL -> NOAL (STAR) -> ILS 28 CHARLIE 7 (APP) -> SBGL (arrival airport)
现在你知道哪个跑道和SID可用了,在FMC中选择"RTE"页,填入你的目的机场,以及起飞机场的跑道,航班号。
进入"DEP/ARR"页,选择左侧的< DEP,能够看到可用SIDs,最后选择LUZ3LUZ4 SID(离场程序)和ALINA transition(转换层)
第五步,现在要设置航路了。我们会在FMC中一点一点的输入航路,在起飞前将discontinuities(不连续点)修正完毕。
你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方法输入航路(我们用第1种)
1.手动法:选择"LEGS"页,自己把所有航路点输入进去――最合适短途飞行了。"LEGS"页里,在ALINA后和STAR(进场程序)前把所有航路点输入进去,包括KUNOS, ESANO, ORION, FREIO, ACNEL,第一页满了就翻页继续输入。所有点输入完毕后,回到"DEP/ARR"页,这次选右边的ARR > ,STARS和approaches出现了。最后,选择NOAL STAR和ARENA transition,还有ILS 28 CHARLIE 7 approach和EUJE transition。基本都搞定了,你现在只是没有修正航路的discontinuities啦。当FMC中2个fixes互相不连接时,我们称之为not continuous。要修正discontinuity,请在discontinuity line下选择这个航路点,放入then中。如果存在discontinuities,autopilot不能完成这样的飞行。检查你的"LEGS"页,看有没有discontinuities――现在得把所有discontinuities修正。
2.航路法:另一种方法是选择高空航路。在"RTE"的第2页,你可以输入一个航路和它的最终fix――FMC会自动输出从航路起始到终了的所有点。这在长途飞行中省了很多时间。你只需在VIA处输入机场ID,以及这条航路上你希望最后经过的fix,FMC会将所有中途点自动输出。因为本次航班只有几个点,我们还是用第1种方法吧。
检查并确定航路是连续的后,选择"INIT REF"页。在这里,输入些飞行信息,以便能计算takeoff speeds, maximum/optimum flight level和其他好多东东。(注:所有油量参数以LBS*1000为单位)
1. Zero Fuel Weight (ZFW) / Gross Weight (GW)已经正确计算完毕,在你点击其左侧的按钮后会自动显示。
2.输入fuel reserves(储备油量),这个不能自动输出,所以填个估计值5000lbs
3.输入cost index(价值指数)。cost index随油价变动,帮助FMC计算航程的most economic speeds/altitudes。取cost index为25是比较实际的。(注:FMC的数据不是基于cost index的,这个功能也没有模拟)(就是啊,现在石油涨的这么快,模拟了也是白费)
4.输入cruise altitude, average cruise wind(如果你有相关信息的话),top of climb temperature和transition altitude (18000 in the USA, 6000 for this flight)。典型cruise altitude为FL360
第六步,现在选择右面的N1 LIMIT >进入N1推力限制模式
"SEL"已假设温度设定了,选一个比现在真实温度高的数值来“忽悠”下发动机。这样能减推力起飞,减少发动机损耗,省电省银子。在现实中,SEL项取决于好多因素,比如天气和机场情况。36是个合理值。
选择TAKEOFF> 。在"TAKEOFF REF"页,我们要输入flap position,计算takeoff speeds和trim

在"FLAPS"行输入度数,对737NG而言,一般用flap 5起飞。然后点击V1, VR and V2键,能自动显示值。记下takeoff speeds和the trim,一会用。
下面设置climb performance,选择CLB页

网友(2014-03-16):
顶起出售广告位